CPU模型机的Proteus仿真设计 附单片机源码与各部分原理图说明

楼主(2018-10-12):
CPU模型机的设计Proteus仿真附件包含DSN电路图和各部分单元的文档说明

首先打开NEWest.DSN。在AT89C51器件上双击,在Program File: 路径选中该文件夹中的new.hex文件。然后可以按仿真开始按钮。大概经过5~10秒程序写入完毕。然后将一些开关拨回。即将SW15,SW18,SW10,SW9拨至右边。SW14拨至上边。和U41连接的LOGICSTATE拨为0,和U45连接的LOGICSTATE拨至1。然后可以按动START上的LOGICSTATE。整个系统开始运行。

此文档为模型计算机的电路说明文档。共分为四个部分。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ALU,PC及I/O部分

1.PC(74LS161)
图  X-1
图X-2

2.存储器(6116)

3.寄存器(74LS374)

4.ALU(74LS181)

5.I/O部分

第二部分:微控制部分

1.控制台转移

2.地址转移

3.微地址输入

4.微命令输入
5.微控制输出
              U38,U39,U40为3个3-8译码器,E1,E2,E3为1,0,0。输入端为A,B,C字段,译码的情况如下:

第三部分:自动输入
本系统若使用开关拨代码及微程序,则由于数据量较多且容易拨错,致使调试效率低下。因此用一个AT89C51来自动写入代码及微程序,省却拨动开关的时间。下面是具体电路及写入51的代码,经验证可正确写入及读出。
  • AT89C51部分

2.微程序存储写入部分

3.存储器写入部分

4.代码部分
具体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sbit OE =P2^7;                            //控制微控器里三个6116(RAM)的输出
sbit WE =P2^6;                            //控制微控器里三个6116(RAM)的写入
sbit CS2=P2^5;                            //控制微控器里三个6116(RAM)的片选
sbit CS1=P2^4;
sbit CS0=P2^3;
sbit t=P2^2;                                          //给微地址寄存器写入地址提供时序信号
sbit WE_RAM=P2^1;                            //为主存储器提供写允许信号
sbit LDRAM=P2^0;              //给主存储器写入地址或数据的74LS245的允许信号
sbit tr=P1^7;                                          //为主存储器提供地址的74LS273的时序信号

#define n 100                                          //用于提供延时的变量
void delay(void)                            //延时功能函数
{
              char i,j;
              for(i=0;i<n;i++)
                            for(j=0;j<n;j++)
                            {}
}
void 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
              OE=1;
              WE=1;
              CS2=1;
              CS1=1;
              CS0=1;
              WE_RAM=1;
              LDRAM=1;
              t=0;
}
void main(void)
{
              char c2[25]= {0x01,0x01,0x00,0x00,0x00,0x01,0x95,0x00,0x00,0x01,0x01,
                            0x01,0x01,0x02,0x00,0x00,0x01,0x01,0x00,0x01,0x00,0x07,0x00,0x07,0x06};
              //微程序的高八位数据
              char c1[25]= {0x81,0xed,0xc0,0xe0,0xb0,0xa2,0x9a,0xe0,0x10,0xed,0xed,
                            0xed,0xed,0x82,0xe0,0xa0,0xed,0xed,0xa0,0x80,0x20,0x0a,0xd1,0x0a,0x8a};
              //微程序的中八位数据
              char c0[25]= {0x10,0x82,0x48,0x04,0x05,0x06,0x01,0x0d,0x01,0x83,0x87,
                            0x8e,0x96,0x01,0x0f,0x15,0x92,0x94,0x17,0x01,0x18,0x01,0x81,0x10,0x11};
              //微程序的低八位数据

              char ram[11]={0x00,0x10,0x0a,0x20,0x0b,0x30,0x0b,0x40,0x00,0x00,0x01};
              //主存储器里的数据及指令
              char i;

              init();
              WE=0;
              for(i=0;i<=24;i++)
              {
                            P1=i;                            //P1口用来提供微程序地址
                            t=!t;                                          //微地址寄存器的时序信号

                            P0=c2[i];                            //P0口用来提供微程序,先提供高八位程序
                            CS2=0;                            //选中高八位的存储器
                            delay();                            //延时
                            CS2=1;                            //片选无效

                            P0=c1[i];
                            CS1=0;                            //选中中八位存储器
                            delay();
                            CS1=1;                            //片选无效

                            P0=c0[i];
                            CS0=0;                            //选中低八位存储器
                            delay();
                            CS0=1;                            //片选无效
                            t=!t;
              }

              WE=1;
              CS2=0;
              CS1=0;
              CS0=0;
              OE=0;

              P0=0x00;                                          //置微地址为0x00

              for(i=0;i<25;i++)              //显示微程序数据,用来检查是否输入有误
              {
                            P1=i;
                            t=!t;

                            t=!t;
                            delay();
              }

              P1=0x01;
              t=!t;
              t=!t;
              delay();

              LDRAM=0;
              tr=0;
              for(i=0;i<11;i++)
              {
                            P3=i;                            //提供主存储器地址

                            tr=!tr;
                            tr=!tr;                            //将地址写入地址寄存器
                            P3=ram[i];              //提供主存储器数据或指令

                            WE_RAM=0;              //主存储器写有效
                            delay();
                            WE_RAM=1;

              }
              P3=0x00;
              tr=!tr;
              tr=!tr;

              LDRAM=1;
              while(1){}
}

此代码在Keil μVersion2中编译为*.hex文件,然后加载到Proteus中的AT89C51,便可运行。

第四部分:时序及控制

下图为时序的部分控制电路:

单步执行与连续执行的开关定义,如图

参考设计:http://www.51hei.com/bbs/dpj-181762-1.html

网友A(2020-09-14):
楼主您好,我想问一下你的操作说明文档里写的START是指哪里呀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在仿真电路图上按你的写得操作说明操作,没有反应可能是因为什么啊

网友B(2021-06-12):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在仿真电路图上按你的写得操作说明操作,没有反应可能是因为什么啊

需要把LED的阻值调低,太高了电流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