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不同温度下转速不同 求帮助

楼主(2018-10-13):
要实时控制的,温度降低,速度降低,温度升高,速度升高
最好有大佬给个程序。

网友A:
直接要代码,估计没人会干,但可以给你思路
用单片机AD功能接个热敏电阻之类的来获得温度.
然后根据温度值,建立一个函数,用于将温度值转换成PWM信号的占空比.
让单片机输出PWM信号去驱动开关管驱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要代码,估计没人会干,但可以给你思路
用单片机AD功能接个热敏电阻之类的来获得温度.
然后根据温度值, ...

好的谢谢。我先去写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