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驱动PS2无线手柄库文件与资料下载

楼主(2018-10-13):
PS2无线手柄快速上手教程
使用前准备
程序分析
使用前准备
将接收器连接到arduino上(共用到6个引脚,程序中使用的是8、
9、10、11号引脚,接收器跟arduino的连线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引脚。
如果没有接收器转接板,请查看接收器引脚说明)。
下载例程(使用的是arduino uno r3),打开串口监视器,按下遥控
按键查看效果(具体使用见下面程序分析)。
程序源码与资料链接:

引脚需要与程序相对应
接收器转接板
接收器引脚说明
程序分析
1. 首先将文件PS2X_lib.cpp,PS2X_lib.h拷贝到项目文件夹下。
2. 添加头文件。
3. 遥控接收器引脚声明(需要跟实际连线相对应)。
4. 实例化一个PS2对象
5. arduino初始化
ps2x.config_gamepad(PS2_CLK, PS2_CMD, PS2_CS, PS2_DAT, pressures, rumble);
PS2引脚初始化,返回值为0说明遥控连接成功。
6. 在循环中读取遥控数据
ps2x.read_gamepad(false, 0);
You must Read Gamepad to get new values and set vibration values
ps2x.read_gamepad(small motor on/off, larger motor strenght from 0-255),if
you don't enable the rumble, use ps2x.read_gamepad(); with no values。You
should call this at least once a second。
PS2遥控内部是有两个震动马达的,这里我们不使用。
调用此函数读取遥控器状态,每个循环调用一次,但不要太频繁。
按键状态读取有三个函数
ps2x.Button( x ) ,只要按键按下会一直触发,按下时串口一直打印数据。
ps2x.ButtonPressed(x),按键按下时触发一次,按下时串口只打印一次数据。
ps2x.ButtonReleased(x),按键释放时触发一次,松开时串口只打印一次数据。
x表示按键的宏定义,
具体效果请自行测试。
摇杆数据读取
ps2x.Analog( x ) ,x表示摇杆的宏定义,具体如下图:
遥控读取数据的教程就到这里了,按键的具体功能就需要结合自己的机器人使用
了。

#include "PS2X_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avr/io.h>
#if ARDUINO > 22
#include "Arduino.h"
#else
#include "WProgram.h"
#include "pins_arduino.h"
#endif

static byte enter_config[]={0x01,0x43,0x00,0x01,0x00};
static byte set_mode[]={0x01,0x44,0x00,0x01,0x03,0x00,0x00,0x00,0x00};
static byte set_bytes_large[]={0x01,0x4F,0x00,0xFF,0xFF,0x03,0x00,0x00,0x00};
static byte exit_config[]={0x01,0x43,0x00,0x00,0x5A,0x5A,0x5A,0x5A,0x5A};
static byte enable_rumble[]={0x01,0x4D,0x00,0x00,0x01};
static byte type_read[]={0x01,0x45,0x00,0x5A,0x5A,0x5A,0x5A,0x5A,0x5A};

boolean PS2X::NewButtonState() {
   return ((last_buttons ^ buttons) > 0);

}

boolean PS2X::NewButtonState(unsigned int button) {
  return (((last_buttons ^ buttons) & button) > 0);
}

boolean PS2X::ButtonPressed(unsigned int button) {
  return(NewButtonState(button) & Button(button));
}

boolean PS2X::ButtonReleased(unsigned int button) {
  return((NewButtonState(button)) & ((~last_buttons & button) > 0));
}

boolean PS2X::Button(uint16_t button) {
   return ((~buttons & button) > 0);
}

unsigned int PS2X::ButtonDataByte() {
   return (~buttons);
}

byte PS2X::Analog(byte button) {
  return PS2data[button];
}
unsigned char PS2X::_gamepad_shiftinout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tmp = 0;
   for(i=0;i<8;i++) {

          if(CHK(byte,i)) CMD_SET();
          else  CMD_CLR();
          CLK_CLR();

          delayMicroseconds(CTRL_CLK);

          if(DAT_CHK()) SET(tmp,i);
          CLK_SET();
#if CTRL_CLK_HIGH
          delayMicroseconds(CTRL_CLK_HIGH);
#endif
   }
   CMD_SET();
   delayMicroseconds(CTRL_BYTE_DELAY);
   return tmp;
}

void PS2X::read_gamepad() {
    read_gamepad(false, 0x00);
}

boolean PS2X::read_gamepad(boolean motor1, byte motor2) {
  double temp = millis() - last_read;

  if (temp > 1500) //waited to long
    reconfig_gamepad();

  if(temp < read_delay)  //waited too short
    delay(read_delay - temp);

  if(motor2 != 0x00)
    motor2 = map(motor2,0,255,0x40,0xFF); //noting below 40 will make it spin

  char dword[9] = {0x01,0x42,0,motor1,motor2,0,0,0,0};
  byte dword2[12] = {0,0,0,0,0,0,0,0,0,0,0,0};

  // Try a few times to get valid data...
  for (byte RetryCnt = 0; RetryCnt < 5; RetryCnt++) {
            CMD_SET();
      CLK_SET();
      ATT_CLR(); // low enable joystick

          delayMicroseconds(CTRL_BYTE_DELAY);
          //Send the command to send button and joystick data;

          for (int i = 0; i<9; i++) {
                  PS2data[i] = _gamepad_shiftinout(dword[i]);
          }

          if((PS2data[1] == 0x79) || (PS2data[1] == 0x41)) {  //if controller is in full data return mode, get the rest of data
                   for (int i = 0; i<12; i++) {
                                PS2data[i+9] = _gamepad_shiftinout(dword2[i]);
                   }
          }

            ATT_SET(); // HI disable joystick
          // Check to see if we received valid data or not.  We should be in analog mode for our data
          // to be valie
          if ((PS2data[1] & 0xf0) == 0x70)
                break;

        // If we got to here, we are not in analog mode, try to recover...
        reconfig_gamepad();        // try to get back into Analog mode.
        delay(read_delay);
  }

  // If we get here and still not in analog mode, try increasing the read_delay...
  if ((PS2data[1] & 0xf0) != 0x70) {
        if (read_delay < 10)
                read_delay++;        // see if this helps out...
  }

        #ifdef PS2X_COM_DEBUG
    Serial.println("OUT:IN");
                for(int i=0; i<9; i++){
                        Serial.print(dword[i], HEX);
                        Serial.print(":");
                        Serial.print(PS2data[i], HEX);
                        Serial.print(" ");
                }
                for (int i = 0; i<12; i++) {
                        Serial.print(dword2[i], HEX);
                        Serial.print(":");
                        Serial.print(PS2data[i+9], HEX);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
        #endif

  last_buttons = buttons; //store the previous buttons states

#if defined(__AVR__)
   buttons = *(uint16_t*)(PS2data+3);   //store as one value for multiple functions
#else
   buttons =  (uint16_t)(PS2data[4] << 8) + PS2data[3];   //store as one value for multiple functions
#endif
   last_read = millis();
   return ((PS2data[1] & 0xf0) == 0x70);
}

byte PS2X::config_gamepad(uint8_t clk, uint8_t cmd, uint8_t att, uint8_t dat) {
        return config_gamepad(clk, cmd, att, dat, false, false);
}

byte PS2X::config_gamepad(uint8_t clk, uint8_t cmd, uint8_t att, uint8_t dat, bool pressures, bool rumble) {

   byte temp[sizeof(type_read)];

#ifdef __AVR__
_clk_mask = digitalPinToBitMask(clk);
_clk_oreg = portOutputRegister(digitalPinToPort(clk));
_cmd_mask = digitalPinToBitMask(cmd);
_cmd_oreg = portOutputRegister(digitalPinToPort(cmd));
_att_mask = digitalPinToBitMask(att);
_att_oreg = portOutputRegister(digitalPinToPort(att));
_dat_mask = digitalPinToBitMask(dat);
_dat_ireg = portInputRegister(digitalPinToPort(dat));
#else

        uint32_t            lport;                   // Port number for this pin
        _clk_mask = digitalPinToBitMask(clk);
        lport = digitalPinToPort(clk);
        _clk_lport_set = portOutputRegister(lport) + 2;
        _clk_lport_clr = portOutputRegister(lport) + 1;

        _cmd_mask = digitalPinToBitMask(cmd);
        lport = digitalPinToPort(cmd);
        _cmd_lport_set = portOutputRegister(lport) + 2;
        _cmd_lport_clr = portOutputRegister(lport) + 1;

        _att_mask = digitalPinToBitMask(att);
        lport = digitalPinToPort(att);
        _att_lport_set = portOutputRegister(lport) + 2;
        _att_lport_clr = portOutputRegister(lport) + 1;

        _dat_mask = digitalPinToBitMask(dat);
        _dat_lport = portInputRegister(digitalPinToPort(dat));

#endif

  pinMode(clk, OUTPUT); //configure ports
  pinMode(att, OUTPUT);
  pinMode(cmd, OUTPUT);
  pinMode(dat, INPUT);

#if defined(__AVR__)
  digitalWrite(dat, HIGH); //enable pull-up
#endif

   CMD_SET(); // SET(*_cmd_oreg,_cmd_mask);
   CLK_SET();

   //new error checking. First, read gamepad a few times to see if it's talking
   read_gamepad();
   read_gamepad();

   //see if it talked
   if(PS2data[1] != 0x41 && PS2data[1] != 0x73 && PS2data[1] != 0x79){ //see if mode came back. If still anything but 41, 73 or 79, then it's not talking
      #ifdef PS2X_DEBUG
                Serial.println("Controller mode not matched or no controller found");
                Serial.print("Expected 0x41 or 0x73, got ");
                Serial.println(PS2data[1], HEX);
          #endif

         return 1; //return error code 1
        }

  //try setting mode, increasing delays if need be.
  read_delay = 1;

  for(int y = 0; y <= 10; y++)
  {
   sendCommandString(enter_config, sizeof(enter_config)); //start config run

   //read type
           delayMicroseconds(CTRL_BYTE_DELAY);

        CMD_SET();
    CLK_SET();
    ATT_CLR(); // low enable joystick

    delayMicroseconds(CTRL_BYTE_DELAY);

    for (int i = 0; i<9; i++) {
          temp[i] = _gamepad_shiftinout(type_read[i]);
    }

        ATT_SET(); // HI disable joystick

        controller_type = temp[3];

   sendCommandString(set_mode, sizeof(set_mode));
   if(rumble){ sendCommandString(enable_rumble, sizeof(enable_rumble)); en_Rumble = true; }
   if(pressures){ sendCommandString(set_bytes_large, sizeof(set_bytes_large)); en_Pressures = true; }
   sendCommandString(exit_config, sizeof(exit_config));

   read_gamepad();

   if(pressures){
        if((PS2data[1] == 0x79) || (PS2data[1] == 0x41))
                break;
        if(PS2data[1] == 0x73)
                return 3;
   }

    if(PS2data[1] == 0x73)
      break;

    if(y == 10){
                #ifdef PS2X_DEBUG
                Serial.println("Controller not accepting commands");
                Serial.print("mode stil set at");
                Serial.println(PS2data[1], HEX);
                #endif
      return 2; //exit function with error
          }

    read_delay += 1; //add 1ms to read_delay
  }

return 0; //no error if here
}

void PS2X::sendCommandString(byte string[], byte len) {

  #ifdef PS2X_COM_DEBUG
  byte temp[len];
  ATT_CLR(); // low enable joystick
  delayMicroseconds(CTRL_BYTE_DELAY);

  for (int y=0; y < len; y++)
    temp[y] = _gamepad_shiftinout(string[y]);

  ATT_SET(); //high disable joystick
   delay(read_delay);                  //wait a few

  Serial.println("OUT:IN Configure");
  for(int i=0; i<len; i++){
                        Serial.print(string[i], HEX);
                        Serial.print(":");
                        Serial.print(temp[i], HEX);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

  #else
  ATT_CLR(); // low enable joystick
  for (int y=0; y < len; y++)
    _gamepad_shiftinout(string[y]);

   ATT_SET(); //high disable joystick
   delay(read_delay);                  //wait a few
   #endif
}

byte PS2X::readType() {
/*
        byte temp[sizeof(type_read)];

        sendCommandString(enter_config, sizeof(enter_config));

        delayMicroseconds(CTRL_BYTE_DELAY);

        CMD_SET();
    CLK_SET();
    ATT_CLR(); // low enable joystick

    delayMicroseconds(CTRL_BYTE_DELAY);

    for (int i = 0; i<9; i++) {
          temp[i] = _gamepad_shiftinout(type_read[i]);
    }

        sendCommandString(exit_config, sizeof(exit_config));

        if(temp[3] == 0x03)
                return 1;
        else if(temp[3] == 0x01)
                return 2;

        return 0;
        */

        if(controller_type == 0x03)
                return 1;
        else if(controller_type == 0x01)
                return 2;

        //return 0;
        return controller_type;

}

byte PS2X::readMode() {
        return PS2data[1];
}

void PS2X::enableRumble() {

     sendCommandString(enter_config, sizeof(enter_config));
     sendCommandString(enable_rumble, sizeof(enable_rumble));
     sendCommandString(exit_config, sizeof(exit_config));
     en_Rumble = true;

}

bool PS2X::enablePressures() {

     sendCommandString(enter_config, sizeof(enter_config));
     sendCommandString(set_bytes_large, sizeof(set_bytes_large));
     sendCommandString(exit_config, sizeof(exit_config));

         read_gamepad();
         read_gamepad();

          if((PS2data[1] != 0x79)  && (PS2data[1] != 0x41))
                return false;

     en_Pressures = true;
         return true;
}

void PS2X::reconfig_gamepad(){

   sendCommandString(enter_config, sizeof(enter_config));
   sendCommandString(set_mode, sizeof(set_mode));
   if (en_Rumble)
      sendCommandString(enable_rumble, sizeof(enable_rumble));
   if (en_Pressures)
      sendCommandString(set_bytes_large, sizeof(set_bytes_large));
   sendCommandString(exit_config, sizeof(exit_config));

}

#ifdef __AVR__
inline void  PS2X::CLK_SET(void) {

   register uint8_t old_sreg = SREG;
   cli();
   *_clk_oreg |= _clk_mask;
   SREG = old_sreg;
}

inline void  PS2X::CLK_CLR(void) {
   register uint8_t old_sreg = SREG;
   cli();
   *_clk_oreg &= ~_clk_mask;
   SREG = old_sreg;
}

inline void  PS2X::CMD_SET(void) {
   register uint8_t old_sreg = SREG;
   cli();
   *_cmd_oreg |= _cmd_mask; // SET(*_cmd_oreg,_cmd_mask);
   SREG = old_sreg;
}

inline void  PS2X::CMD_CLR(void) {
   register uint8_t old_sreg = SREG;
   cli();
   *_cmd_oreg &= ~_cmd_mask; // SET(*_cmd_oreg,_cmd_mask);
   SREG = old_sreg;
}

inline void  PS2X::ATT_SET(void) {
   register uint8_t old_sreg = SREG;
   cli();
  *_att_oreg |= _att_mask ;
   SREG = old_sreg;
}

inline void PS2X::ATT_CLR(void) {
   register uint8_t old_sreg = SREG;
   cli();
  *_att_oreg &= ~_att_mask;
   SREG = old_sreg;
}

inline bool PS2X::DAT_CHK(void) {
        return (*_dat_ireg & _dat_mask)? true : false;
}

#else
// On pic32, use the set/clr registers to make them atomic...inline void  PS2X::CLK_SET(void) {
        *_clk_lport_set |= _clk_mask;
}

inline void  PS2X::CLK_CLR(void) {
        *_clk_lport_clr |= _clk_mask;
}

inline void  PS2X::CMD_SET(void) {
        *_cmd_lport_set |= _cmd_mask;
}

inline void  PS2X::CMD_CLR(void) {
        *_cmd_lport_clr |= _cmd_mask;
}

inline void  PS2X::ATT_SET(void) {
        *_att_lport_set |= _att_mask;
}

inline void PS2X::ATT_CLR(void) {
        *_att_lport_clr |= _att_mask;
}

inline bool PS2X::DAT_CHK(void) {
        return (*_dat_lport & _dat_mask)? true : false;

}

byte PS2X::psxType() {
        /*if(PS2data[1] == 0x41) {
                return 1;
        } else if(PS2data[1] == 0x79) {
                return 2;
        }*/

        return PS2data[1];
        //return 0;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