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提供了三种访问绝对地址的方法

楼主(2018-10-13):
C51 提供了三种访问绝对地址的方法:
1. 绝对宏:

在程序中,用“#include<absacc.h>”即可使用其中定义的宏来访问绝对地址, 包括:
CBYTE、XBYTE、PWORD、DBYTE、CWORD、XWORD、PBYTE、DWORD 具体使用可看一看 absacc.h 便知
例如:
rval=CBYTE[0x0002];指向程序存贮器的 0002h 地址
rval=XWORD    [0x0002];指向外 RAM 的 0004h 地址

2. _at_关键字

直接在数据定义后加上_at_ const 即可,但是注意: (1)绝对变量不能被初使化;
(2)bit 型函数及变量不能用_at_指定。

例如:

idata struct link list _at_ 0x40;指定 list 结构从 40h 开始。
xdata char text[25b] _at_0xE000;指定 text 数组从 0E000H 开始

提示:如果外部绝对变量是 I/O 端口等可自行变化数据,需要使用 volatile 关 键字进行描述,请参考 absacc.h。

3. 连接定位控制

此法是利用连接控制指令 code xdata pdata \data bdata 对“段”地址进行, 如要指定某具体变量地址,则很有局限性,不作详细讨论。

附 c51)
/*-------------------------------------------------------------------
------- ABSACC.H
Direct access to 8051, extended 8051 and Philips 80C51MX memory areas. Copyright (c) 1988-2002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ifndef   ABSACC_H
#define   ABSACC_H

#define C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code    *) 0)
#define D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data    *) 0)
#define P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pdata *) 0)
#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

#define CWORD ((unsigned int volatile code    *) 0)
#define DWORD ((unsigned int volatile data    *) 0)
#define PWORD ((unsigned int volatile pdata *) 0)
#define XWORD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 0)

#ifdef   CX51
#define FVAR(object, addr)    (*((object volatile far *) (addr)))
#define FARRAY(object, base) ((object volatile far *) (base))
#define FCVAR(object, addr)    (*((object const far *) (addr)))
#define FCARRAY(object, base) ((object const far *) (base))
#else
#define    FVAR(object,    addr)    (*((object    volatile    far    *) ((addr)+0x10000L)))
#define    FCVAR(object,    addr)    (*((object    const    far    *) ((addr)+0x810000L)))
#define    FARRAY(object,    base)    ((object    volatile    far    *) ((base)+0x10000L))
#define FCARRAY(object, base) ((object const far *) ((base)+0x810000L))
#endif

#endif

附 c166)
/*-------------------------------------------------------------------
------- ABSACC.H
Direct access to 166 memory areas for C166/EC++ Version 5.
Copyright (c) 1992-2004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ifndef   ABSACC_H
#define   ABSACC_H

#if (  MODEL

== 0)

#define MVAR(object, addr)    (*((object volatile *) (addr)))
#define MARRAY(object, base) ((object volatile *) (base))

#else
#define MVAR(object, addr)    (*((object volatile far *) (addr)))
#define MARRAY(object, base) ((object volatile far *) (base))
#define HVAR(object, addr)    (*((object volatile huge *) (addr)))
#define HARRAY(object, base) ((object volatile huge *) (base))
#define XVAR(object, addr)    (*((object volatile xhuge *) (addr)))
#define XARRAY(object, base) ((object volatile xhuge *) (base))
#endif

#endif

C51提供了三种访问绝对地址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