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关闭中断再打开中断下次还会进入中断吗(附程序)

楼主(2018-10-13):
外部下降沿触发中断,进入中断后EA=0关闭中断,while 语句执行完后再EA=1 打开中断。
请问下次再出现下降沿的时候还能进入这个中断程序吗?我目的是每发生一次下降沿,执行一次这个中断内部的函数。

void main()
{

  TMOD=0x01; // Timer mode 1
        TR0=1;     // Timer 0 enable
        TR1=1;     // Timer 1 enable

        IT0=1;  // Falling edge trigger
        EX0=1;  // External interrupt 0 enable
        EA=1;   // Master switch enable

        while (1)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0 stands for external interrupt 0
{
        EA=0;
       TH1=0xB1;
       TL1=0xEC;
        cnt=0;

      while (cnt<=100)
        {
         P1=0xE3;
         Delay10ms();

         P1=0xF3;
         Delay10ms();

                if (TF1 == 1)
                {
                  TF1=0;
                  TH1=0xB1;
                        TL1=0xE0;
                        cnt++;
                }
        }
        EA=1;

}

网友A:
进入中断后,关闭中断,执行中断程序里的代码完后,再打开,还是可以进入中断的.
但是一般不这么写,更多的是某中断执行完其代码后,将自身使能位关闭,然后再其他中断或者main函数里根据需要条件触发再打开,如.
{
    .....
    ......
    {
        ....
        .....
        if(xxxx&&ex0==0)
        {
            ex0 = 1;
        }
        ............
        ............
    }
}
void ex0_ISR() interrupt 0
{
    .............
    ...............
   .................
    ex0 = 0;
}
建议中断程序里尽量不要写循环,更加不应该写DELAY,完全可以通过写IF来判断,然后设置标志位,main函数再根据标志位来执行对应的功能.如:
bit flag_1;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flag_1==1)
        {
             while(xxx)
             {
                  .............
                  ...........
             }
             delay(xxxx);
             flag_1 = 0;
             ex0 = 1;
        }
    }
}

void ex0_ISR() interrupt 0
{
    ex0 = 0;
    flag_1 = 1;
}

网友B:
不会C语言,但原理是不变的:你可以在中断程序里先关闭中断,在中断返回的时候再打开,下一次一样的可以触发中断,这样可以避免中断等级低的中断被中断等级高的中断打断.

网友C:
取决于中断源有没有消失!

网友D:
注意中断时间的设定

网友E:
会的会的

网友F:
会,只要中断打开了,申请通过,就会进入中断服务

网友G:
可以的啊,只要退出中断就能再次进入的啊

网友H:
只要中断是打开的,每次下降沿都会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