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钟设计6位共阳数码管显示的PCB及仿真源程序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8位共阳数码管显示51单片机时钟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ec,min,hour;//定义时、分、秒变量
uchar counter10ms0,counter10ms1; //定义T0和T1的10ms计数变量
uchar counter05s0;//定义0.5秒变量

uchar KeyCounter; //定义保存功能按键计数值变量

uchar OldKey;  //定义保存按键状态变量
bit AddFlag,SubbFlag;//定义加、减按键标志
bit FlashFlag; //定义闪烁标志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uchar Disbuff[8]={0,0,10,0,0,10,0,0};//定义数码管显示缓冲区单元
uchar code DisCode[1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共阳数码管段码,0~9及“-”“熄灭”字符的字型码

sbit LED=P3^4; //工作指示灯

/****************************************
* 延时函数Delaynms(uint dly)          *
* 延时时间 dly x 1ms    12MHz           *
****************************************/
void Delaynms(uint dly)
{
        uchar i;
        while(dly--)
                for(i=0;i<123;i++);
}
/***************************************/

/****************************************
* 显示函数Display()                     *
* 功能:根据将8个数码管显示一遍         *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n=0x01;
        for(i=0;i<8;i++)
        {
                 P0=DisCode[Disbuff[i]];         //送段码
                P2=~n;                        //开位选
                Delaynms(1);   //延时
                n=n<<1;           //位选移位
                P0=0xff;                //段码低电平全灭
                P2=0xff;           //经过非门后变成高电平,使得位选关闭
        }
}
/****************************************/

/****************************************
* BIN码变换成BCD码函数TimeDataBin2Bcd() *
* 功能:将时、分、秒分离出十位和个位    *
****************************************/
void TimeDataBin2Bcd()
{
         Disbuff[0]=hour/10;//分离小时十位
         Disbuff[1]=hour%10;//分离小时个位
         Disbuff[3]=min/10;//分离分钟十位
         Disbuff[4]=min%10;//分离分钟个位
         Disbuff[6]=sec/10;//分离秒十位
         Disbuff[7]=sec%10;//分离秒个位

}
/***************************************/

/****************************************
* 读入按键函数ReadKey()                 *
* 功能:若有按键按下,返回按键值        *
*       若没有按键按下,返回255         *
****************************************/
uchar ReadKey()
{
        uchar Key;
        Key=P3&0xe0; //读入按键值  P3&1110 0000
        if(Key!=0xe0)
        {                          //若有键按下

                Delaynms(10);
                Key=P3&0xe0; //重新读入按键值
                if(Key!=0xe0)
                {                         //若有键按下
                        if((Key!=0xe0)&&(OldKey==0xe0))        //判断是否下降沿
                         {
                                OldKey=Key;         //保存本次按键值
                                return(Key); //返回按键值
                        }
                }
        }
        OldKey=Key;        //无键按下,保存本次按键值,返回255
        return(255);        //不能够删,否则出错
}
/***************************************/

/****************************************
* 按键分析函数KeyAnalysis(uchar Key)    *
* 功能:对功能键计数                    *
*       对加、减键设标志                *
****************************************/
void KeyAnalysis(uchar Key)
{
        if(Key!=255)
        {        //有键按下
                switch(Key)
                {
                case 0x60:        KeyCounter++;        //功能键按下           0110 0000  因为85行Key=P3&0xe0; //重新读入按键值
                                                if(KeyCounter==3)KeyCounter=0;
                                                break;
                case 0xa0:  if(KeyCounter!=0)AddFlag=1;break;  //+键按下        1010 0000
                case 0xc0:  if(KeyCounter!=0)SubbFlag=1;break; //-键按下        1100 0000
                }
        }
}
/***************************************/

/****************************************
* 时间调整函数AdjTime()                 *
* 功能:对分钟、小时加、减设置          *
*                                       *
****************************************/
void AdjTime()
{
         if(KeyCounter==1)
        {                                 //设置分钟
                 if(AddFlag)
                {                         //分钟+设置
                         AddFlag=0; //标志位要清零 ,否则影响下次按键判断
                        min++;
                        if(min==60)min=0;
                }
                if(SubbFlag)
                {                   //分钟-设置
                         SubbFlag=0;                 //标志位要清零 ,否则影响下次按键判断
                        min--;
                        if(min==255)min=59;        //分钟减到0的时候,unsigned char型的变量回到255
                }
        }
        if(KeyCounter==2)
        {                          //设置小时
                 if(AddFlag)
                {                  //小时+设置
                         AddFlag=0;
                        hour++;
                        if(hour==24)hour=0;
                }
                if(SubbFlag)
                {                   //小时-设置
                         SubbFlag=0;
                        hour--;
                        if(hour==255)hour=23;
                }
        }
}
/***************************************/

/****************************************
* 闪烁控制函数FlashControl()            *
* 功能:对调整的分钟、小时进行熄灭设置  *
*                                       *
****************************************/
void FlashControl()
{
        if(FlashFlag)
        {
                 if(KeyCounter==1)
                {
                           Disbuff[3]=11;        //DisCode[11]=0x00,数码管灭
                         Disbuff[4]=11;
                }
                 if(KeyCounter==2)
                {
                           Disbuff[0]=11;
                         Disbuff[1]=11;
                }
        }
}
/******************************?????*********/

/*void LEDFLASH(void)
{
        LED1=~LED1;
        LED2=~LED2;
        LED3=~LED3;
        LED4=~LED4;

}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
        P1=0XF0;   //时分间隔的两个LED灯亮
        TMOD=0x11;         //定时器0,1都设置为工作方式一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ET0=1;ET1=1;   //开定时器0,1的中断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Key=ReadKey();                //读取按键,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KeyAnalysis(Key);        //判断哪个按键按下
                if(KeyCounter==0)         //假如没有按下功能键
                {        TR0=1;                         //启动定时器0,秒计数
                        TR1=0;
                        TimeDataBin2Bcd();           //分离变量以便后面数码管的显示
                }
                else
                {
                         TR0=0;                //关闭定时器0,
                        TR1=1;                   //启动定时器1
                        AdjTime();        //调整时间
                        TimeDataBin2Bcd(); //分离变量以便后面数码管的显示
                        FlashControl();           //对调整的分钟、小时进行熄灭数码管设置
                }
                Display();         //显示数码管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counter10ms0++;

        if(counter10ms0==50)
        {
                 counter10ms0=0;
                counter05s0++;
                LED=0;                //LED=P3^4; //工作指示灯亮

                if(counter05s0==2)         //1s到来
                {
                        counter05s0=0;
                        s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