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远程WIFI自动窗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8-10-13):
想自己动手做一个远程WIFI控制自动窗帘,买了一个手机wifi继电器模块,请问让窗帘到达两边位置自动停止,是不是应该两边各接一个限位器?或者接其他什么电子元件?应该怎么接,求线路图!!

这个限位器可以用吗?怎么接?

楼主:
线路图麻烦在WIFI模块上画,小白怕看不懂

网友A:
电子部份容易实现,机械部份呢?是成品还是自己做?

网友B:
限位器我建义用下图的较好,接起来方便。

网友C:
可以不用APP直接接网页上就可以了

网友D:
电机运行后,在两个情况下停止:
1、收到手机的停止命令。
2、收到到达边界的传感器信号。

网友E:
楼主这图是错的,只能往一个方向转,图对的话也无法加限位开关(限位开关动作后无法往反方向走),要改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部份容易实现,机械部份呢?是成品还是自己做?

机械部分自己做得,就是不知道限位器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运行后,在两个情况下停止:
1、收到手机的停止命令。
2、收到到达边界的传感器信号。

你所说的第二种“收到到达边界的传感器信号”就是接限位器啊,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位器我建义用下图的较好,接起来方便。

不管用哪个限位器,主要是不会接,需要大神指导,来个线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械部分自己做得,就是不知道限位器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图是错的,只能往一个方向转,图对的话也无法加限位开关(限位开关动作后无法往反方向走),要改线路 ...

双模块是可以控制正常反转的。加限位开关是为了让转到一个位置停止,不是为了反转

网友F:
方法很多,比如:
1. 窗帘上放块磁铁,窗户上放两个霍尔传感器,单片机根据霍尔传感器信号判断窗帘是否到位
2. 电机转轴链接旋转编码器,单片机根据旋转编码器输出脉冲数计算窗帘位置
3. 光电器件

楼主:
麻烦在这个图上花一下在哪里加限位器我还是小白,你这个看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在这个图上花一下在哪里加限位器我还是小白,你这个看不太明白

好吧,我说得明白一点:加上去的红色的就是限位开关,蓝色的是二极管(要根据你电机的情况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说得明白一点:加上去的红色的就是限位开关,蓝色的是二极管(要根据你电机的情况选)。

明白了,谢谢

网友E:
两线还要对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