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做了一个串口读取设备数据的软件,3秒钟读一次,十几个字节,几分钟内正常,之后...

楼主(2018-10-13):
VB做了一个串口读取设备数据的软件,3秒钟读一次,十几个字节,几分钟内正常,之后就再也读不到数据,大家看是什么问题。
谢谢。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判断为接收事件
            MSComm1.InputLen = 16
            Rec_Data = MSComm1.Input '接收数据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然后取 Rec_Data 数据。。。。

网友A:
设备何时发,发多少个字节,你是不可控的。你每3秒读一次,如是设备发了上万个,而你只读了十几个,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