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压电流功率表

楼主(2018-10-13):
很早前制作了一个电压电流表电路程序是朋友给的,现在想改大量程自己不懂程序谁会的帮忙写个序,先看看我制作好的实物先吧

这个是PCB板

这个是 做好的板子

这个是制作制作好的客厅电源,目前电压最高只能上到42V电流最大只有14A,本人想加大电压检测量程比如100V电流加大到50A,谁懂程序的可以回复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需要看到原理图,分析出来电路怎么工作的,然后才能写程序;
还有,加电电压和电流,器件也不一 ...

我没有原文件呀只是HEX文件改不了程序

网友B:
特别给力 学习了

网友C(2019-01-21):
我最近也想做调压电源,能分享一份原理图吗?我QQ1107331123

网友D(2019-05-20):
有资料吗

楼主(2019-12-28):
电压电流表电路图来了

楼主:
程序来了

网友E(2020-03-17):
电流怎么测,数值一直跳变,电压还可以显示正常

网友F:
测“100V电流加大到50A”,这么大的电流也没有必要吧?谢谢分享!

网友G(2020-07-29):
多谢分享,得空做一个玩下

网友H(2020-10-28):
引用 网友F:
测“100V电流加大到50A”,这么大的电流也没有必要吧?谢谢分享!

大功率锂电池充电机,测72V45A,很有必要

网友I(2021-12-12):
谢谢分享电压电流表电路图

网友J:
感谢分享,电压电流表电路图,学习到了

网友K:
如果不会编程,从硬件改,读数乘10倍,电压档电阻分压,电流档用分流片。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电流怎么测,数值一直跳变,电压还可以显示正常

要用程序进行滤波

网友K:
引用 网友K:
如果不会编程,从硬件改,读数乘10倍,电压档电阻分压,电流档用分流片。

即使改程序,也要分压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