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ILLC里面输入C语言代码报未添加项目,但是已经添加了

楼主(2018-10-13):
已经添加了,但是还是说没有添加项目,上网查的

网友A:
Keil提示的是第十七行代码有问题 不是说C文件没有添加到项目里  实质上是你的第十六行代码缺少了;

网友B:
1、语法错误,第16行,结尾少一个分号";",加上这个分号再试试吧!

网友B:
语法有错误,第16行结尾少一个“;” ,加上再试试!

网友C:
该找软件教程看看了,这是编译没通过不会产生新项目文件(如 hex 文件...等)

网友D:
选择上方像小锤子的图标targetoptions,output,勾选create HEX file文件,点OK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