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单片机智能植物生长LED光照控制系统设计源码与资料

楼主(2018-10-13):
作品简介:光照是植物光合作用、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环境因素,但光照受天气、季节影响很大,而研究表明人工光源可以作为植物光合作用的光源来使用,能为植物提供不间断的光照,不受天气影响。但传统人工光照光源通常采用荧光灯、高压钠灯和金属卤素灯等,但这些光源寿命短、效率低,其电气特性决定了这些光源的光强难以调节、调光效果差,应用度不高。LED光源体积小、重量轻、寿命长、发光效率高、波长类型丰富、高安全可靠和无环境污染。不同波长的LED组合可以很好的与植物光合作用需要的光谱相匹配,促进了植物生长,减短了植物开花结果的时间,提高了产量,使用LED植物生长光源更加具有环保节能的作用。    为了高效的利用LED光源体对植物生长的促进作用,植物生长LED光照系统的设计开发可以很好实现这个目标。采用兆易创新GigaDevice公司基于ARM®Cortex™-M4处理器的32位微控制器GD32F350为控制核心的GD32 Colibri-F350RB 开发板为系统的主控制器,在此基础上编制完全原创的控制程序。利用PID自动控制技术编制相关算法,在GD32F350的程序中编写使用PID算法程序为核心的控制程序,采用PWM方式进行光照调节,利用上位机监控软件、传感器、GD32 Colibri-F350RB 开发板为系统的主控制器和LED驱动器等组成的植物生长LED光照控制系统,可以实现对植物光照环境进行实时监控和自动智能调节,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解决了温室植物对光照环境的需求。
整个系统的硬件主要组成有GD32 Colibri-F350RB 开发板为系统的主控制器、XY-30光照传感器、LED驱动控制器、特殊波长的 LED光源、12V电源等。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系统上位机检测控制软件,利用RS232串口与主控制器通信,可以实时控制主控制器和接收主控制器发送来的数据 ...

系统上位机检测控制软件,利用RS232串口与主控制器通信,可以实时控制主控制器和接收主控制器发送来的数据  ...

系统上位机检测控制软件,利用RS232串口与主控制器通信,可以实时控制主控制器和接收主控制器发送来的数据

系统框图

系统框图

系统框图

光照波长配比调节1

光照波长配比调节1

光照波长配比调节1

演示系统在扰动下光照度控制过程记录1

演示系统在扰动下光照度控制过程记录1

演示系统在扰动下光照度控制过程记录1

光照波长配比调节3

光照波长配比调节3

光照波长配比调节3

单片机程序源码如下:
#include "350dx_led.h"
#include "350dx_uart.h"
#include "350dx_key.h"
#include "350dx_iic.h"
#include "350dx_pid.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gd32f3x0_rcu.h"
//#include "gd32f3x0.h"
//#include "gd32f3x0_it.h"
#define ARRAYNUM(arr_nanme)      (uint32_t)(sizeof(arr_nanme) / sizeof(*(arr_nanme)))
#define TRANSMIT_SIZE   (ARRAYNUM(transmitter_buffer) - 1)

uint8_t transmitter_buffer[] = "\n\rUSART interrupt test\n\r";
uint8_t receiver_buffer[32];
uint8_t transfersize = TRANSMIT_SIZE;
uint8_t receivesize = 32;
__IO uint8_t txcount = 0;
__IO uint16_t rxcount = 0;

uint8_t receive_data[10];
uint8_t transmit_data[7];
uint8_t receive_flag;
uint32_t pwm_pulse_red,pwm_pulse_green,pwm_pulse_blue;
uint32_t pwm_pulse_ratio;//上位机发送的PWM占空比系数X62=TIMER1值

unsigned char  SensorCDS_Data[5];

uint8_t key_s,key_v = 0x01;
uint8_t key_ctrol_pid = 0x00;

extern uint32_t LUX_temp;
extern PID_value ASR;
extern float set_distance ;

extern float PIData_Rece;

void led_spark(void)
{        //呼吸灯
    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local = 0U;

    if(timingdelaylocal){

        if(timingdelaylocal < 500U){
                EvbLedControl(LED1, LED_ON);
       // EvbLedControl(LED2, LED_ON);
       // EvbLedControl(LED3, LED_ON);
        }else{
                    EvbLedControl(LED1, LED_OFF);
        //EvbLedControl(LED2, LED_OFF);
        //EvbLedControl(LED3, LED_OFF);
        }

        timingdelaylocal--;
    }else{
        timingdelaylocal = 1000U;
    }
}    // */
void proc_key(unsigned char key_v)
{
//        unsigned int count;
        if((key_v & 0x01) == 0)
        {
                                //for (count =0;  count<0xffffff; count++);   //延时
                        pwm_pulse_red =pwm_pulse_red+1000;//PWM占空比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TIMER_CH_2,pwm_pulse_red);//设置PWM占空比
                        key_ctrol_pid =! key_ctrol_pid;

                        Init_BH1750();
                transmit_data[0]=0xEE;
                transmit_data[1]=0x85;
                transmit_data[2]=SensorCDS_Data[0];
                transmit_data[3]=SensorCDS_Data[1];
                transmit_data[4]=100;
                transmit_data[5]=100;
                transmit_data[6]=0xBA;//数据帧尾码186
                        UartSendData(transmit_data,7);

                //DIP_Main();
        }
}

void timer_config(void)
{
    /* -----------------------------------------------------------------------
    TIMER1 configuration: generate 3 PWM signals with 3 different duty cycles:
    TIMER1CLK is 1MHz
        - TIMER1_CH1  pin (PB3)
    - TIMER1_CH2  pin (PB10)
    - TIMER1_CH3  pin (PB11)

    TIMER1 channel1 duty cycle = (4000/ 16000)* 100  = 25%
    TIMER1 channel2 duty cycle = (8000/ 16000)* 100  = 50%
    TIMER1 channel3 duty cycle = (12000/ 16000)* 100 = 75%
    -----------------------------------------------------------------------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timer_deinit(TIMER1);

    /* TIMER1 configuration */
#ifdef GD32F330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83;
#endif /* GD32F330 */
#ifdef GD32F350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07;
#endif /* GD32F350 */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5999; //装载值 1000k/15999=62hz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timer_initpara);

    /* CH1,CH2 and CH3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0 */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TIMER_CH_1,&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TIMER_CH_2,&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TIMER_CH_3,&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TIMER_CH_1,3999);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TIMER_CH_1,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TIMER_CH_1,TIMER_OC_SHADOW_DIS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TIMER_CH_2,1999);//7999  5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TIMER_CH_2,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TIMER_CH_2,TIMER_OC_SHADOW_DIS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TIMER_CH_3,11999);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TIMER_CH_3,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TIMER_CH_3,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1);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1);
}

int main(void)
{
    int i;

        transmit_data[0]=0xEE;
        transmit_data[1]=0x99;
        transmit_data[2]=100;
        transmit_data[3]=100;
        transmit_data[4]=101;
        transmit_data[5]=150;
        transmit_data[6]=0xBA;//数据帧尾码186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0_SUB4);
        /* 配置configur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    EvbLedConfig();  //
        EvbKeyConfigPoll();        //
                IICConfig();//
        /* USART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使能串口中断及优先级0,0*/
//    nvic_irq_enable(USART1_IRQn, 0, 0);
        /* USART2 configure 波特率11520 ,8数据位1停止位*/
         EvbUart1Config();        //初始化串口

        UartSendData(transmit_data,7);

//        /* enable USART TBE interrupt开发空中断 */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INT_TBE);

///* wait until USART send the transmitter_buffer */
//    while(txcount < transfersize);
//
//    while (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FLAG_TC));

        //UartSendData(receive_data,7); //发接收到的数据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INT_RBNE);
        //while(rxcount < 7);
        //printf("\n\rUSART receive successfully!\n\r");
//
//    /* wait until USART receive the receiver_buffer */
//    while(rxcount < receivesize);
//    if(rxcount == receivesize)
//        printf("\n\rUSART receive successfully!\n\r");

//
//         EvbUart1WriteStr("Hello ZhanglinGD32F\r");
//  printf("\r\nCK_SYS is %d", rcu_clock_freq_get(CK_SYS));
//    printf("\r\nCK_AHB is %d", rcu_clock_freq_get(CK_AHB));
//    printf("\r\nCK_APB1 is %d", rcu_clock_freq_get(CK_APB1));
//    printf("\r\nCK_APB2 is %d", rcu_clock_freq_get(CK_APB2));
//        rcu_ckout_config(RCU_CKOUTSRC_CKSYS, RCU_CKOUT_DIV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使能GPB口时钟
  EvbLedConfig();  //初始化LED
    timer_config();

    while(1)
    {
//                delay_1ms(500);        //500 X 1ms=500ms,1000u时
//        //for (i =0;  i<0xffffff; i++);   //延时
//        EvbLedControl(LED1, LED_ON);
//        EvbLedControl(LED2, LED_ON);
//        EvbLedControl(LED3, LED_ON);
//
//                delay_1ms(500);
//       // for (i =0;  i<0xffffff; i++);  //延时
//        EvbLedControl(LED1, LED_OFF);
//        EvbLedControl(LED2, LED_OFF);
//        EvbLedControl(LED3, LED_OFF);
        if(key_ctrol_pid != 0)
        {
        if(i >1000)
        {
                i=0;
                Init_BH1750();                //通电
                 if(LUX_temp > (set_distance+500) )
                {
                        DIP_Main();
                }
                 if(LUX_temp < (set_distance-500) )
                {
                        DIP_Main();
                }
        }
        i++;
        }
                key_s = scan_key();
                if(key_s != key_v)  //不等于01
                {
                        delay_1ms(5000);
                        key_s = scan_key();
                        if(key_s != key_v)  //防抖
                        {
                         key_v = key_s;
                         proc_key(key_v);

                        }
                }
                if(receive_flag==1)
                {
                        receive_flag=0;//清除标志
                        if(receive_data[1]==0x11)
                        {
                         pwm_pulse_ratio=receive_data[4];
                         pwm_pulse_red=pwm_pulse_ratio*62;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TIMER_CH_2,pwm_pulse_red);//设置PWM占空比
                        }
                        if(receive_data[1]==0x10)
                        {
                         pwm_pulse_ratio=receive_data[4];
                         pwm_pulse_green=pwm_pulse_ratio*62;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TIMER_CH_1,pwm_pulse_green);//设置PWM占空比
                        }
                        if(receive_data[1]==0x12)
                        {
                         pwm_pulse_ratio=receive_data[4];
                         pwm_pulse_blue=pwm_pulse_ratio*62;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TIMER_CH_3,pwm_pulse_blue);//设置PWM占空比制频率
                        }
                        if(receive_data[1]==0x16)
                        {
                                Init_BH1750();                //通电
                        transmit_data[0]=0xEE;
                        transmit_data[1]=0x85;
                        transmit_data[2]=SensorCDS_Data[0];
                        transmit_data[3]=SensorCDS_Data[1];
                        transmit_data[4]=100;
                        transmit_data[5]=100;
                        transmit_data[6]=0xBA;//数据帧尾码186
                        UartSendData(transmit_data,7);
                        delay_1ms(9000);
                        }
                        if(receive_data[1]==0x1F)     //按设定值PID控制光照数据
                        {
                        PIDReceive_comm();
                        set_distance = PIData_Rece;
                        ASR.Ref         = PIData_Rece;
                        DIP_Main();
                        }
                UartSendData(receive_data,7); //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
                 //EvbUart1WriteStr("Hello ZhanglinGD32F\r");
//                if (EvbKeyScanPoll() == 1)  //按键是否按下
//                {
//                        delay_1ms(500);
                                        /* print out the clock frequency of system, AHB, APB1 and APB2 */
//        printf("\r\nCK_SYS is %d", rcu_clock_freq_get(CK_SYS));
//    printf("\r\nCK_AHB is %d", rcu_clock_freq_get(CK_AHB));
//    printf("\r\nCK_APB1 is %d", rcu_clock_freq_get(CK_APB1));
//    printf("\r\nCK_APB2 is %d", rcu_clock_freq_get(CK_APB2));
//        printf("%s =%d\r\n","rcu_clock_freq_get.CK_SYS",rcu_clock_freq_get(CK_SYS));
//                }
                 //else
    }

   // return 1;
}

/* 重定向C 库函数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魔法棒需勾选Use MicroLIB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将printf内容发到串口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uint8_t)ch);// USART1 换成 USART2可改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FLAG_TBE));

    return ch;
}

上位机监控软件

上位机监控软件

光照波长配比调节2

光照波长配比调节2

演示系统在扰动下光照度控制过程记录2

演示系统在扰动下光照度控制过程记录2

完整代码如下

网友A(2019-04-26):
资料可以发我邮箱吗?wxcgy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