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单片机内部自带ADC采集热敏电阻温度数据显示

楼主(2018-10-13):
利用STC15W内部自带的ADC采集热敏电阻的数据,热敏电阻的型号是50K,MF58-503-3950数据手册上传

这个程序在开发板上的现象如下图所示:
代码如下:

  1. /*******************************************************************************
  2. * 文件名: ADC转换器使用
  3. * 描  述: 实用的温度测试---热敏电阻
  4. * 功  能:中断方式
  5. * 作  者:大核桃QQ597627977
  6. * 版本号:1.0.1(2017.05.23)
  7. *******************************************************************************/
  8. #include "stc15w.h"//头文件
  9. #include "intrins.h"

/*******************************************************************************
* 文件名: 重定义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
* 文件名:全局变量定义区域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5.03.03)
*******************************************************************************/
bit flag_ad1 = 0;//温度采集完成标志
bit flag_coll1 = 0;//数据采集间隔
uint16 Adresult_temp1 = 0;//采集的AD数值xx
uint8 ad_count = 0; //采集AD的次数计数器
uint16 ResTemp;//温度临时结果
uint16 Temper;//温度最终结果
uint16 temp1,temp2,Sensor;//临时结果存放
uint16 Adresult1; //最终结果存放

/*******************************************************************************
* 文件名:共阳数码管真值表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5.03.03)
*******************************************************************************/
code uint8 LedChar[]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0X1C,0x46,0x23,0x48,0xc1
};

uint16 code TempTab0_15[][2] = {//温度转换表,此表为 0~40 度
        {962,0},{959,10},{956,20},{953,30},{950,40},{947,50},{944,60},{940,70},{937,80},{933,90},{929,100},
        {925,113},{924,115},{923,117},{922,119},
        {921,123},{920,125},{919,127},{918,129},
        {917,131},{916,133},{915,135},{914,137},{913,139},
        {912,143},{911,145},{910,147},{909,149},
};

uint16 code TempTab16_20[][2] = {//温度转换表,此表为 0~40 度
        {908,151},{907,153},{906,155},{905,157},{904,159},
        {903,161},{902,163},{901,165},{900,167},{899,169},
        {898,171},{897,173},{896,175},{895,177},{894,179},
        {893,181},{892,183},{891,185},{890,187},{889,189},
        {888,191},{887,193},{886,195},{885,197},{884,199},
        {883,201},{882,203},{881,205},{880,207},{879,208},{878,209},
};

uint16 code TempTab21_25[][2] = {//温度转换表,此表为 0~40 度
        {877,210},{876,211},{875,213},{874,215},{873,217},{872,219},
        {871,221},{870,223},{869,225},{868,227},{867,229},
        {866,230},{865,231},{864,233},{863,235},{862,237},{861,239},
        {860,240},{859,241},{858,243},{857,245},{856,247},{855,248},{854,249},
        {853,250},{852,251},{851,253},{850,255},{849,257},{848,259},

};

uint16 code TempTab26_30[][2] = {//温度转换表,此表为 0~40 度
        {847,260},{846,261},{845,263},{844,265},{843,267},{842,269},
        {841,270},{840,271},{839,273},{838,275},{837,277},{836,279},
        {835,280},{834,281},{833,283},{832,285},{831,287},{830,288},{829,289},
        {828,290},{827,291},{826,293},{825,295},{824,297},{823,298},{822,299},
        {821,300},{820,301},{819,303},{818,305},{817,307},{816,308},{815,309},
};

uint16 code TempTab31_35[][2] = {//温度转换表,此表为 0~40 度
        {814,310},{813,311},{812,313},{811,315},{810,317},{809,318},{808,319},
        {807,320},{806,321},{805,323},{804,325},{803,327},{802,328},{801,329},
        {800,330},{799,331},{798,332},{797,334},{796,335},{795,337},{794,338},{793,339},
        {792,340},{791,341},{790,343},{789,345},{788,347},{787,348},{786,349},
        {785,350},{784,351},{783,352},{782,353},{781,355},{780,357},{779,358},{778,359},

};

uint16 code TempTab36_40[][2] = {//温度转换表,此表为 0~40 度
         {777,360},{776,361},{775,362},{774,363},{773,365},{772,367},{771,368},{770,369},
        {769,370},{768,371},{767,372},{766,373},{765,375},{764,377},{763,378},{762,379},
        {761,380},{760,381},{759,382},{758,383},{757,385},{756,387},{755,388},{754,389},
        {753,390},{752,391},{751,392},{750,393},{749,395},{748,397},{747,398},{746,399},
        {745,400},{744,401},{743,402},{742,403},{741,405},{740,407},{739,408},{738,409},
};

/*******************************************************************************
* 文件名:单独位定义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sbit LED0 = P1^0;//第1组LED
sbit LED1 = P1^1;//第2组LED
sbit LED2 = P1^2;//第3组LED
sbit LED3 = P1^3;//第4组LED
sbit LED4 = P1^4;//第5组LED
sbit LED5 = P3^2;//第6组LED
sbit LED6 = P0^0;//第7组LED
sbit LED7 = P0^1;//第8组LED

sbit LEDS1 = P3^3;//数码管1
sbit LEDS2 = P3^4;//数码管2
sbit LEDS3 = P3^6;//数码管3
sbit LEDS4 = P3^7;//数码管4

/*******************************************************************************
* 文件名:函数前置声明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Mcu_Port_Init();
void LedScan();
void Delay500ms(); //24MHZ
void Time0_Init();//定时器0
void InitADC(void);
uint16 Get_Adc_Temp(uint8 times); //AD转换与查表处理程序
void ADC_Refresh(void);

/*******************************************************************************
* 文件名
* 描  述: 主函数
* 功  能:入口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main(void)
{
        Mcu_Port_Init();//IO上电初始化
        Time0_Init();
        InitADC();

        while(1)
        {
                Get_Adc_Temp(16); //AD转换与查表处理程序
                ADC_Refresh();
        }
}

/*******************************************************************************
* 文件名:void LedScan()
* 描  述: LED刷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LedScan()
{
        static uint8 i = 0;

        P2 = 0Xff;
        switch(i)
        {
                case 0: LEDS4 = 0;LEDS1 = 1;P2 = LedChar[Temper / 100 % 10];i++;break;
                case 1: LEDS1 = 0;LEDS2 = 1;P2 = LedChar[Temper / 10 % 10];i++;break;
                case 2: LEDS2 = 0;LEDS3 = 1;P2 = LedChar[17];i++;break;
                case 3: LEDS3 = 0;LEDS4 = 1;P2 = LedChar[18];i = 0;break;

                default:break;
        }
}

/*******************************************************************************
* 文件名:void InitADC(void)
* 描  述: //初始化 AD 转换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5.03.03)
*******************************************************************************/
void InitADC(void)
{
        P1ASF = 0xE0; //设置 P1 口为模拟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CLK_DIV |= 0x20; //ADRJ 为 1,ADC_RES 存放高两位结果,ADC_RESL 存放低 8 位结果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ADC上电并延时
}

/*******************************************************************************
* 文件名: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描  述: 中断服务程序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5.03.03)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EADC = 1;//开ADC中断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ADC中断标志
        ResTemp = ADC_RES;
        ResTemp <<= 8;
        ResTemp |= ADC_RESL;
        flag_ad1 = 1; //电压采集完成标志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6;

        EADC = 0;//关闭中断

}

/*******************************************************************************
* 文件名:void Get_Adc_Temp(uint8 times)
* 描  述: 温度数据采集
* 功  能:模块化编程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uint16 Get_Adc_Temp(uint8 times) //AD转换与查表处理程序
{
   if(flag_coll1) //每次采集AD的时间间隔标志位
   {
                if(ad_count < times)//连续采集16次后再把求总数据的平均值
                {
                        if(flag_ad1 == 1)   //完成一次AD采样
                        {
                                flag_ad1 = 0;  //清除完成一次采样的标志位

                                Adresult_temp1 = Adresult_temp1 + ResTemp;
                                ad_count++;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6;
                        }
                } //右移动一位数据就相当于整除以2
                else  //已经采集完16次数据,这个时候把总累加数据除以16就可以求得平均值了
                {
                        Adresult_temp1 >>= 4;
                        Adresult1 = Adresult_temp1;
                        Adresult_temp1 = 0;//AD暂存清零
                        ResTemp = 0;  //把采集AD的结果清零
                        ad_count = 0; //把采集次数重新清零
                }
   }

   return  Adresult1;//返回采集的温度数值
}

/*******************************************************************************
* 文件名:void ADC_Refresh(void)
* 描  述: 刷新温度
* 功  能:模块化编程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ADC_Refresh(void)
{
        static uint8 i = 0;

        if((Adresult1 >= 909) && (Adresult1 < 962))
        {
                for (i = 0; i < sizeof(TempTab0_15); i++) //遍历映射表
                {
                        if (Adresult1 >= TempTab0_15[i][0]) //在表中找到当前,
                        {
                                break;
                        }
                }

                Temper = TempTab0_15[i][1];
        }
        else if((Adresult1 >= 878) && (Adresult1 < 908))
        {
                for (i = 0; i < sizeof(TempTab16_20); i++) //遍历映射表
                {
                        if (Adresult1 >= TempTab16_20[i][0]) //在表中找到当前,
                        {
                                break;
                        }
                }

                Temper = TempTab16_20[i][1];
        }
        else if((Adresult1 >= 848) && (Adresult1 < 877))
        {
                for (i = 0; i < sizeof(TempTab21_25); i++) //遍历映射表
                {
                        if (Adresult1 >= TempTab21_25[i][0]) //在表中找到当前,
                        {
                                break;
                        }
                }
                Temper = TempTab21_25[i][1];
        }
        else if((Adresult1 >= 815) && (Adresult1 < 847))
        {
                for (i = 0; i < sizeof(TempTab26_30); i++) //遍历映射表
                {
                        if (Adresult1 >= TempTab26_30[i][0]) //在表中找到当前,
                        {
                                break;
                        }
                }
                Temper = TempTab26_30[i][1];
        }
        else if((Adresult1 >= 778) && (Adresult1 < 814))
        {
                for (i = 0; i < sizeof(TempTab31_35); i++) //遍历映射表
                {
                        if (Adresult1 >= TempTab31_35[i][0]) //在表中找到当前,
                        {
                                break;
                        }
                }
                Temper = TempTab31_35[i][1];
        }
        else if((Adresult1 >= 738) && (Adresult1 < 777))
        {
                for (i = 0; i < sizeof(TempTab36_40); i++) //遍历映射表
                {
                        if (Adresult1 >= TempTab36_40[i][0]) //在表中找到当前,
                        {
                                break;
                        }
                }

                Temper = TempTab36_40[i][1];
        }

}

/*******************************************************************************
* 文件名:void Time0_Init()
* 描  述: 定时器0初始化
* 功  能:10毫秒@11.0592MHz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Time0_Init(void)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ET0 = 1;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

/*******************************************************************************
* 文件名:
* 描  述: 中断函数
* 功  能:1毫秒@11.0592MHz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ET0_IRQHandler()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8 tmrcoll1 = 0;//数据采集间隔

        EADC = 0;  //在定时中断中禁止AD中断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mrcoll1++;//数据采集时间累加
        if(tmrcoll1 >= 2) // 2 = 2ms  500HZ                                                                                                    //166*100 =16.6MS
        {
            tmrcoll1 = 0;
                flag_coll1 = 1;//数据采集间隔标志位 2ms读取一次数据
        }

        LedScan();

        EADC = 1;  //在定时中断中打开AD中断

}

/*******************************************************************************
* 文件名:void Mcu_Port_Init()
* 描  述: io初始化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Mcu_Port_Init()
{
        IE = 0xa8;//允许AD转换
        //将P0口低二位配置为推挽输出
        //234567位配置位高阻输入
        P0M1 = 0xFC;//1111 1100
        P0M0 = 0X03;//0000 0011
        //P0 = 0X01;//第6个
        //P0 = 0X02;//第7个
        //高3位配置高阻输入,用作模拟口
        //其他配置推挽输出,驱动LED
        P1M1 = 0xE0;//1110 0000
        P1M0 = 0X1F;//0001 1111
        //P2口配置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P2 = 0Xff; //上电为1111 1111

//        //P54,P55口为推挽输出
        P5M1 = 0X00;
        P5M0 = 0X00;
        P5 = 0xFF;

        //P37,P36,3.2,P3.3 P3.4口为推挽输出
        P3M1 = 0X00;
        P3M0 = 0XFC;
        P3 = 0X23; //0010 0111//第5个LED端口

        LED0 = 0;//第1组LED,如果使能请置为1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LED4 = 0;
        LED5 = 0;
        LED6 = 0;
        LED7 = 0;
}

/*******************************************************************************
* 文件名:void Delay500ms()                //@24.000MHz
* 描  述:Y5内核延时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Delay500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46;
        j = 153;
        k = 24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程序代码如下

网友A(2019-02-20):
有一点意思,收下

网友B(2019-07-05):
下下来看看先  主要是看一下 转换阻值表。 多谢!

网友C:
写的超级好,收i下了

网友D(2022-10-31):
楼主的帖子对初学者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网友E:
买到10几个都是10K的热敏电阻,怎么样修改温度曲线显示准确。

网友F(2023-03-15):
完美思路,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