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文件的单片机汇编程序应该用什么软件编译?

楼主(2018-10-13):
手里全部文件就四个,.asm, .LST, .OBJ, .TBL,是用在C52单片机上的。我一开始琢磨用keil for c51,但是编译的时候有delay0.5、unit、int0这三个变量名报语法错误(是和keil内置定义冲突?),虽然改了名字以后能编译通过,但既然变量名报错就说明之前不是用keil编的,烧录完插上去开机之后也完全看不到程序运行的迹象。
怀疑不是用keil编写的程序,试了一下masm好像也不太像(masm似乎是用来生成exe的?)。
现在手头的烧录器只支持bin、hex、tek、s*这四种扩展名的代码文件,想问问各位前辈有没有看出来这是用哪个软件编的?或者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把程序顺利烧进去,给在下指条明路,不胜感激!

网友A:
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B:
KEIL 只要是支持C51的,都是可以直接生成HEX文件的,这软件本身就是编译器了,我用过KEIL V4以下的版本,就算你用C写,它也是先转换成汇编了再编译的,原理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高级语言是可以直接烧录的
可能是你设置有问题,又或者是以前用的别的软件写的,但不管是什么原因,编译出错了就会有提示的,你复制一下,再去翻译就知道一个大概了

网友C:
keil不仅可以编译.ASM(汇编)程序,还可以混合编译,即工程中既有C语言模块,又有汇编语言模块。

网友D:
一步一步慢慢查哦,用keil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步一步慢慢查哦,用keil没有问题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 只要是支持C51的,都是可以直接生成HEX文件的,这软件本身就是编译器了,我用过KEIL V4以下的版本,就算你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不仅可以编译.ASM(汇编)程序,还可以混合编译,即工程中既有C语言模块,又有汇编语言模块。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