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中断和定时器中断为什么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18-10-13):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nsigned char timer6;

//sbit IRIN=P3^2;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ENA=P1^2;
sbit pwm=P2^1;//输出PWM信号
//sbit k1=P3^3;
sbit led=P2^0;

    u8 a,b,c;

void uart_init()
{
  TMOD|=0x20;
  PCON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1)
        RI=0;
        a=SBUF;
}

void InitTimer()
{
        TMOD|=0x01;//开定时器0,1
        TH0=0xff;//定时1.5MS,这时舵机处于0度
        TL0=0xf6;
        EA=1;//开总断
        TR0=1;//开定时器0
        ET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函数
{
        TH0=0xff;//定时1.5MS,这时舵机处于0度
        TL0=0xf6;
                b++;
            if(b==1) pwm=0;
                else if(b==2) pwm=1;
                else if(b==c) b=0;

}

void main()
{
     InitTimer();
         uart_init();
  //   while(1)
        {
             if(a==0x01)
                {
                c=28;
                led=1;
                }       //左转 28 2
        else if(a==0x02)
        {
        c=62;         //右转        62 2
        led=0;
        }
        else if(a==0x00) c=51;   //中  51 2

        }
  }

网友A:
两个中断是不会冲突的,但是while(1)这条语句不能去掉,去掉以后程序没有主循环,就会不断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中断是不会冲突的,但是while(1)这条语句不能去掉,去掉以后程序没有主循环,就会不断复位

while(1)那里是我后来去掉的,,,加上两个中断也会冲突。后来我在初始化时就把定时器中断关上,用的时候在打开,就可以实现两个同时工作。

网友B:
可以同时用,看你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两个中断。

楼主:
今天忽然想起这个帖子了。这个问题我自己已经解决了。之所以不能使用串口中断,是因为我的定时器设置太小,已经等于小于机器周期。而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高于串口中断,所以不能执行串口中断。解决方法1定时器时间改长一点2把串口优先级设高于定时器。

网友C:
while(1)那里是我后来去掉的,,,加上两个中断也会冲突。后来我在初始化时就把定时器中断关上,用的时候在打开,就可以实现两个

网友D:
单片机的每一个时刻他只能做一件事。如果单片机可以同时干多件事那它就不需要中断了

网友E:
参考一波,有帮助。。。。。。

网友F:
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高于串口

网友G:
中断是不可以同时用的。但可以设置优先级,让优先级高的任务先运行。

网友H(2018-12-22):
楼主我遇到跟你差不多的问题,我的是可以不断进入串口中断,定时器0的中断能进第一次后面就进不了了,我该怎么改啊。困扰挺久了

网友I(2019-03-09):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遇到跟你差不多的问题,我的是可以不断进入串口中断,定时器0的中断能进第一次后面就进不了了,我该 ...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遇到跟你差不多的问题,我的是可以不断进入串口中断,定时器0的中断能进第一次后面就进不了了,我该 ...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在串口中断哪里不懂关了什么,导致中断溢出后不复位或者说清零

网友J:
        TH0=0xff;//定时1.5MS,这时舵机处于0度
        TL0=0xf6;
这样的初值设定有问题,使用的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最高,中断触发过于频繁,程序几乎一直都在处理T0中断,其他程序(中断)几乎都无法运行了

网友K:
应该还是程序的逻辑没理清所致

网友L:
可以同时使用,就是要设定好时间和优先级。

网友M(2019-10-09):
因为要设置优先级

网友N(2020-05-03):
楼主牛逼,我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O(2020-06-03):
定时器TR0=1后串口不能运行了,怎么处理啊

网友P(2022-01-28):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遇到跟你差不多的问题,我的是可以不断进入串口中断,定时器0的中断能进第一次后面就进不了了,我该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样  进入串口后 定时器就不工作了   进入串口前可以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样  进入串口后 定时器就不工作了   进入串口前可以

把代码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