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无刷电机怎么用的单片机驱动吗

楼主:
无刷电机怎么用

网友A(2018-10-13):
单片机发送一定频率和脉宽范围的PWM给电调,电调根据脉宽和设置控制无刷电机。

网友A:
无刷减速电机说明:36GP-BLDC3650直流无刷减速电机外径37MM,本电机特点超长寿命(大约相当于有刷电机的5~10倍)工作电压范围宽、无刷减速电机,噪音低,力矩大,性能稳定可靠,可以正反转,还带有刹车,调速和测速线输出。

【接线方式】常规有3根线和5根线模式,需要调速的用5根线,不需要调速的选3根线比较方便使用

【红线】接电源正极,正负极不可以接错;

【黑线】接电源负极,正负极不可以接错;

【白线】正反转控制线,断开时,电机一个转向,同黑线一起接负极,电机换向;

【蓝线】PWM调速线,接0~5V脉宽调速器

【黄线】FG信号线,FG信号线输出一个方波脉冲,通过检测脉冲的频率可以得出转速(相当于单线的编码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发送一定频率和脉宽范围的PWM给电调,电调根据脉宽和设置控制无刷电机。

那应该买哪种电调好,你有联系方式吗,我加你想问下

网友B:
电调是什么?我应该买哪种类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发送一定频率和脉宽范围的PWM给电调,电调根据脉宽和设置控制无刷电机。

具体使用方法?电调是什么,应该买哪种来驱动

网友C(2019-12-18):
无刷电机用电调驱动,如需详细了解可以联系我QQ72432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