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想弄一个炫酷的花式LED闪烁

楼主(2018-10-13):
想弄一个花式LED闪烁,可是LED灯闪一下就灭了,希望的是能一直闪,最好简单点能看懂,求大佬帮帮忙!!!

网友A:
你试试这样写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1=P2^0;sbit led2=P2^3;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led2=0;led1=0;
        delay(50000);
        led1=1;led2=1;
        delay(50000);
    }
}

网友B:
1,楼主,你首先要学习C语言基础,就相当于80%会单片机了,因为现在所有8/16/32位(51系列,MSP430系列,ARM系列)都是使用C语言。
2,先看内核8051的单片机:台湾宏晶的STC89C51-DIP40/或其它如新茂,到网上买一个开发板,价格不会超过200元。
3,看一下单片机功能:包换内部FLASH、RAM、TIMER、INT、ADC、USB、ISP/IAR等。
4,编译环境、编程软件KEIL。
5,打开开发板的例子程序,在KEIL编译,下载到板,看结果和说明是不是相符,达到这样效果时,你心里肯定很秀激动,这时你真正学会了单片机,你成功了!!!!!。
6,单片机C语言举例:
sbit SPEAK = P1^5;        //IO口定义为蜂鸣器控制
如果蜂鸣器正极接电源,SPEAK =0;蜂鸣器就会响,你看就是这么简单。
unsiggne char temp;//定义TEMP为单字节变量。
sfr PORTA P1;//将P1口定义为PORTA
总结:多做开发板上的实验,你要多参与这样的项目开发,慢慢就会了。

网友C: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1=P2^0;sbit led2=P2^3;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led2=0;led1=0;
        delay(50000);
        led1=1;led2=1;
        delay(50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这样写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感谢,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主,你首先要学习C语言基础,就相当于80%会单片机了,因为现在所有8/16/32位(51系列,MSP430系列,ARM ...

感谢回复,学到了!

网友D:
实例28  花样循环灯  只需编写花样循环码数组,然后按序输出,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实现各种花样亮灯循环。
Proteus仿真一下,
实例28
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E:
不管是哪个灯,它总是对应在一个CPU的端口上的!
只要让这个端口闪是完成闪烁了!
方案:
1、用定时器做一个定时中断,每次中断将一个闪烁标记F求反。例0.5秒中断一次,中断时让F=!F.
2、输出驱动LED的段时,如:驱动A段,让A=A*F再输出,A就闪烁了。
是不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