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DM134实现LED多段控制(16段,8段,4段16级灰度拖尾)源程序+原理图

楼主(2018-10-13):
219程序为:LED七彩跳变+渐变的转换YX-222(LED流星灯8段16段-软件生成生成数据1
YX-225(用DM134实现16段,8段,4段16级灰度拖尾)
YX-231(红外遥控LED跳变渐变定色)

附件内容

附件内容

YX-222(LED流星灯8段16段-软件生成生成数据1

电路原理图如下:
//============================================================================
//================翼芯科技 LED流星灯8段16段==软件生成生成数据=================
//============================================================================
//  此源码版权属 翼芯科技 全权享有,如欲引用,敬请署名并告知
//          严禁随意用于商业目的,违者必究,后果自负
//程序说明:本程序用于实现LED流星灯8段16段,不同步.IC插到U9位置.
//文件名称:main.C
//日期:    2011/01/23
//版本:    1.0
//C编译器:  keil 8.05
//=============================================================================
#include <STC12C5AX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_nop_();_nop_()

sbit DAT = P3^2;        //DM134数据输出
sbit CLK  = P3^3;    //DM134时钟输出
sbit LE   = P3^4;        //DM134锁存口
sbit EN   = P4^4;        //DM134使能口

/******************************************************************
- 功能描述:ms延时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a,b;
    for(a=ms;a!=0;a--)
         for(b=250;b!=0;b--)
         ;
}

/******************************************************************
- 功能描述:DM134传送一个字的数据,        高位在前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void DM134(uint dat)
{
  uchar i;
  for(i=16;i!=0;i--)
   {
            CLK=0;
      DAT=dat&0x01;      //低位在前
      dat=dat>>1;               //左移一位
          CLK=1;                  //上升延数据移入
   }
  LE=1;                  //寄存器数据更新
  LE=0;
}

/******************************************************************
- 功能描述:实现8段拖尾效果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void Grayscale8(uchar speed)
{
    uchar x,y,f;                               //上半
    uint z=0x8000, gray;

    for(y=8;y>0;y--)
     {
                for(f=speed;f>0;f--)    //流动速度
                 {
                   gray=z;
                   for(x=8;x>0;x--)
            {
              DM134(gray);
                          gray>>=1;
              gray&=z;
                        }
                 }
                 z>>=1;
                z|=0x8000;
     }

        z=0x7f80;
    for(y=16;y>0;y--)                         //下半
     {
                for(f=speed;f>0;f--)    //流动速度
                 {
                  gray=z;
                  for(x=8;x>0;x--)
            {
              DM134(gray);
                             gray>>=1;
              gray&=z;
                        }
                 }
                 z>>=1;
     }

}

/******************************************************************
- 功能描述:实现16段拖尾效果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void Grayscale16(uchar speed)
{
    uchar x,y,f;
    uint z=0x8000, gray;
    for(y=16;y>0;y--)
     {
                for(f=speed;f>0;f--)      //流动速度
                 {
                   gray=z;
                   for(x=16;x>0;x--)
            {
              DM134(gray);
                          gray>>=1;
              gray&=z;
                        }
                 }
            z>>=1;
           z|=0x8000;;
     }
        z=0x7fff;
    for(y=16;y>0;y--)
     {
                for(f=speed;f>0;f--)      //流动速度
                 {
                  gray=z;
                  for(x=16;x>0;x--)
            {
              DM134(gray);
                          gray>>=1;
              gray&=z;
                        }
                 }
                 z>>=1;
     }
}

/******************************************************************
- 功能描述:主函数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void main(void)
{
    uchar CNT;

//M1:M0  0:0为标准51;0:1输出;1:0输入;1:1开漏输出
    P0M1=0X00;                              //P0口设为推挽输出
    P0M0=0XFF;

    P4M1=0X00;                              //P4口设为推挽输出
    P4M0=0XFF;

        EN=0;

        P0=0;
        while(1)
          {
         for(CNT=0;CNT<3;CNT++)
           {
                      Grayscale16(100); //16段
                          Delay(100);
                }

         for(CNT=0;CNT<3;CNT++)
          {
                      Grayscale8(250);  //8D段
                        Delay(100);
                  }

          }
}

//============================================================================
//================翼芯科技 用DM134实现16段,8段,4段16级灰度拖尾================
//============================================================================
//  此源码版权属 翼芯科技 全权享有,如欲引用,敬请署名并告知
//          严禁随意用于商业目的,违者必究,后果自负
//程序说明:本程序用DM134实现16段,8段,4段16级灰度拖尾,各重复1次,不同步.IC插到U9位置.
//文件名称:main.C
//日期:    2011/01/23
//版本:    1.0
//C编译器:  keil 8.05
//=============================================================================
#include <STC12C5AX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  = P3^2;        //DM134数据输出
sbit CLK  = P3^3;    //DM134时钟输出
sbit LE   = P3^4;        //DM134锁存口
sbit EN   = P4^4;        //DM134使能口

uchar code MOV_CNT[3]={31,24,20};
uchar code DEC_CNT[3]={1,2,4};
uchar  DAT_BUF[17]={0,0,0,0,0,0,0,0,0,0,0,0,0,0,0,0,0};
uint   DATA_REG;           //DM134输出数据变量

/******************************************************************
- 功能描述:延时函数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delayms(uint x)
{
         uint t;
        while(x--)
        for(t=1500;t>0;t--);
}

/******************************************************************
- 功能描述:向DM134发送数据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void sendbyte(uint byte)
{
        uint num,i;
        num=byte;
                   for(i=16;i>0;i--)
        {
                 CLK=0;
         DAT=num&0x8000;
         num=num<<1;
         CLK=1;
         }
        LE=1;
        LE=0;
}
/******************************************************************
- 功能描述:PMW输出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void SCAN(void)
{
    uchar SPEED,PWM;
        for(SPEED=100;SPEED>0;SPEED--)                         //调速度
           {
             for(PWM =16;PWM>0;PWM--)
                   {
                     (DAT_BUF[1]  >  PWM)? (DATA_REG |= 0X8000) : (DATA_REG &=0X7FFF);
                     (DAT_BUF[2]  >  PWM)? (DATA_REG |= 0X4000) : (DATA_REG &=0XBFFF);
                     (DAT_BUF[3]  >  PWM)? (DATA_REG |= 0X2000) : (DATA_REG &=0XDFFF);
                 (DAT_BUF[4]  >  PWM)? (DATA_REG |= 0X1000) : (DATA_REG &=0XEFFF);
                 (DAT_BUF[5]  >  PWM)? (DATA_REG |= 0X0800) : (DATA_REG &=0XF7FF);
                 (DAT_BUF[6]  >  PWM)? (DATA_REG |= 0X0400) : (DATA_REG &=0XFBFF);
                     (DAT_BUF[7]  >  PWM)? (DATA_REG |= 0X0200) : (DATA_REG &=0XFDFF);
                     (DAT_BUF[8]  >  PWM)? (DATA_REG |= 0X0100) : (DATA_REG &=0XFEFF);
                     (DAT_BUF[9]  >  PWM)? (DATA_REG |= 0X0080) : (DATA_REG &=0XFF7F);
                     (DAT_BUF[10] >  PWM)? (DATA_REG |= 0X0040) : (DATA_REG &=0XFFBF);
                     (DAT_BUF[11] >  PWM)? (DATA_REG |= 0X0020) : (DATA_REG &=0XFFDF);
                 (DAT_BUF[12] >  PWM)? (DATA_REG |= 0X0010) : (DATA_REG &=0XFFEF);
                 (DAT_BUF[13] >  PWM)? (DATA_REG |= 0X0008) : (DATA_REG &=0XFFF7);
                 (DAT_BUF[14] >  PWM)? (DATA_REG |= 0X0004) : (DATA_REG &=0XFFFB);
                     (DAT_BUF[15] >  PWM)? (DATA_REG |= 0X0002) : (DATA_REG &=0XFFFD);
                     (DAT_BUF[16] >  PWM)? (DATA_REG |= 0X0001) : (DATA_REG &=0XFFFE);
                         sendbyte(DATA_REG);  //输出DM134数据
                   }
           }
}

/******************************************************************
- 功能描述:主函数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void main(void)
{
    uchar i,j,SEG,REPEAT;

  //M1:M0  0:0为标准51;0:1输出;1:0输入;1:1开漏输出
    P3M1=0X00;                                   //P0口设为推挽输出
    P3M0=0XFF;
    P4M1=0X00;                              //P4口设为推挽输出
    P4M0=0XFF;
    EN=0;

    P0=0;

        while(1)
          {
     for(SEG=0;SEG<3;SEG++)                                                //段指针
           {
             for(REPEAT=1;REPEAT>0;REPEAT--)                //重复次数
                  {
                   DAT_BUF[0]=16;                                            //灰度初始化
                   for(i=0;i<MOV_CNT[SEG];i++)                //整个数据左移1次
                     {
                     for(j=16;j>0;j--)                            //16个数据向后移动一位
                    {
                        DAT_BUF[j]=DAT_BUF[j-1];
                    }
                       SCAN();                                                    //PWM输出
                       if(DAT_BUF[0]!=0)                            //数据减
                          DAT_BUF[0]-=DEC_CNT[SEG];
                     }
                        delayms(300);                                        //延时
                  }
                }
         }
}

全部程序均可完全编译与使用

楼主:
多人顶,加放SD控制的

网友A(2019-01-08):
楼主好强大,我也做一个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