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之详解#ifdef等宏及妙用

楼主(2018-10-13):
这几个宏是为了进行条件编译。一般情况下,源程序中所有的行都参加编译。但是有时希望对其中一部分内容只在满足一定条件才进行编译,也就是对一部分内容指定编译的条件,这就是“条件编译”。有时,希望当满足某条件时对一组语句进行编译,而当条件不满足时则编译另一组语句。
条件编译命令最常见的形式为:
#ifdef 标识符
#else程序段2
#endif
它的作用是:
当标识符已经被定义过(一般是用#define命令定义),则对程序段1进行编译,否则编译程序段2。 其中#else部分也可以没有,即:
#ifdef 程序段1
#denif
这里的“程序段”可以是语句组,也可以是命令行。这种条件编译可以提高C源程序的通用性。
如果一个C源程序在不同计算机系统上运行,而不同的计算机又有一定的差异。例如,我们有一个数据类型,在Windows平台中,应该使用long类型表示,而在其他平台应该使用float表示,这样往往需要对源程序作必要的修改,这就降低了程序的通用性。可以用以下的条件编译:
#ifdef WINDOWS
#define MYTYPE long
#else
#define MYTYPE float
#endif
如果在Windows上编译程序,则可以在程序的开始加上 #define WINDOWS 这样则编译下面的命令行:
#define MYTYPE long
如果在这组条件编译命令之前曾出现以下命令行:
#define WINDOWS 0
则预编译后程序中的MYTYPE都用float代替。这样,源程序可以不必作任何修改就可以用于不同类型的计算机系统。
当然以上介绍的只是一种简单的情况,可以根据此思路设计出其它的条件编译。例如,在调试程序时,常常希望输出一些所需的信息,而在调试完成后不再输出这些信息。可以在源程序中插入以下的条件编译段:
#ifdef DEBUG
print ("device_open(%p)\n", file);
#endif
如果在它的前面有以下命令行: #define DEBUG则在程序运行时输出file指针的值,以便调试分析。
调试完成后只需将这个define命令行删除即可。有人可能觉得不用条件编译也可达此目的,即在调试时加一批printf语句,调试后一一将printf语句删除去。的确,这是可以的。但是,当调试时加的printf语句比较多时,修改的工作量是很大的。用条件编译,则不必一一删改printf语句,只需删除前面的一条“#define DEBUG”命令即可,这时所有的用DEBUG作标识符的条件编译段都使其中的printf语句不起作用,即起统一控制的作用,如同一个“开关”一样。
有时也采用下面的形式:
#ifndef 标识符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只是第一行与第一种形式不同:将“ifdef”改为“ifndef”。
它的作用是:若标识符未被定义则编译程序段1,否则编译程序段2。
这种形式与第一种形式的作用相反。
以上两种形式用法差不多,根据需要任选一种,视方便而定。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if后面的是一个表达式,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标识符:
#if 表达式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它的作用是:当指定的表达式值为真(非零)时就编译程序段1,否则编译程序段2。
可以事先给定一定条件,使程序在不同的条件下执行不同的功能。
例如:输入一行字母字符,根据需要设置条件编译,使之能将字母全改为大写输出,或全改为小写字母输出。
#define LETTER 1
main()
{
  char str[20]="C Language",c;
  int i="0";
  while((c=str)!='\0')
  {
     i++;

  #if LETTERif(c>='a'&&c<='z')

  c="c-32";

  #elseif(c>='A'&&c<='Z')

  c="c"+32;

  #endif

  printf("%c",c);
  }

运行结果为:C LANGUAGE现在先定义LETTER为1,这样在预处理条件编译命令时,由于LETTER为真(非零),则对第一个if语句进行编译,运行时使小写字母变大写。如果将程序第一行改为: #define LETTER 0则在预处理时,对第二个if语句进行编译处理,使大写字母变成小写字母(大写字母与相应的小写字母的ASCII代码差32)。此时运行情况为: c language有人会问:不用条件编译命令而直接用if语句也能达到要求,用条件编译命令有什么好处呢?的确,此问题完全可以不用条件编译处理,但那样做目标程序长(因为所有语句都编译),而采用条件编译,可以减少被编译的语句,从而减少目标的长度。当条件编译段比较多时,目标程序长度可以大大减少。浅谈#ifdef在软件开发中的妙用笔者从事UNIX环境下某应用软件的开发与维护工作,用户分布于全国各地,各用户需要的基本功能都是一样的,但在某些功能上要随着需求变化,不断加以升级,要想实现全国各地用户的升级工作是很困难的,而我们则只是利用E-mail发送补丁程序给用户,这些补丁程序都是在一套软件的基础上不断地修改与扩充而编写的,并由不同的标志文件转入到不同的模块,虽然程序体积在不断扩大,但丝毫不影响老用户的功能,这主要是得益于C程序的#ifdef/#else/#endif的作用。我们主要使用以下几种方法,假设我们已在程序首部定义#ifdef DEBUG与#ifdef TEST:1.利用#ifdef/#endif将某程序功能模块包括进去,以向某用户提供该功能。在程序首部定义#ifdef HNLD:#ifdef HNLD include"n166_hn.c"#endif如果不许向别的用户提供该功能,则在编译之前将首部的HNLD加一下划线即可。2.在每一个子程序前加上标记,以便追踪程序的运行。#ifdef DEBUGprintf(" Now is in hunan !");#endif3.避开硬件的限制。有时一些具体应用环境的硬件不一样,但限于条件,本地缺乏这种设备,于是绕过硬件,直接写出预期结果。具体做法是:#ifndef TESTi=dial();//程序调试运行时绕过此语句#else i=0;#endif调试通过后,再屏蔽TEST的定义并重新编译,即可发给用户使用了。# ifdef #ifndef 等用法(转)头件的中的#ifndef,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比如你有两个C文件,这两个C文件都include了同一个头文件。而编译时,这两个C文件要一同编译成一个可运行文件,于是问题来了,大量的声明冲突。还是把头文件的内容都放在#ifndef和#endif中吧。不管你的头文件会不会被多个文件引用,你都要加上这个。一般格式是这样的:#ifndef <标识> #define <标识>...... ......#endif<标识>在理论上来说可以是自由命名的,但每个头文件的这个“标识”都应该是唯一的。标识的命名规则一般是头文件名全大写,前后加下划线,并把文件名中的“.”也变成下划线,如:stdio.h#ifndef_STDIO_H_ #define_STDIO_H_......#endif2.在#ifndef中定义变量出现的问题(一般不定义在#ifndef中)。#ifndef AAA #define AAA ... int i; ... #endif里面有一个变量定义在vc中链接时就出现了i重复定义的错误,而在c中成功编译。结论:(1).当你第一个使用这个头的.cpp文件生成.obj的时候,int i 在里面定义了当另外一个使用这个的.cpp再次[单独]生成.obj的时候,int i 又被定义然后两个obj被另外一个.cpp也include 这个头的,连接在一起,就会出现重复定义.(2).把源程序文件扩展名改成.c后,VC按照C语言的语法对源程序进行编译,而不是C++。在C语言中,若是遇到多个int i,则自动认为其中一个是定义,其他的是声明。(3).C语言和C++语言连接结果不同,可能(猜测)是在进行编译的时候,C++语言将全局 变量默认为强符号,所以连接出错。C语言则依照是否初始化进行强弱的判断的。(参考)解决方法:(1).把源程序文件扩展名改成.c。(2).推荐解决方案:.h中只声明 extern int i;在.cpp中定义<x.h>#ifndef__X_H__ #define__X_H__ extern int i; #endif //__X_H__

网友A(2021-03-31):
才注册, 先收藏了~

网友B(2022-06-22):
讲解得挺细的

网友C:
介绍的很详细,感谢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