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佬懂得用51单片机结合人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做一个智能用电开关系统的吗?...

楼主(2018-10-13):
有哪位大佬懂得用51单片机结合人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做一个智能用电开关系统的吗?求救

网友A:
红外热释电红外,在接收到信号就有一个逻辑输出的,把逻辑输出接驱动继电器电路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功能不需要用单片机 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功能不需要用单片机 呀

要用单片机,存储数据。老师要求用到单片机。有个进行大数据分析,动态调制开关的切换周期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热释电红外,在接收到信号就有一个逻辑输出的,把逻辑输出接驱动继电器电路就可以实现了

题目要求要进行大数据分析的,要用单片机的。还要动态调制开关的切换周期

网友C:
要给出智能用电开关系统的具体要求, 才能提供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给出智能用电开关系统的具体要求, 才能提供方案

题目的具体要求是:利用人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等,设计智能用电开关,使得设备在人离开一段时间后自动关闭电源,并统计使用规律,实现大数据分析,动态调制开关的切换的周期

网友D:
仔细阅读“人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规格书,你就会有办法了!

网友E:
题目的具体要求是:利用人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等,设计智能用电开关,使得设备在人离开一段时间后自动关闭电源,并统计使用规律,实现大数据分析,动态调制开关的切换的周期

分析如下:1.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接到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引脚
2.统计使用规律,要用时钟芯片吧,不然你咋知道这个人的使用规律的?分析时间点,看看哪一个时间点开关的频繁,然后将相关的数据放到EEPROM里或者FALSH里面,
3.根据一段时间的观察,比如60分钟的使用率,如果在这个阶段使用者比较多,那么就延长写时间,如果使用者比较少,就减少时间,具体的,再去仔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