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单片机内部ADC温敏电阻测量温度源码

楼主:
STC15W4K-ADC温敏电阻测量温度

/************************************************************************************
*
* 实验平台:品诺电子STC15W4K核心板 + 品诺电子"开拓者"扩展板
* 时钟选择:内部IRC时钟22.1184M
* 功能说明:该实验通过ADC功能,使用扩展板上的温敏电阻测量当前温度,温度值显示在数
                                                码管上。温敏电阻相对于DS18B20温度传感器,价格低的多。
*
************************************************************************************/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my_type.h"
#include "main.h"
#include "num.h"
#include "adc.h"
#include "ntc_temp.h"

/********************************************************************
函数功能:对IAP15W4K,STC15W4K的IO口初始化为准双向IO口。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STC15W4K系列的芯片,上电后所有与PWM相关的IO口(P0.6/P0.7
                  /P1.6/P1.7/P2.1/P2.2/P2.3/P2.7/P3.7/P4.2/P4.4/P4.5)均为高
                  阻态,需将这些口设置为准双向口或强推挽模式方可正常使用。
********************************************************************/
void InitIO(void)
{
        //初始化 P0 P1 P2 P3 P4 为准双向IO口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
/**///////////////////////Pino Electronics////////////////////////**/

/********************************************************************
函数功能:主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main (void)
{
        u8 temp;
        InitIO();
        InitTimer0();
        InitADC(ADC_CHANNEL_TMP);
        EA=1;                                //允许所有中断

        while(1){
                if(GetAdcUpdatedFlag()){
                        temp=AdcDatToTemp(GetAdcData());
                        SetNumDisplayDecimal(temp);
                        InitADC(ADC_CHANNEL_TMP);
                }
                if(GetSecondFlag()){
                        Led2Tog();
                }
        }
}
/**///////////////////////Pino Electronics////////////////////////**/

网友A(2018-10-13):
坐等楼主补充资料!

网友B:
大概说一下原理,主要原理是测电阻。温度传感器是特殊材料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用电子温度仪,和万用表记录RT值,再用电脑打印出来即可,根据RT值来进行R的采集最后得到温度。

网友B:
电路原理图很简单温度传感器没画出来
淘宝搜的电子温度测量仪
以及各种温度传感器器
两星
不同的温度传感器可能RT值不一样

网友C(2020-05-03):
新手路过,看不懂

网友D(2020-10-19):
感谢楼主分享,下载的时候刷新了一次又被多扣了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