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ISP-Demo-使用Y-Modem协议源码与库函数分享

楼主:
MCU的ISP程序完全用C语言编写,接收Ymodem协议时忽略CRC16 校验,用户可以向己加上。当然,用户可以完全自己定义协议,更改接收程序来获得自己独一无二的下载协议。关于Ymodem协议的相关知识,用户可以向己上网搜索,资料很多。
原则上,用户程序不需要知道具体ISP程序的实际地址,满足一定条件时复位到用户入口即可。但是用户程序的长度不可以超过ISP占用的部分。 本例程,ISP定位在0xE400用户程序可以写到57K-3字节。0xE3FD、0xE30xE3FF这3个字节,被ISP存放用户程序的入口指令。用超级终端下载时, 如果用户程序超过0xE3FC, ISP会停止执行下载。
本文以宏晶科技的IAP12C5A60S2和IAP15F2K61S2为例,详细说明使用宏晶科技的IAP单片机开发用户自己的ISP程序的方法,并给出了基于keil的汇编和c源代码

FLASH空间中,从地址0000H开始的连续57K-3字节的空间为用户程序区。当满足特定的下载条件时,需要用户将MCU复位到用户如成入口,执行IAP_CONTR=0x20即可,此时可对用户程序区进行擦除和改写,以达到更新用户程序的目的。

三.下位机固件程序说明

下位机固件程序包括两部分:ISP(ISP代码)和AP(用户代码)*ISP代码向成一体,用户不需要调用ISP,软件复位总会先运行ISP。两种方式进入ISP:
1、超级终端,键盘为小写状态,按下字母d键,给MCU上电,MCU检测到10个字母(1,就会进入ISP。
2、用户程序中,串口连续接收到字母d,超过10个就执行IAP_CONTR=0x20复位到ISP。

*用户代码

用户代码可以使用C或者汇编语言编写,但对于汇编代码需要注意一点:位于0000H的复位入口地址处的指令必须是一个长跳转语句(类似LJMP START)。在用户代码中,需要设置好串口,并在串口连续接收到字母d,超过10个就执行IAP_CONTR=0x20复位到ISP。具体细节请参考附件中的代码。

ISP程序在编译时,要设置一下,见下阁:

STC_IAP_ISP监控程序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Baudrate0                115200UL        //串口0波特率600~115200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ymodem.h"

#define        WDT_Enable        0                        //1: 允许内部看门狗,        0: 禁止
#define D_BRT0_1T_8bit                (256 - MAIN_Fosc / 32 / Baudrate0)        //计算波特率        1T  8bit

#define        ISP_ADDRESS                0xE400                                //ISP开始地址, 高地址必须是偶数, 注意要预留ISP空间,本例程留3K
#define        UserflashLenth         (ISP_ADDRESS-3)                //用户FLASH长度, 保留个字节存放用户地址程序的跳转地址

/*************        本地变量声明        **************/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u16                        JumpAddress;

u16                FileLength;
u16                Y_TimeOut,WaitTime;
u8                packets_received, session_begin;
u8                idata file_name[FILE_NAME_LENGTH];
u8                idata file_size[FILE_SIZE_LENGTH];
u8                StartCode[3];
u16                FlashDestination;
u16                RxCnt;
u8                HandCnt;
u8        xdata        RxBuff[1024];
u8        idata        RxBuff_10[10];

u32                DownCheckSum,FlashCheckSum;

/*************        本地函数声明        **************/
u8                Hex2Ascii(u8 dat);
u8                UART_Download(void);
u16                Str2Int(u8 *inputstr);
void        ISP_WriteByte(u16 addr, u8 dat);
void        ISP_EraseSector(u16 addr);
u8        ISP_ReadByte(u16 addr);

//========================================================================
// 函数: void        TX1_write2buff(u8 dat)
// 描述: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 参数: dat: 要发送的字节.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3-4-29
//========================================================================
void        TX1_write2buff(u8 dat)
{
        TI = 0;
        SBUF = dat;
        while(!TI);
}

//========================================================================
// 函数: void        PrintString1(u8 *p)
// 描述: 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
// 参数: *p: 要发送的字符串指针.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3-4-29
//========================================================================
void        PrintString1(u8 *p)
{
        for(; *p > 0; p++)        TX1_write2buff(*p);
}

//========================================================================
// 函数: void        Tx_DEC_U16(u16 j)
// 描述: 把一个16位整型数转成十进制送串口发送.
// 参数: j: 要处理的16位整型数.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3-4-29
//========================================================================
void        Tx_DEC_U16(u16 j)
{
        u8        i;
        u8        tmp[10];
        for(i=4; i<5; i--)        tmp[i] = j % 10 + '0',        j = j / 10;
        for(i=0; i<4; i++)
        {
                if(tmp[i] != '0')        break;
                tmp[i] = ' ';
        }
        for(i=0; i<5; i++)        TX1_write2buff(tmp[i]);
}

//========================================================================
// 函数: void        Tx_HEX_U32(u32 j)
// 描述: 把一个32位长整型数转成十进制送串口发送.
// 参数: j: 要处理的32位整型数.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3-4-29
//========================================================================
void        Tx_HEX_U32(u32 j)
{
        u8        i,k;
        u8        tmp[10];
        for(i=8; i>0; i--)
        {
                k = ((u8)j) & 0x0f;
                if(k <= 9)        tmp[i] = k+'0';
                else                tmp[i] = k-10+'A';
                j >>= 4;
        }
        for(i=1; i<9; i++)        TX1_write2buff(tmp[i]);
}

//========================================================================
// 函数: void        ReturnNameAndLength(void)
// 描述: 返回程序的文件名和长度, 和累加校验和.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3-4-29
//========================================================================
void        ReturnNameAndLength(void)
{
        u16        i;
        PrintString1("================================\r\n File name:     ");
        for(i=0; i<FILE_NAME_LENGTH; i++)
        {
                if(file_name[i] == 0)        break;
                TX1_write2buff(file_name[i]);
        }
        PrintString1("\r\n File length:   ");
        Tx_DEC_U16(FileLength);
        PrintString1(" Bytes\r\n DownChexkSum:  ");
        Tx_HEX_U32(DownCheckSum);
        PrintString1("\r\n ISP Versiom:   2013-4-30 by Coody");
        PrintString1("\r\n================================\r\n\r\n");
}

//========================================================================
// 函数: void        UART1_RxPackage(void)
// 描述: 串口接收一个数据块.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3-4-29
//========================================================================
void        UART1_RxPackage(void)
{
        u16        j;        //5ms超时
//        RI = 0;
        RxCnt = 0;
        for(j = 0;        j < 5000; j++)        //最后收到一个字节5ms后,超时退出
        {
                if(RI)
                {
                        RI = 0;
                        if(RxCnt < 1024)        RxBuff[RxCnt] = SBUF;
                        else
                        {
                                RxBuff_10[RxCnt-1024] = SBUF;
                        }
                        if(++RxCnt >= 1034)        RxCnt = 1033;
                        j = 0;        //重新定时5ms
                }
        }
        #if (WDT_Enable > 0)
                WDT_reset(D_WDT_SCALE_256);
        #endif
}

//========================================================================
// 函数: void        main(void)
// 描述: 主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3-4-29
//========================================================================
void        main(void)
{
        u8        i;

        EA = 0;
        Timer0_Stop();
        Timer1_Stop();
        #if (WDT_Enable > 0)
                WDT_reset(D_WDT_SCALE_256);
        #endif

        S1_8bit();
        S1_RX_Enable();
        S1_BRT_UseTimer1();
        Timer1_AsTimer();
        Timer1_1T();
        Timer1_8bitAutoReload();
        Timer1_InterruptDisable();
        TH1 = D_BRT0_1T_8bit;
        Timer1_Run();

//        PrintString1("\r\n STC ISP Demo\r\n");

        while(1)
        {
        //        TX1_write2buff('A');
                HandCnt = 0;
                for(WaitTime = 0; WaitTime < 300; WaitTime++)                //1.5秒超时
                {
                        UART1_RxPackage();
                        if((RxCnt == 1) && (RxBuff[0] == 'd'))
                        {
                                if(++HandCnt >= 10)
                                {
                                        i = UART_Download();
                                        WaitTime = 250;
                                        if(i == 1)                        PrintString1("\r\n User abort!\r\n");
                                        else if(i == 2)                PrintString1("\r\n PC Cancel!\r\n");
                                        else if(i == 4)                PrintString1("\r\n Programming Error!\r\n");
                                        else if(i == 0)
                                        {
                                                PrintString1("\r\n\r\n 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r\n");
                                                ReturnNameAndLength();
                                        }
                                }
                        }
                //        else        HandCnt = 0;
                }

                if(ISP_ReadByte(ISP_ADDRESS-3) == 0x02)
                {
            SCON = 0;
                        AUXR = 0;
            TMOD = 0;
            TL0 = 0;
            TH0 = 0;
            TH1 = 0;
            TL1 = 0;
            TCON = 0;
                        IAP_CMD = 0;

                        JumpAddress = ISP_ReadByte(ISP_ADDRESS-2);
                        JumpAddress = (JumpAddress << 8) | ISP_ReadByte(ISP_ADDRESS-1);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PrintString1(" No AP\r\n");
        }
}

//========================================================================
// 函数: u16 Str2Int(u8 *inputstr)
// 描述: 字符串转整型.
// 参数: *inputstr: 字符串指针.
// 返回: 16位整型数.
// 版本: V1.0, 2013-4-29
//========================================================================
u16 Str2Int(u8 *inputstr)
{
        u16        val;
        u8        i;

        val = 0;
        for (i = 0; i < 5; i++)
        {
                if((inputstr[i] < '0') || (inputstr[i] > '9'))        break;
                val = val * 10 + inputstr[i] - '0';
        }
        return val;
}

//========================================================================
// 函数: void        ISP_WriteByte(u16 addr, u8 dat)
// 描述: 对一个地址写FLASH一个字节.
// 参数: addr: 16位FLASH地址.
//       dat:  要写入的一字节数据.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3-4-29
//========================================================================
void        ISP_WriteByte(u16 addr, u8 dat)
{
        IAP_CONTR = ISP_CONTR = (ISP_EN + ISP_WAIT_FREQUENCY);        //使能IAP功能
        ISP_WRITE();                        //编程命令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DATA  = dat;                //将当前数据送IAP数据寄存器
        ISP_TRIG();                                //触发ISP命令
}

//========================================================================
// 函数: u8        ISP_ReadByte(u16 addr)
// 描述: 从一个地址读FLASH一个字节.
// 参数: addr: 16位FLASH地址.
// 返回: 读出的一字节数据.
// 版本: V1.0, 2013-4-29
//========================================================================
u8        ISP_ReadByte(u16 addr)
{
        IAP_CONTR = ISP_CONTR = (ISP_EN + ISP_WAIT_FREQUENCY);        //使能IAP功能
        ISP_READ();                        //编程命令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SP_TRIG();                                //触发ISP命令
        return(IAP_DATA);
}

//========================================================================
// 函数: void        ISP_EraseSector(u16 addr)
// 描述: 对FLASH擦除一个扇区.
// 参数: addr: 16位FLASH地址.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3-4-29
//========================================================================
void        ISP_EraseSector(u16 addr)
{
        IAP_CONTR = ISP_CONTR = (ISP_EN + ISP_WAIT_FREQUENCY);                //使能IAP功能
        ISP_ERASE();                                //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SP_TRIG();                                //触发ISP命令
}

//========================================================================
// 函数: u8        UART_Download(void)
// 描述: 按Ymodem接收文件数据并写入用户FLASH.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3-4-29
//========================================================================
u8        UART_Download(void)
{
        u16        i;
        u8        j;

        PrintString1("\r\n\r\n Waiting for the file to be sent ... (press 'a' to abort)\r\n");

        Y_TimeOut = 0;
        packets_received = 0;
        session_begin = 0;
        WaitTime = 40;
        DownCheckSum = 0;

        while(WaitTime > 0)
        {
                if(Y_TimeOut == 0)
                {
                        TX1_write2buff(CRC16);
                        Y_TimeOut = 300;
                        if(WaitTime > 0) WaitTime--;
                }

                while(Y_TimeOut > 0)
                {
                        UART1_RxPackage();
                        if(RxCnt == 0)        Y_TimeOut--;
                        else
                        {
                                if(RxCnt == 1)
                                {
                                        if(RxBuff[0] == EOT)
                                        {
                                                TX1_write2buff(ACK);
                                                Y_TimeOut = 40;
                                        }
                                        else if((RxBuff[0] == ABORT1) || (RxBuff[0] == ABORT2))
                                        {
                                                return 1;
                                        }
                                }
                                else if(RxCnt <= 5)
                                {
                                        if((RxBuff[0] == CANCEL) && (RxBuff[1] == CANCEL))
                                        {
                                                return 2;
                                        }
                                }
                                else if((RxCnt == 133) || (RxCnt == 1029))
                                {
                                        if (RxBuff[PACKET_SEQNO_INDEX] != (RxBuff[PACKET_SEQNO_COMP_INDEX] ^ 0xff))
                                        {
                                                TX1_write2buff(NAK);        //错误, 请求重发
                                                Y_TimeOut = 300;
                                        }
                                        else
                                        {
                                                WaitTime = 5;
                                                if (packets_received == 0)        //发送序号为0, 为文件名数据包
                                                {
                                                        if (RxBuff[PACKET_HEADER] != 0)  //文件名不为空
                                                        {
                                                                for (i = 0; i < FILE_NAME_LENGTH; i++)        file_name[i] = 0;
                                                                for (i = 0; i < FILE_SIZE_LENGTH; i++)        file_size[i] = 0;
                                                                j = PACKET_HEADER;
                                                                for (i = 0; (i < FILE_NAME_LENGTH) && (RxBuff[j] != 0); i++)
                                                                        file_name[i] = RxBuff[j++];                //保存文件名

                                                                for (i=0, j++; (RxBuff[j] != ' ') && (i < FILE_SIZE_LENGTH); i++)
                                                                        file_size[i] = RxBuff[j++];        //保存文件长度
                                                                FileLength = Str2Int(file_size);        //文件长度由字符串转成十六进制数据

                                                                if (FileLength >= UserflashLenth)        //长度过长错误
                                                                {
                                                                        TX1_write2buff(CANCEL);        //错误返回2个 CA
                                                                        TX1_write2buff(CANCEL);
                                                                        return 3;                //长度过长
                                                                }

                                                                StartCode[0] = ISP_ReadByte(0);        //保存ISP跳转地址
                                                                StartCode[1] = ISP_ReadByte(1);
                                                                StartCode[2] = ISP_ReadByte(2);
                                                                ISP_EraseSector(0);
                                                                ISP_WriteByte(0,StartCode[0]);        //回写ISP跳转地址
                                                                ISP_WriteByte(1,StartCode[1]);
                                                                ISP_WriteByte(2,StartCode[2]);
                                                                for(i=0x200; i < UserflashLenth; i+=0x200)        //擦除N页
                                                                        ISP_EraseSector(i);

                                                                TX1_write2buff(ACK);        //擦除完成, 返回应答
                                                                Y_TimeOut = 40;
                                                                packets_received ++;
                                                                session_begin = 1;
                                                                FlashDestination = 0;
                                                                DownCheckSum = 0;
                                                        }
                                                }

                                                else if(session_begin == 1)        //收过文件名
                                                {
                                                        if(RxBuff[PACKET_SEQNO_INDEX] == 0)        //全0数据帧
                                                        {
                                                                ISP_WriteByte(ISP_ADDRESS-3,StartCode[0]);        //全部下载结束,最后写用户入口地址
                                                                ISP_WriteByte(ISP_ADDRESS-2,StartCode[1]);
                                                                ISP_WriteByte(ISP_ADDRESS-1,StartCode[2]);
                                                                TX1_write2buff(ACK);

                                                                FlashCheckSum  = ISP_ReadByte(ISP_ADDRESS-3);
                                                                FlashCheckSum += ISP_ReadByte(ISP_ADDRESS-2);
                                                                FlashCheckSum += ISP_ReadByte(ISP_ADDRESS-1);
                                                                for(i = 3;        i < FileLength; i++)        FlashCheckSum += ISP_ReadByte(i);        //计算FLASH累加和
                                                                if(FlashCheckSum == DownCheckSum)        return 0;        //正确
                                                                else
                                                                {
                                                                        ISP_EraseSector(ISP_ADDRESS-0x200);
                                                                        return 4;        //写入错误
                                                                }
                                                        }
                                                        else        //数据帧
                                                        {
                                                                for(i=0; i<1024; i++)        RxBuff[i] = RxBuff[i+3];
                                                                RxBuff[1021] = RxBuff_10[0];
                                                                RxBuff[1022] = RxBuff_10[1];
                                                                RxBuff[1023] = RxBuff_10[2];
                                                                RxCnt -= 5;
                                                                for(i = 0; (i < RxCnt) && (FlashDestination < FileLength); i++)
                                                                {
                                                                        if(FlashDestination == 0)
                                                                        {
                                                                                StartCode[0] = RxBuff[0];
                                                                                StartCode[1] = RxBuff[1];
                                                                                StartCode[2] = RxBuff[2];
                                                                                FlashDestination = 3;
                                                                                i += 3;
                                                                                DownCheckSum += RxBuff[0]; DownCheckSum += RxBuff[1]; DownCheckSum += RxBuff[2];
                                                                        }
                                                                        ISP_WriteByte(FlashDestination,RxBuff[i]);
                                                                        DownCheckSum += RxBuff[i];
                                                                        FlashDestination ++;
                                                                }
                                                                TX1_write2buff(ACK);        //保存完成, 返回应答
                                                                Y_TimeOut = 300;
                                                                packets_received ++;
                                                        }
                                                }
                                        }
                                }
                        }
                }
        }
        return 100;        //其他错误
}

用户实际代码范例
/*------------------------------------------------------------------*/
/* --- STC MCU International Limited -------------------------------*/
/* --- STC IAP 系列单片机实现用户ISP 演示程序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或者在文章中引用该程序,请在程序中或文章中注明  */
/* 使用了宏晶科技的资料或程序                                       */
/*------------------------------------------------------------------*/

#include "reg51.h"

#define FOSC 22118400L                  //系统时钟频率
#define BAUD (256 - FOSC/32/115200)     //定义串口波特率                要与IAP里的相同

/* 定义串口相关SFR */
sfr AUXR = 0x8E;                        //波特率发生器控制寄存器
sfr ISP_CONTR = 0xC7;
sfr PCON2     = 0x97;   //for IAP15F2K61S2
sfr P_SW1     = 0xA2;   //for IAP15F2K61S2

char HandCnt;                             //Isp_Check内部使用的变量

void uart()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
    if (TI) TI = 0;                     //发送完成中断
    if (RI)                             //接收完成中断
    {
        if (SBUF == 'd')
        {
            HandCnt++;
            if (HandCnt >= 16)
            {
                ISP_CONTR = 0x20;           //复位到AP入口
            }
        }
        else        HandCnt = 0;
        RI = 0;                         //清接收完成标志
    }
}

void main()
{
    SCON = 0x50;                        //定义串口模式为8bit可变,无校验位
    AUXR = 0x40;                        //波特率发生器12倍速,并启动波特率发生器定时器
    TMOD = 0x20;                         //初始化波特率发生器定时器的定时初值

//对于IAP15F2K61S2, 增加这两句,串口1可以切换P30,P31
           P_SW1 &= ~0xc0;                //S1_USE_P30P31();
        PCON2 &= ~(1<<4);        //S1_TXD_RXD_OPEN();

    TH1 = BAUD;
        TR1 = 1;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打开全局中断开关

    while (1)
    {
        P1++;
    }
}

STC库函数使用参考.pdf (152.17 KB, 下载次数: 43) STC库函数使用参考

库函数.zip (24.14 KB, 下载次数: 34) 库函数

例程.zip (1.96 MB, 下载次数: 52) 例程

ISP-Demo-使用Y-Modem协议.zip (275.68 KB, 下载次数: 82) ISP-Demo-使用Y-Modem协议

网友A(2019-12-11):
留个记号,这几天要用

网友B(2023-02-06):
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