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蜂鸣器只响一次的单片机程序写法

楼主(2018-10-13):
      在实际的开发中,往往会用到按键,客户要求按下按键的时候,最好有蜂鸣器提示一下,但是也就是提示一下,就不要再响了,还有些客户,系统运行结束后,要求长响3秒或者5秒作为报警,然后也停止运行,这个程序就是这个作用,我们开发板上用的是无源的蜂鸣器,我们这个程序没有加按键,如果加按键的话,只要在按下按键的时候,清零flag_beep这个变量就好了,程序就会起到按下一次按键响一次的效果。
/********************************************************
*描述:蜂鸣器上电只响一次 ,可以通过按键清除标志位,然后按一次响一次
********************************************************/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左移和右移指令
#include "string.h"         //字符串
#include "stdio.h"         //标准输入输出

/*******************************************************************************
* 文件名:位定义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bit flag500ms = 0;//500ms翻转一次
bit staBuzzer = 0;
bit flag200ms = 0;

sbit LED0 = P1^0;//
sbit BEEP = P3^5;//

sbit DATA0 = P2^0;//
sbit DATA1 = P2^1;//
sbit DATA2 = P2^2;//
sbit DATA3 = P2^3;//
sbit DATA4 = P2^4;//
sbit DATA5 = P2^5;//
sbit DATA6 = P2^6;//
sbit DATA7 = P2^7;//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0-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0-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0-65535*65535

/*******************************************************************************
* 文件名:函数前置声明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Bsp_Power_Init(void);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void KeyBeepState(uint8 sta);
void Beep(void);

/*******************************************************************************
* 文件名:主循环入口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main(void)
{
        uint8 i = 0;

        Bsp_Power_Init();//LED端口初始化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LED0 = 1;

        while(1);
}

/*******************************************************************************
* 文件名:void Bsp_Power_Init()
* 描  述: 数码管上电显示
* 功  能:编程模块化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Bsp_Power_Init(void)
{
        P0M1 = 0xFC;
        P0M0 = 0X03;
        P0 = 0X00;

        P1M1 = 0xE0;
        P1M0 = 0X1F;
        P1 = 0X00;

        //P2口开漏输出
        P2M1 = 0XFF;
        P2M0 = 0XFF;
        P2 = 0Xff;
//        //P54,P55口为推挽输出
        P5M1 = 0X00;
        P5M0 = 0X00;
        P5 = 0xFF;

        //P37,P36,3.2,P3.3 P3.4口为推挽输出
        P3M1 = 0X00;
        P3M0 = 0XFC;
        P3 = 0X23;

}

/*******************************************************************************
* 文件名: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描  述: 普通延时函数
* 功  能:编程模块化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        unsigned char i, j, k;
//
//        _nop_();
//        _nop_();
//        i = 22;
//        j = 3;
//        k = 227;
//        do
//        {
//                do
//                {
//                        while (--k);
//                } while (--j);
//        } while (--i);
//}

/*******************************************************************************
* 文件名:void Timer0Init(void)
* 描  述: 定时器0配置
* 功  能:编程模块化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65535 - 1000) % 256;//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535 - 1000) / 256;//设置定时初值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使能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打开总中断使能
}

void Timer0_inte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16 tmr1s = 0;
         static bit flag_beep = 0;

    //自动重载,初值可以不需要写
        TL0 = (65535 - 1000) % 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535 - 1000) / 256;                     //设置定时初值

        tmr1s++;

        if(tmr1s >= 1000)
        {
                tmr1s = 0;
                if(flag_beep == 0)
                {
                        KeyBeepState(1);
                }

                flag_beep = 1;

        }

        Beep();
}

void Beep(void)
{
        static uint8 tmr1ms = 0;
        static uint16 tmr1s = 0;

        if(staBuzzer)
        {
                 tmr1ms++;
                 if(tmr1ms >= 1)
                 {
                         tmr1ms = 0;
                    BEEP = ~BEEP;
                        tmr1s++;
                 }

                 if(tmr1s >= 200)//延时时间长短
                 {
                         tmr1s = 0;
                        staBuzzer = 0;
                 }
        }
        else
        {
                BEEP = 1;
        }
}

/*******************************************************************************
* 文件名: void KeyBeepState(bit sta)
* 描  述: //1开按键音 0关闭按键音
* 功  能:模块化编程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5.03.03)
*******************************************************************************/
void KeyBeepState(uint8 sta)
{
        if(sta)
        {
                staBuzzer = 1;
        }
        else
        {
                staBuzzer = 0;
        }
}

代码下载

网友A(2019-02-15):
大神你这个程序长按会有长鸣,不想要长鸣要怎么解决?求解

网友B:
很好的作品,收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C(2022-10-31):
我对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感动了,谢谢!谢谢

网友D: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E(2023-04-04):
//功能:
//调用方式:10毫秒调用一次
void Beep_Control(void)
{
    if(Beep_Run_Time == 0)
    {
        if(Beep)
        {
            //IO设置为强推输出
            if(Beep & 0x01)
            {
                Beep_Out_En = 1;
            }
            else
            {
                Beep_Out_En = 0;
            }

            Beep >>= 1;
            Beep_Run_Time = BEEP_ON_TIME;
        }
        else
        {
            //IO设置为模拟输入
            Beep_Out_En = 0;
            //BEEP_IO = BEEP_OFF;                //防止蜂鸣器长时间导通
        }
    }
    else
    {
        Beep_Run_Time--;
    }
}

// //功能:蜂鸣器硬件驱动
// //调用方式:125us中断内调
void Beep_Drive(void)
{
    if(Beep_Out_En)
    {
        BEEP_IO = !BEEP_IO ;
    }
}

if(Key_Down & KEY1)

Key_Down &= ~KEY1;
Beep = 0x0001;//蜂鸣器响100ms

if(Key_Down & KEY2)

Key_Down &= ~KEY2;
Beep = 0x0005;//蜂鸣器响100ms 停100ms 响100ms

if(Key_Down & KEY3)

Key_Down &= ~ KEY3;
Beep = 0x001f;//蜂鸣器响5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