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接收并处理1khz声波的测距信号

楼主(2018-10-13):
用1khz声波测距,产生1khz声波后如何接收并处理声波信号呢

网友A:
声波测距的原理很简单:声波发射器发出声波,接受器接收反射回波,计算中间的时延,乘以声波速度再除以2,就得到了距离。这是理想的情况,不过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有时比探测的距离还要大。扒去理想的内衣,就会看到被遮掩的现实突出的凶兆:
a)        发射器功率问题,由于需要边缘检测,如果希望增大测量距离以及更好的抗干扰能力,只好加大发射器功率或接受器的灵敏度。
b)        测量盲区的问题,这要求发射波形信号尽可能窄短而且得处理好发射器的余震以免淹没回波
c)        发射器延时和接受器处理等延时会带来测量误差。

网友B:
说起来只要求出发、收波的时间差就可以了。但是如何鉴别收到的波与发出的波之间相差多少时间呢,还是需要讲究一下策略的。谁与谁比,从何处开始比?
例如,你收到了一个1KHz的正弦波,你也发出了一个1KHz的正弦波?如何识别它们在时间上相差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