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第一个led灯和第四个led灯一起闪烁程序的问题 求解答

楼主(2018-10-13):
我想通过51单片机实现第一个led灯和第四个led灯一起闪烁,下面是我写的代码。但是单片机上显示的是先亮led1后亮led2依次循环,这是为啥呢?
这是代码: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1=P2^0;sbit led2=P2^3;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led1=0;
delay(50000);
led1=1;
delay(50000);
led2=0;
delay(50000);
led2=1;
delay(50000);
  }
  }
要怎样才能得到我想要的?求解答,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试试我的这个函数while(1)
{
        led2=0;led1=0;
        delay(50000);
        led1=1;led2=1;
        delay(50000);
}

网友A:
你把while里面改成我的这段函数看看能不能行while(1)
{
        led2=0;led1=0;
        delay(50000);
        led1=1;led2=1;
        delay(50000);
}

网友A:
你把while里面改成这段代码看看while(1)
{
        led2=0;led1=0;
        delay(50000);
        led1=1;led2=1;
        delay(50000);
}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3;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led1=0;
                led2=0;
                delay(50000);
                led1=1;
                led2=1;
                delay(50000);

                //delay(50000);

                //delay(50000);
        }
}

网友C:
这个程序的描述不是依次闪烁吗??

网友C:
emmmm这个程序不是就是依次闪烁吗?

网友D:
/********************************************************
*描述:工程模板,点亮led
********************************************************/
#include "reg52.h"

/*******************************************************************************
* 文件名:位定义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3;

/*******************************************************************************
* 文件名:主循环入口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led1 = 0;
                led2 = 0;
                delay(50000); //1,2同时亮

                led1 = 1;
                led2 = 1;     //1,2同时灭
                delay(50000);
        }
}

/*******************************************************************************
* 文件名:void delay(u16 i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mmm这个程序不是就是依次闪烁吗?

请问你咋就看出来他是依次闪烁的呢?的确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我的这个函数while(1)
{
        led2=0;led1=0;

你这种情况第一个灯闪烁但第四个灯亮但不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while里面改成这段代码看看while(1)
{
        led2=0;led1=0;

啊啊,可以的可以的,是我写错了代码,哎

网友E:
led1=0;led2=0;delay(50000); led1=1;led2=1;delay(50000);

网友F:
不管是哪个灯,它总是对应在一个CPU的端口上的!
只要让这个端口闪是完成闪烁了!
方案:
1、用定时器做一个定时中断,每次中断将一个闪烁标记F求反。例0.5秒中断一次,中断时让F=!F.
2、输出驱动LED的段时,如:驱动A段,让A=A*F再输出,A就闪烁了。
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G:
delay用多了。都删掉。

网友H:
用总线的方式点亮,直接给P2口0x09,就行了然后用delay进行延时

网友I:
{     led1=0; ; led2=0; delay(50000); led1=1;; led2=1; delay(50000);   }   }

网友I:
完成没编过程吗,

led1=0;
led2=0;
delay(50000);
led1=1;
led2=1;
delay(50000);

网友J:
哥们,你这个程序可能会编译不过呀,delay没有在main前面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