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利用ESP8266获取时间 求帮助

楼主(2018-10-13):
ESP8266获取到的时间通过串口发送给51单片机,51单片机怎么将这段数据装换成让数码管显示的程序

网友A:
例如:你收到一个字节=10101010:
首先它表示什么?你要定义、解释清楚,代表7就显示7,代表3就显示3。
第二,如果你需要显示1,就必须让数码管的两个构成“1”的段亮,其它段灭,这就需要你弄清楚,数码管的各个段接在CPU的哪个端口,向对应的端口送出适合的0、1,让构成“1”的段亮起,其它灭掉,就OK了。

网友B:
这个是不是ESP8266根据芯片(模组)和51连接的管脚连接方式,来根据时间控制输出侧电压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你收到一个字节=10101010:
首先它表示什么?你要定义、解释清楚,代表7就显示7,代表3就显示3。
...

比如说我收到一串"%GPRM,071314,1111"想这样怎么把其中的“071314”提取出来让数码管显示,其实那几位就是获取的准确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你收到一个字节=10101010:
首先它表示什么?你要定义、解释清楚,代表7就显示7,代表3就显示3。
...

您好,比如说我esp8266获取到的是"¥GPRM,071314,1111"其实“071314”就是获取到的时间,那怎么样才能把这几个数转换成数码管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格式是 GPS 获取到的时间

我用esp8266弄了一个类似GPS获取时间的功能,就是不知道那段时间怎么处理

网友A:
这就要说到另一个话题了。串行通讯必须有“协议”。它必须定义出,时间在什么位置,或者如何识别。
所以,你必须搞清楚,你的串行数据的协议是如何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