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刷写Bootloader的程序及使用教程

楼主(2018-10-13):
修复ardunio 芯片好资料。

烧写bootloader,同时需要以下两个小设备:
尽量在同一家买,可以配套。

以下链接可能已经不存在,m宝上能找到更便宜的。仅供参考,一般十几块钱就能搞定。

网友A(2019-07-24):
写入的时候报错进入编程模式错误怎么办?

网友B:
芯片选择是什么意思?下载ISP芯片还是主控制芯片?

网友C:
先下着备用吧,刚好有块板子刷不进程序,先刷个试试

网友C(2019-08-25):
附上328p熔丝位设置,用楼主的mage8a的熔丝设置刷328p很容易gg
用51单片机救回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