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单片机关于动态数码管的问题,搞不懂,想请教各位!

楼主(2018-10-13):
这个for(i=0;i<8;i++),那么执行一次i=1了,也就是switch里面的i为1了,那么,竟然switch的i为1了,他就会选择和他相同的case来执行啊,那么还会执行第一个case(0)了吗?竟然case后面有break,那么,执行完遇到break,那岂不是结束了吗,为何每一行代码都要加break,还有就是,P0=smgduan[i];为什么要把这个i放在这里?,这里的子函数DigdDsplay是不是自己随便写的函数名称?这个函数名称是否可以更改其他的呢,DigDisplay这个函数里面的switch函数,这是不是对DigDisplay函数在进行定义?然后定义完要用的时候直接调出DigDisplay这个函数?请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A:
第一次回答问题:
1。“这个for(i=0;i<8;i++),那么执行一次i=1了,也就是switch里面的i为1了,那么,竟然switch的i为1了,他就会选择和他相同的case来执行啊,那么还会执行第一个case(0)了吗”
答:如果i=1,不会选择case(1)来执行,执行完之后,break,重新循环
2."竟然case后面有break,那么,执行完遇到break,那岂不是结束了吗,为何每一行代码都要加break"
答:不加break的话,会继续执行下面的语句的,直到遇见break,或者执行完switch里面的内容之后,如果1后面都没有break了,可以理解为遇到1,2,3,4都会进行以下操作
3.”还有就是,P0=smgduan[i];为什么要把这个i放在这里?“
答:这里是让数码管显示相应的数字
4.”这里的子函数DigdDsplay是不是自己随便写的函数名称?这个函数名称是否可以更改其他的呢,“
答:名字随意的,能改,调用时就调用就行了,名字嘛
5.”DigDisplay这个函数里面的switch函数,这是不是对DigDisplay函数在进行定义?然后定义完要用的时候直接调出DigDisplay这个函数?“
答:switch不是函数,是语句,如果主函数写在你所需要调用的函数前面的话,函数是要提前定义的,具体的写法可以自己百度,(C语言书里都有)。
第一次回答,有错勿喷,谢谢

网友B:
1.第一次for循环i=0,会执行 case(0):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第二次for循环时i=1;执行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2.case(1): LSA=1;LSB=0;LSC=0; break;中 加break 只执行这一句。不加的话会继续往后执行  直到遇见break
3.”还有就是,P0=smgduan[i];为什么要把这个i放在这里?“
答:smgduan【】数组中保存着0x3f,0x06,0x5b,0x4f等16进制数  变成2进制就是0011 1111这8个2进制数对应P0的8个IO口,也就是控制这8个IO口,这8个IO口又控制数码管的8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回答问题:
1。“这个for(i=0;i

非常谢谢你,我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第一次for循环i=0,会执行 case(0):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第二次for循环时i=1;执行c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学习

恩,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