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按一次蜂鸣器响一次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10-13):
这个程序的功能是按键按下一次,蜂鸣器响一次,按下左边的按键,点亮一排小灯,按键支持长按键和短按键功能,直接移植即可,另外这个程序采用了多个.C文件的方式编程程序代码如下:
/********************************************************
*描述:按下第一个按键8个小灯点亮,再次按下熄灭,按下第二个按键蜂鸣器响一次
QQ:597627977
********************************************************/
#define  _MAIN_C
#include "main.h"

/*******************************************************************************
* 文件名:位定义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bit flag500ms = 0;//500ms翻转一次
bit staBuzzer = 0;

/*******************************************************************************
* 文件名:主循环入口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main(void)
{
        uint8 i = 0;

        Bsp_Power_Init();//LED端口初始化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Timer1Init();                //1毫秒@11.0592MHz

        LED0 = 1;//第一组LED

        while(1)
        {
                KeyDriver();//按键扫描

                if(flag_key1)
                {
                  flag_key1 = 0;
                  P2 = ~P2;

                }

                if(flag_key2)
                {
                  flag_key2 = 0;
                  KeyBeepState(1);//按键响

                }
        }
}

/*******************************************************************************
* 文件名:void Bsp_Power_Init()
* 描  述: 数码管上电显示
* 功  能:编程模块化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Bsp_Power_Init(void)
{
        EA = 1;
//        IE = 0xa8;//允许AD转换
        P0M1 = 0xFC;
        P0M0 = 0X03;
        P0 = 0X00;

        P1M1 = 0xE0;
        P1M0 = 0X1F;
        P1 = 0X00;

        //P2口开漏输出
        P2M1 = 0XFF;
        P2M0 = 0XFF;
        P2 = 0Xff;
//        //P54,P55口为推挽输出
        P5M1 = 0X00;
        P5M0 = 0X00;
        P5 = 0xFF;

        //P37,P36,3.2,P3.3 P3.4口为推挽输出
        P3M1 = 0X00;
        P3M0 = 0XFC;
        P3 = 0X23;

}

/*******************************************************************************
* 文件名:void Timer0Init(void)
* 描  述: 定时器0配置
* 功  能:编程模块化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65535 - 1000) % 256;//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535 - 1000) / 256;//设置定时初值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使能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打开总中断使能
}

/*******************************************************************************
* 文件名:void Timer0Init(void)
* 描  述: 定时器1配置
* 功  能:编程模块化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Timer1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写这个表示不是自动重载模式
        TL1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ET1 = 1;                    //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使能
}

/*******************************************************************************
* 文件名:void Timer0_inter(void) interrupt 1
* 描  述: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Timer0_inter(void) interrupt 1
{
    //自动重载,初值可以不需要写
        TL0 = (65535 - 1000) % 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535 - 1000) / 256;                     //设置定时初值

        Beep();

}

/*******************************************************************************
* 文件名:void Timer1_inter(void) interrupt 3
* 描  述: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Timer1_inter(void) interrupt 3
{
    //自动重载,初值可以不需要写
        TL1 = (65535 - 1000) % 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65535 - 1000) / 256;                     //设置定时初值

        KeyScan();//按键扫描1ms

}

/*******************************************************************************
* 文件名:void Beep(void)
* 描  述: 蜂鸣器模块子函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Beep(void)
{
        static uint8 tmr1ms = 0;
        static uint16 tmr1s = 0;

        if(staBuzzer)
        {
                 tmr1ms++;
                 if(tmr1ms >= 1)
                 {
                         tmr1ms = 0;
                    BEEP = ~BEEP;
                        tmr1s++;
                 }

                 if(tmr1s >= 200)//延时时间长短
                 {
                         tmr1s = 0;
                        staBuzzer = 0;
                 }
        }
        else
        {
                BEEP = 1;
        }
}

/*******************************************************************************
* 文件名: void KeyBeepState(bit sta)
* 描  述: //1开按键音 0关闭按键音
* 功  能:模块化编程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5.03.03)
*******************************************************************************/
void KeyBeepState(uint8 sta)
{
        if(sta)
        {
                staBuzzer = 1;
        }
        else
        {
                staBuzzer = 0;
        }
}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学到楼主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学到楼主的水平

我没啥水平,老菜鸟一枚,有问题可以交流,在坛子上就可以,如果来不及回复你,可以加我,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B(2020-03-04):
非常棒,感谢!

网友C(2020-04-11):
非常好,值得分享

网友D(2021-02-08):
这个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蜂鸣器?

网友E(2021-06-22):
向楼主学习!太厉害了!向楼主学习!太厉害了!向楼主学习!太厉害了!向楼主学习!太厉害了!向楼主学习!太厉害了!

网友F(2022-10-31):
谦虚的楼主令人敬佩.

网友G(2024-01-09):
好清晰的代码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