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驱动时序(STM32F103单片机为例)

楼主(2018-10-13):
发图片很麻烦,在附件有完整的代码,有需要下载来看吧~~

DHT11温湿度传感器
1          DHT11温湿度传感器:
2          P8913常见接线图
单线双线数据线DATA上拉后与微处理器的 I/O 端口相连。
1.典型应用电路中建议连接线长度短于 5m 时用 4.7K 上拉电阻,大于 5m 时根据实际情况降低上拉电阻的阻值。
2. 使用 3.3V 电压供电时连接线尽量短,接线过长会导致传感器供电不足,造成测量偏差。
3. 每次读出的温湿度数值是上一次测量的结果,欲获取实时数据,需连续读取 2 次,但不建议连续多次读取传感器,每次读取传感器间隔大于 2 秒即可获得准确的数据。
4. 电源部分如有波动,会影响到温度。如使用开关电源纹波过大,温度会出现跳动。

3          驱动时序图及工作参数
DHT11 器件采用简化的单总线通信。单总线即只有一根数据线,系统中的数据交换、控制均由单总线完成。设备(主机或从机)通过一个漏枀开路或三态端口连至该数据线,以允许设备在不发送数据时能够释放总线,而让其它设备使用总线;单总线通常要求外接一个约 4.7kΩ 的上拉电阻,这样,当总线闲置时,其状态为高电平。由于它们是主从结极,只有主机呼叫从机时,从机才能应答,因此主机访问器件都必须严格遵循单总线序列,如果出现序列混乱,器件将不响应主机。
◎单总线传送数据位定义
DATA 用于微处理器与 DHT11 之间的通讯和同步,采用单总线数据格式,一次传送 40 位数据,高位先出。
数据格式:
8bit 湿度整数数据 + 8bit 湿度小数数据 + 8bit 温度整数数据 + 8bit 温度小数数据 + 8bit 校验位。
注:其中湿度小数部分为 0。
◎校验位数据定义
“8bit 湿度整数数据 + 8bit 湿度小数数据 + 8bit 温度整数数据 + 8bit 温度小数数据” 8bit 校验位等于所得结果的末 8 位

示例一:接收到的 40 位数据为:
0011 0101   0000 0000    0001 1000  0000 0100     0101 0001
湿度高 8 位 湿度低 8 位   温度高 8 位   温度低 8 位     校验位
计算:
0011 0101+0000 0000+0001 1000+0000 0100= 0101 0001
接收数据正确:
湿度: 0011 0101(整数)=35H=53%RH 0000 0000(小数)=00H=0.0%RH =>53%RH + 0.0%RH =
53.0%RH
温度: 0001 1000(整数)=18H=24℃ 0000 0100(小数)=04H=0.4℃ =>24℃ + 0.4℃ = 24.4℃
◎特殊说明:
当温度低于 0 ℃ 时温度数据的低 8 位的最高位置为 1。
示例: -10.1 ℃ 表示为 0000 1010 1000 0001
温度: 0000 1010(整数)=0AH=10℃, 0000 0001(小数)=01H=0.1℃ =>-(10℃+0.1℃)= -10.1℃
示例二:接收到的 40 位数据为:
0011 0101 0000 0000 0001 1000 0000 0100 0100 1001
湿度高 8 位 湿度低 8 位 温度高 8 位 温度低 8 位 校验位
计算:
0011 0101+0000 0000+0001 1000+0000 0100= 0101 0001
0101 0001 不等于 0100 1001
本次接收的数据不正确,放弃,重新接收数据。

4          驱动思路4.1    时序图分析总线空闲状态为高电平,主机把总线拉低等待DHT11响应,主机把总线拉低必须大于18毫秒,保证DHT11能检测到起始信号。DHT11接收到主机的开始信号后,等待主机开始信号结束,然后发送80us低电平响应信号主机发送开始信号结束后,延时等待20-40us, 读取DHT11的响应信号主机发送开始信号后,可以切换到输入模式,或者输出高电平均可,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检测到总线为低电平,说明DHT11发送响应信号,DHT11发送响应信号后,再把总线拉高80us,准备发送数据,每一bit数据都以50us低电平时隙开始,高电平的长短定了数据位是0还是1.格式见下面图示如果读取响应信号为高电平,DHT11没有响应,请检查线路是否连接正常当最后bit数据传送完毕后,DHT11拉低总线50us随后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进入空闲状态。

   50us开始,持续70us表示高电平1

50us开始,持续26~28代表发送低电平0

4.2    发送一位数据:
MCU:
//总线空闲状态为高电平,主机把总线拉低等待DHT11响应,主机把总线拉低必须大于18毫秒,保证DHT11能检测到起始信号。
推挽输出模式:
//发送起始信号,先拉低电平,延时至少18ms再拉高
DHT11_SEND_DATA=0;
Delay_ms(18);
DHT11_SEND_DATA=1;

//DHT11接收到主机的开始信号后,等待主机开始信号结束,然后发送80us低电平响应信号。主机发送开始信号结束后,延时等待20-40us后, 读取DHT11的响应信号。
              Delay_us(20);     //延时20us
DHT11_Input( );   //切换IO口为输入模式
u8 DHT11_Ack(void)
{

              if(DHT11_REV_DATA!=0)  //如果没有检测到低电平的应答信号就返回0
              {
                            return 0;
              }
              while(DHT11_REV_DATA==0);//等待80us低电平应答结束

              while(DHT11_REV_DATA==1);//等待80us高电平应答结束
                        //很有必要检测高低电平,防止时序出错

              return 1;                       检测到高电平,说明信号不是应答信号,返回1
}

读取从机发送过来的数据,以8位为单位接收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data=0;
              u8 i;
              //接受数据,每个数据以50us低电平开始
              for(i=0;i<8;i++)
              {
                            data <<= 1;              //左移一位,空位补0.
                            while(!DHT11_REV_DATA);  //当低电平结束,等待准备数据的时间过去,消除影响
                            Delay_us(40); //延时40us,卡时序,卡在低电平已经过,高电平还没结束
                            if(DHT11_REV_DATA==1)//如果还是高电平说明从机确实发送了高电平
                         //就算是低电平了也不会影响时序。
                            {
                                          data |=1;              //‘1’如果是高电平就将左移的一个空位
                                          while(DHT11_REV_DATA);//等待高电平应答结束
                            }
              }
              return data;
}
5          实战代码5.1    引脚初始化。
void DHT11_Init(void)
{
              RCC->APB2ENR |=0x01<<3;
              DHT11_Input( );// DHT11 的DATA 引脚处于输入状态,时刻检测外部信号
              Delay_ms(500);//DHT11 上电后要等待 1S 以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不能发送任何指令
              Delay_ms(500);
}

将输出输入模式另外整合成函数,方便调用
void DHT11_Output(void)
{
              GPIOB->CRL &=~(0x0f<<12);
              GPIOB->CRL |=(0x03<<12);
}

void DHT11_Input(void)
{
              GPIOB->CRL &=~(0x0f<<12);
              GPIOB->CRL |=(0x04<<12);
}

5.2    发送起始信号
void DHT11_Start(void)
{
              DHT11_SEND_DATA=0;
              Delay_ms(18);
              DHT11_SEND_DATA=1;
}
5.3    检测应答信号
//返回值 0--无应答  1--有应答
u8 DHT11_Ack(void)
{
              if(DHT11_REV_DATA!=0)
              {
                            return 0;
              }
              while(DHT11_REV_DATA==0);//等待80us低电平应答结束

              while(DHT11_REV_DATA==1);//等待80us高电平应答结束

              return 1;
}
5.4    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data=0;
              u8 i;
              //接受数据,每个数据以50us低电平开始
              for(i=0;i<8;i++)
              {
                            data <<= 1;
                            while(!DHT11_REV_DATA);//等待
                            Delay_us(40);
                            if(DHT11_REV_DATA==1)
                            {
                                          data |=1;//‘1’
                                          while(DHT11_REV_DATA);//等待高电平应答结束
                            }
              }
              return data;
}
5.5    最终函数
//读取温湿度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_H,u8* Temp_L,u8* RH_H,u8* RH_L)
//注意这里是址传递
{
              u8 i;
              u8 check;

              DHT11_Output( );
              DHT11_Start( );
              Delay_us(20);
              DHT11_Input( );//切换为输入
              if( DHT11_Ack( )==0 )
              {
                            return -1;
              }

              //读取数据,分开读40个字节,调用5次读取函数
              *RH_H=DHT11_Read_Byte( );
              *RH_L=DHT11_Read_Byte( );
              *Temp_H=DHT11_Read_Byte( );
              *Temp_L=DHT11_Read_Byte( );
              check=DHT11_Read_Byte( );

              //结束读取
              Delay_ms(50);
              DHT11_Output( );//切换为输出
              DHT11_SEND_DATA=1;//释放总线

              //校验数据
              if(check !=(*Temp_H+*Temp_L+*RH_H+*RH_L) )
              {
                            return -2;
              }

              return 0;

}

网友A(2019-02-20):
非常有用,学习了。深入了解DHT11内部的原理,而不仅仅是使用DHT11。

网友B(2021-05-20):
接收数据那,感觉时序图不一样
见有的资料是低电平10~14us后,读出数据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