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切换下一首歌

楼主(2018-10-13):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nged int

sbit speaker=P1^5;//蜂鸣器。按键默认的是P3.2脚(外部中断0)
uchar t0h,t0l,time,flag;
//--------------------------------------
//单片机晶振采用12MHz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高八位  本软件共保存了四个八度的28个频率数据
uchar code FREQH[]={0x01,                                                                         //0的时候没有音符
                                        0xF2,0xF3,0xF5,0xF5,0xF6,0xF7,0xF8,                //低音1234567
                                        0xF9,0xF9,0xFA,0xFA,0xFB,0xFB,0xFC,0xFC,//1,2,3,4,5,6,7,i
                                        0xFC,0xFD,0xFD,0xFD,0xFD,0xFE,                  //高音 234567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         //超高音 1234567
//-----------------------------------------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低八位
uchar code FREQL[]={0x01,                                                                         //0的时候没有音符
                                        0x42,0xC1,0x17,0xB6,0xD0,0xD1,0xB6,                //低音1234567
                                        0x21,0xE1,0x8C,0xD8,0x68,0xE9,0x5B,0x8F,//1,2,3,4,5,6,7,i
                                        0xEE,0x44,0x6B,0xB4,0xF4,0x2D,                   //高音 234567
                                        0x47,0x77,0xA2,0xB6,0xDA,0xFA,0x16};        //超高音 1234567
//--------------------------------------
//一个音符有三个数字。前为第几个音、中为第几个八度、后为时长(以1/4拍为单位)。
//6,2,6 分别代表:6,中音,6个1/4拍;
//5,2,2 分别代表:5,中音,2个1/4拍;
//3,2,4 分别代表:3,中音,4个1/4拍;
//5,2,4 分别代表:5,中音,4个1/4拍;
//1,3,4 分别代表:1,高音,4个1/4拍;
//低音为1,中音为2,高音为3,超高音为4;
//////////////////////////////////////////////////////////
/********************世上只有妈妈好*********************/
uchar code sszymmh[]={
                                                6,2,6,5,2,2,3,2,4,5,2,4,
                                                1,3,4,6,2,2,5,2,2,6,2,8,
                                                3,2,4,5,2,2,6,2,2,5,2,4,
                                                3,2,4,1,2,2,6,1,2,5,2,2,
                                                3,2,2,2,2,8,2,2,6,3,2,2,
                                                5,2,4,5,2,2,6,2,2,3,2,4,
                                                2,2,4,1,2,8,5,2,6,3,2,2,
                                                2,2,2,1,2,2,6,1,2,1,2,2,
                                                5,1,16,0,0,0};
/**********************两只耗子**********************/
uchar code TwoMouse[]={
                                                3,2,2,6,2,2,7,2,2,5,2,2,
                                                3,2,2,6,2,2,7,2,2,5,2,2,
                                                7,2,2,1,3,2,2,3,4,
                                                7,2,2,1,3,2,2,3,4,
                                                2,3,1,3,3,1,2,3,1,1,3,1,7,2,2,5,2,2,
                                                2,3,1,3,3,1,2,3,1,1,3,1,7,2,2,5,2,2,
                                                6,2,2,2,2,2,5,2,4,6,2,2,2,2,2,5,2,4,
                                                0,0,0};
/***********************两只蝴蝶**********************/
uchar code TwoButterfly[]={
                                                3,2,2,2,2,2,3,2,6,3,2,2,3,2,2,2,2,2,
                                                1,2,6,6,1,2,1,2,2,2,2,4,2,2,2,3,2,2,
                                                2,2,2,1,2,2,6,1,2,1,2,2,5,1,12,3,2,2,
                                                2,2,2,3,2,8,3,2,2,2,2,2,3,2,2,3,2,2,
                                                1,2,12,6,1,2,1,2,2,2,2,4,2,2,2,3,2,2,
                                                2,2,2,1,2,2,6,1,2,1,2,2,2,2,12,3,2,2,
                                                2,2,2,3,2,8,3,2,2,2,2,2,3,2,2,2,2,2,
                                                1,2,12,6,1,2,1,2,2,2,2,4,2,2,2,3,2,2,
                                                2,2,2,1,2,2,6,1,2,1,2,2,5,2,12,3,2,2,
                                                5,2,2,5,2,8,5,2,2,5,2,2,6,2,2,5,2,2,
                                                3,2,12,2,2,2,3,2,2,2,2,4,2,2,2,3,2,2,
                                                2,2,2,1,2,2,6,1,2,6,1,1,1,2,1,1,2,1,
                                                1,2,1,1,2,12,0,0,4,5,2,2,5,2,2,6,2,2,
                                                1,3,2,7,2,2,7,2,2,6,2,2,3,2,2,2,2,2,
                                                2,2,2,3,2,2,3,2,8,3,2,2,3,2,2,
                                                5,2,2,6,2,4,6,2,6,6,1,2,3,2,2,2,2,2,
                                                2,2,12,3,2,2,5,2,2,5,2,2,3,2,2,5,2,4,
                                                1,3,4,7,2,2,6,2,2,7,2,2,3,2,4,
                                                6,2,2,6,2,2,7,2,2,6,2,2,5,2,2,
                                                3,2,2,2,2,4,3,2,2,2,2,2,3,2,2,5,2,6,
                                                5,2,2,5,2,2,6,2,2,6,2,2,5,2,2,
                                                3,2,2,2,2,4,5,1,2,5,1,2,6,1,2,1,2,12,
                                                0,0,0};
/*****************happy birthday***********************/
uchar code Birthday[]={
                                                5,1,2,5,1,2,6,1,4,5,1,4,1,2,4,7,1,8,
                                                5,1,2,5,1,2,6,1,4,5,1,4,2,2,4,1,2,8,
                                                5,1,2,5,1,2,5,2,4,3,2,4,1,2,4,7,1,4,
                                                6,1,4,4,2,2,4,2,2,3,2,4,1,2,4,2,2,4,
                                                1,2,4,0,0,0};
//-----------------------------------------------------
void delay(uchar t)  //延时程序,控制发音的时间长度120ms(1/4拍)
{
        uchar a,b,c;
        while(t--)  //四重循环,共延时t个1/4拍
        {
                for(c=193;c>0;c--)
                        for(b=114;b>0;b--)
                                for(a=1;a>0;a--);
        }
//延时期间,可进入T0中断去发音
        TR0=0;      //关闭T0,停止发音
}
//--------------------------------------
void singachar()      //演奏一个音符
{
        TR0=0;
        TH0=t0h;    //控制音调
        TL0=t0l;
        TR0=1;      //启动T0,由T0输出方波去发音
        delay(time);     //控制时间长度即 节拍
}
//--------------------------------------
//**************演奏一首歌***********************************//
void song()
{
        uchar k,i,*str;
        i=0;
        time=1;
        while(time)
        {
                switch(flag)
                {
                        case 1:str=sszymmh;break;
                        case 2:str=TwoButterfly;break;
                        case 3:str=Birthday;break;
                        case 4:str=TwoMouse;break;
                }
                k=str[i]+7*(str[i+1]);//第i个是音符,第i+1个是第几个八度
                t0h=FREQH[k];//从数据表中读出频率数值
                t0l=FREQL[k];//实际上,是定时的时间长度
                time=str[i+2];//读出时间长度数值节拍时间
                i+=3;
                singachar();
        }
}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T0中断程序,控制发音的音调
{
        TR0=0;      //先关闭T0
        speaker=~speaker;   //输出方波,发音
        TH0=t0h;    //下次的中断时间,这个时间,控制音调高低
        TL0=t0l;
        TR0=1;      //启动T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T0中断程序,控制发音的音调
{
        delay(1);
        if(INT0==0)
        {
                flag++;      //先关闭T0

                if(flag>=5)
                        flag=0;
        }
        while(INT0==0);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置T0定时工作方式1
        IT0=1;
        EX0=1;                 //外部中断0
        ET0=1;      //开T0中断
        EA=1;      //开CPU中断
        while(1)
        {
                song();
                delay(2);
/*                song(sszymmh);
                delay(20);
                song(TwoButterfly);
                delay(20);
                song(Birthday);
                delay(20);*/
        }
//发出一个音符
}

网友A:
努力学习!一定要看懂程序!楼主真厉害

网友B:
说好的按键切换歌曲 按键呢

楼主:
P32呀,INT0默认的

网友C:
有个电路图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电路图就更好了

就一个按键和一个蜂鸣器呀

网友D(2019-03-25):
看着很厉害 还要查乐谱  需要花时间

网友E(2020-06-22):
引用 网友B:
说好的按键切换歌曲 按键呢

采用外部中断的方式切换歌曲,外部中断就是按键

网友F(2020-12-24):
怎么用手机蓝牙实现音乐播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