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C语言while循环的问题

楼主(2018-10-13):
例:
                switch(KEY_Scan(0)){
                      case 0:
                break;
                        case 1:
                if(LED1_STATUS!= 0){
                LED1_ON;Delay_ms(500);LED1_OFF;Delay_ms(500);
                LED1_ON;Delay_ms(500);LED1_OFF;Delay_ms(500);}
                else
                    LED1_OFF;
                        break;
                        case 2:
                if(LED1_STATUS!= 0){
                LED1_ON;Delay_ms(250);LED1_OFF;Delay_ms(250);
                LED1_ON;Delay_ms(250);LED1_OFF;Delay_ms(250);}
                else
                    LED1_OFF;
                        break;
                        case 3:
                if(LED1_STATUS!= 0){
                LED1_ON;Delay_ms(100);LED1_OFF;Delay_ms(100);
                LED1_ON;Delay_ms(100);LED1_OFF;Delay_ms(100);}
                else
                  LED1_OFF;
                         break;
                        default:
                         break;
                }
这是一个在主函数中的while函数执行的任务
如何在case1的执行途中把case1的任务结束掉并开始执行case2任务

如何修改?

网友A:
                switch(KEY_Scan(0)){
                      case 0:
                break;
                        case 1:
                if(LED1_STATUS!= 0){
                LED1_ON;Delay_ms(500);LED1_OFF;Delay_ms(500);
                LED1_ON;Delay_ms(500);LED1_OFF;Delay_ms(500);}
                else
                    LED1_OFF;
                        //break; 修改这 case1的执行途中把case1的任务结束掉并开始执行case2任务
                        case 2:
                if(LED1_STATUS!= 0){
                LED1_ON;Delay_ms(250);LED1_OFF;Delay_ms(250);
                LED1_ON;Delay_ms(250);LED1_OFF;Delay_ms(250);}
                else
                    LED1_OFF;
                        break;
                        case 3:
                if(LED1_STATUS!= 0){
                LED1_ON;Delay_ms(100);LED1_OFF;Delay_ms(100);
                LED1_ON;Delay_ms(100);LED1_OFF;Delay_ms(100);}
                else
                  LED1_OFF;
                         break;
                        default:
                         break;
                }

网友B:
在case 1中加入if条件,满足就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