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ng';'before'0000' 为什么c语言的程序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2018-10-13):
错误提示:missing';'before'0000'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KEY1 = P1^0;                 // 上调报警温度
sbit KEY2 = P1^1;                 // 下调报警温度
sbit LED1 = P1^2;                 // 正常时绿灯亮
sbit LED2 = P1^3;                 // 报警时红灯亮
sbit BUZZ = P1^6;
sbit IO_18B20 = P3^2;  //DS18B20通信引脚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LCD1602_RS = P2^0;
sbit LCD1602_RW = P2^1;
sbit LCD1602_E  = P2^2;

bit enBuzz = 0;                            //蜂鸣器使能标志
bit flag1s = 0;              //1s定时标志
unsigned int warnT = 30;     //报警温度值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int dat);
extern bit Start18B20();
extern bit Get18B20Temp(int *temp);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extern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DS18B20程序:

/* 软件延时函数,延时时间(t*10)us */
void DelayX10us(unsigned char t)
{
    do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while (--t);
}
bit Get18B20Ack()
{
        bit ack;

        EA = 0;
        IO_18B20 = 0;
        DelayX10us(50);
        IO_18B20 = 1;
        DelayX10us(6);
        ack = IO_18B20;
        while(!IO_18B20);
        EA = 1;

        return ack;
}

void  Write18B20(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mask;
        EA = 0;
        for(mask=0x01; mask!= 0; mask<<=1)
        {
                IO_18B20 = 0;
                _nop_();
                _nop_();
                if((mask&dat) == 0)
                        IO_18B20 = 0;
                else
                        IO_18B20 = 1;
                DelayX10us(6);
                IO_18B20 = 1;
        }
        EA = 1;
}

unsigned char Read18B20()
{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mask;

        EA = 0;
        for(mask=0x01; mask!=0; mask<<=1)
        {
                IO_18B20 = 0;
                _nop_();
                _nop_();
                IO_18B20 = 1;
                _nop_();
                _nop_();
                if(!IO_18B20)
                        dat &= ~mask;
                else
                        dat |= mask;
                DelayX10us(6);
        }
        EA = 1;

        return dat;
}

bit Start18B20()
{
        bit ack;

        ack = Get18B20Ack();
        if(ack == 0)
        {
                Write18B20(0xCC);
                Write18B20(0x44);
        }
        return ~ack;
}

bit Get18B20Temp(int *temp)
{
        bit ack;
        unsigned char LSB, MSB;

        ack = Get18B20Ack();
        if(ack == 0)
        {
                Write18B20(0xCC);
                Write18B20(0xBE);
                LSB = Read18B20();
                MSB = Read18B20();
                *temp = ((int)MSB<<8) + LSB;
        }
        return ~ack;
}

  119. //LCD1602程序:

/* 等待液晶准备好 */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读取状态字
        LCD1602_E = 0;
    } while (sta & 0x80); //bit7等于1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0为止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待写入命令值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dat-待写入数据值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由输入的屏幕坐标计算显示RAM的地址
        addr = 0x00 + x;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0x00起始
    else
        addr = 0x40 + x;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0x40起始
    LcdWriteCmd(addr | 0x80);  //设置RAM地址
}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str-字符串指针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Lcd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str != '\0')  //连续写入字符串数据,直到检测到结束符
    {
        LcdWriteDat(*str++);
    }
}
/* 初始化1602液晶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WriteCmd(0x01);  //清屏
}

void main()
{
    bit res;
        bit backup = 1;
    int temp;          //读取到的当前温度值
    int intT, decT;      //温度值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unsigned char len,len1;
    unsigned char str[12],str1[12];

    EA= 1;            //开总中断
        P1= 0XF3;
    ConfigTimer0(1);    //T0定时1ms
    Start18B20();       //启动DS18B20
    InitLcd1602();      //初始化液晶

    while (1)
    {

                if (flag1s)   //每秒更新一次温度
                {
                    flag1s = 0;
                    res = Get18B20Temp(&temp);  //读取当前温度
                    if (res)                    //读取成功时,刷新当前温度显示
                    {
                        intT = temp >> 4;              //分离出温度值整数部分
                        decT = temp & 0xF;            //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
                        len = IntToString(str, intT);      //整数部分转换为字符串
                                    len1 = IntToString(str1, warnT);  //报警温度转换为字符串
                        str[len++] = '.';                //添加小数点
                        decT = (decT*10) / 16;     //二进制的小数部分转换为1
//位十进制位
                        str[len++] = decT + '0';     //十进制小数位再转换为
//ASCII字符
                                        str[len++] = 0xdf;         //添加字符串"℃"
                                        str[len++] = 'C';
                                        str[len++] = ' ';
                                        str[len] = '\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str1[len1++] = 0xdf;       //添加字符串"℃"
                                        str1[len1++] = 'C';
                                        str1[len1] = '\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if (intT < warnT)                    //超过报警温度时执行报警
                                        {
                                             enBuzz = 0;                                        //关闭蜂鸣器
                                                 LcdWriteCmd(0x01);             //清屏
                                                 LcdShowStr(2, 0, "Temperature");        //显示第一行
                                                 LcdShowStr(2, 1, str);         //显示实时温度
                                                 LcdShowStr(9, 1, "<");
                                                 LcdShowStr(11, 1, str1);       //显示报警温度
                                        }
                                        else
                                        {
                                                 enBuzz = 1;                                    //启动蜂鸣器发声
                                                 LcdWriteCmd(0x01);             //清屏
                                                 LcdShowStr(4, 0, "Warning!");  //显示警告
                                                 LcdShowStr(0, 1, "Temp:");
                                                 LcdShowStr(5, 1, str);         //显示实时温度
                                                 LcdShowStr(11, 1, ">");
                                                 LcdShowStr(12, 1, str1);       //显示报警温度
                                        }
                    }
                    else                        //读取失败时,提示错误信息
                    {
                        LcdShowStr(4, 1, "error!");
                    }
                    Start18B20();               //重新启动下一次转换
                }
    }
}
/* 按键动作函数 */
void KeyAction ()
{
     if (KEY1 == 0)
         {
             KEY1 = 1;
                 warnT++;
         }
         else if (KEY2 == 0)
         {
             KEY2 = 1;
                 warnT--;
         }
}
/* 整型数转换为字符串,str-字符串指针,dat-待转换数,返回值-字符串长度 */
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int dat)
{
    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len = 0;
    unsigned char buf[6];

    if (dat < 0)  //如果为负数,首先取绝对值,并在指针上添加负号
    {
        dat = -dat;
        *str++ = '-';
        len++;
    }
    do {          //先转换为低位在前的十进制数组
        buf[i++] = dat % 10;
        dat /= 10;
    } while (dat > 0);
    len += i;         //i最后的值就是有效字符的个数
    while (i-- > 0)   //将数组值转换为ASCII码反向拷贝到接收指针上
    {
        *str++ = buf[i] + '0';
    }
    *str = '\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return len;   //返回字符串长度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28;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 T0中断服务函数,完成250ms, 1s定时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mr1s = 0;
        static unsigned int tmrms = 0;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if (enBuzz)                //蜂鸣器发声处理
        {
            BUZZ = ~BUZZ;   //启动蜂鸣器发声
                LED1 = 0;
                LED2 = 1;
        }
        else
        {
            BUZZ = 1;                //关闭蜂鸣器
                LED1 = 1;
                LED2 = 0;
        }
    tmr1s++;
        tmrms++;
        if (tmrms >= 250)        //延时250ms
        {
            tmrms = 0;
        KeyAction ();
        }
    if (tmr1s >= 1000)  //定时1s
    {
        tmr1s = 0;
        flag1s = 1;
    }
}

网友A:
报错,错误在reg52.h里面。你得把这个头文件贴出来看看。

网友B:
我将代码复制下来,再我电脑上(keil4 c51)编译能通过,楼主检查下是否修改过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错误在reg52.h里面。你得把这个头文件贴出来看看。

头文件怎么看?就只有这整个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将代码复制下来,再我电脑上(keil4 c51)编译能通过,楼主检查下是否修改过头文件

代码我是从网上找的,一运行就出现这个问题,都没改过头文件

网友C:
包含的头文件可能没找到或者损坏。自己查找到打开看看,或下个头文件覆盖掉。

网友D:
是keil的问题!
所以把keil卸载了,在安装keil才能运行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代码我是从网上找的,一运行就出现这个问题,都没改过头文件

把这个头文件REG52.H放在工程文件里,引用时不用尖括号用双引号就可以了。
#include "REG52.H" reg51.zip (876 Bytes, 下载次数: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