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乱码的问题

楼主:
查看数: 10625 | 评论数: 3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18-10-13 21:35

正文摘要:

本人新手,最近第一次使用51单片机做一个类似小玩意的东西,需要用到lcd1602来显示。 但是基本同样的程序,一个显示的出来,一个显示不出来是乱码。我直接导入的开发板。 第一个是直接套现成的程序,可以显示出 ...

网友A(2018-10-15):
已经找到问题所在。在项目的其他文件里定义了一个26×17的unsigned char形二维数组。可能是数组过大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字符串可能含特殊字符,从网页复制或汉字输入法输入的会出问题。英文下重输一遍试试。

用英文输入法重新输入一遍还是不行,反而是把头文件judge.c 和xpt2046.c从项目里面移开了之后可以了。。。

网友B:
你的字符串可能含特殊字符,从网页复制或汉字输入法输入的会出问题。英文下重输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