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原理图

楼主:
STC89C51最小系统如下:

网友A(2019-04-09):
VCC/GND两端电压接多少伏的呀

网友B:
硬件电路设计也是如此,不过用的STC89C51单片机,用USB转TTL(CH340G)烧写程序,就是烧写不进去,检测不到单片机,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C(2020-01-19):
引用 网友B:
硬件电路设计也是如此,不过用的STC89C51单片机,用USB转TTL(CH340G)烧写程序,就是烧写不进去,检测不到单 ...

中间两根反过来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