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HCSR04的中断输入程序,低电平也会进入

楼主(2018-10-13):
有哪位大佬知道这里错在哪里吗?我这个设置是高电平进入中断!但是低电平也会进入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ys.h"
#include "ULT.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tdio.h>
float UltrasonicWave_Distance;
void Ultrason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 配置PG6为输出模式,让这根引脚具有输出高低电平的功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第5号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增强驱动能力,引脚的输出电流更大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引脚的速度最大为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使用内部上拉电阻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第6号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引脚的速度最大为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使用内部上拉电阻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E, EXTI_PinSource6);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6;//设置EXTI6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开放EXTI6的中断请求(不能屏蔽EXTI0的中断请求)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是中断而不是事件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确定EXTI0触发中断的方式为下降沿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PEout(5) = 0;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t=0;
    delay_nus(10);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6))
  {
    while(PEout(6) != 0)                  //等待低电平
      {
      t++;
     delay_nus(8);
    }
     t = t/2;
    UltrasonicWave_Distance = t*3;          //计算距离&&UltrasonicWave_Distance<150
    printf("temp=%d\r\n",t);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6);  //清除EXTI6线路挂起位
  }
}
void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void)
{
  PEout(5) = 1;     //送>10US的高电平RIG_PORT,TRIG_PIN这两个在define中有?
  delay_nus(20);                        //延时20US
  PEout(5)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