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89C52rc的延时程序,现在要用到STC12C5A60S2芯片上怎么改延时程序,求帮助

楼主(2018-10-13):
#ifndef __Time_Delay_H__
#define        __Time_Delay_H__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j;
        while(n--)
        {
                for(j=0;j<125;j++);
        }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n=n/2;
                while(--n);
        }//
#endif

网友A:
晶振是多少的。。。。。。。。。。在STC的下载程序中,有延时函数生成功能

~~~~~~~~~~~~~~~~~~~

网友B:
用stc下载软件计算的延时啊很好用

网友C:
stc下载软件上自带延时计算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是多少的。。。。。。。。。。在STC的下载程序中,有延时函数生成功能

11.0592

网友D:
查两者的手册,弄清CPU的指令执行周期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