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套ESP8266固件烧制工具 方法

楼主(2018-10-14):
ESP8266

ESP8266

求套固件  烧制工具  方法

网友A:
然后,连接串口、3.3v电源,把烧写模式接通,就可以下载。下载完之后,烧写模式断开,就是运行模式。

网友B:
楼主去下载一个arduino平台下载程序吧

网友A:
补充一下,这个是现成的串口,只要USB连接、按住FLASH,就可以下载。

网友C:
推荐Esp8266学习之旅,这个教程还是不错的。其他可以到乐鑫官网或者安信可官网下载资料、工具。

网友D:
在开源电子网上 有一个机智云的资料,里面其中一个就说到怎么烧写8266固件

网友E:
你这个是安信可的开发模组,不论是乐鑫官网还是安信可网站的工具都可以进行烧录。
比如这个 烧录固件教程:bbs点ai-thinker点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