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电路怎么样才能更美观

楼主(2018-10-14):
完美的那种

网友A:
熟能生巧!

网友B:
按照我们习惯:正极在左上方,地在最下方,地要很明显,让人一眼就看出这就是地,其实就是很多点汇集的一个点.
最好是上方一条长的是正极,下方一条长的是地,上正下负,人的习惯就是这样,你要是把地焊在最上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们习惯:正极在左上方,地在最下方,地要很明显,让人一眼就看出这就是地,其实就是很多点汇集的一个点.
...

学到了

网友C:
如果是从焊接练起的话,一开始建议自己先在洞洞板上练焊点,然后是把点连成线,以后自己制板或者发厂做PCB的话就可以焊接的很美观,电路布局方面我没什么经验,还要多多学习,不过焊接能力是挺重要的,如果焊的很丑或者有虚焊,对电路的调试还是很有影响的,焊接的干净利落,调试起来也舒服~在焊接方面可以有点强迫症哦

网友D:
首先,要有总体规划,电源与地,集成IC与其它元器件的放置,包括元器件的布局与走线;然后,用笔画出实物图与连接线的线路;根据所画实物图去焊接就比较完美。

网友D:
首先,要有总体电路的规划,包括元器件的放置与走线方式;
然后,用笔画出电路的实物图与元器件的连接线,尽量均匀分布;
根据所绘制的实物图焊接电路板就会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网友E:
用刀头的电烙铁焊接

网友F:
电路线不要连在一起焊接的时候

网友G:
多练,速度尽量快一点,不要让焊锡上的松香把板子搞得很脏。。。。

网友H:
在洞洞板上多练习几次就好啦

网友I:
电烙铁选择很重要

网友J:
自己多多练习吧,没有固定的技巧的

网友K:
如果是焊接面包注意以下几点
1、先把要用的关键元器件进行初步排列以下,先不用上锡,注意各个元器件的管脚顺序。
2、准备好一些细铜丝。
3、焊接时根据自己需要的长度进行裁剪铜丝长度并上锡。
4、烙铁最好用恒温烙铁,镊子、斜口钳、阻焊膏、高温海绵。
5、刀口烙铁头和针型烙铁头准备好,刀口烙铁头主要是用在焊接面积比较大的地方,针型烙铁头主要用在焊接面比较小,焊盘密集的地方。
还有很多注意的地方,多加练习就可以做出漂亮的板子,祝你好运。

网友L:
多练练,掌握技巧

网友M:
原件布局合理 焊接顺手 多练 熟能生巧 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N:
用点助焊剂,温度要选好,焊接时候,不要开风扇,

网友O:
网上有很多教学视频,跟着他们的步骤一点一点练习,我当年拿着万用板专门练焊接

网友P:
主要靠你自己焊久了,自然焊得漂亮了

网友Q:
电烙铁是一方面,好的电烙铁确实顺手.有的电烙铁尖不热,焊起来就很费劲。再有就是锡丝的量和电烙铁的位置也要选好,最后就是熟能生巧了

网友R:
点焊,裙状,贴着元件引脚快速提起,完美的焊接

网友S:
分模块焊接吧,电源、输入、中间电路、输出。
基本就这顺序,每一块尽量分开。

网友T:
导线焊接前,应将绝缘外皮剥去,再经过上面两项处理,才能正式焊接。若是多股金属丝的导线,打光后应先拧在一起,然后再镀锡。

网友U:
焊接的时候尽量少一下毛刺

网友V:
多焊   烙铁要好  焊锡要好

网友W:
焊接时焊条要与焊件角度成60到70度左右 ,然后就是手移动速度要尽量均匀,多加练习 熟能生巧

网友X:
熟能生巧,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Y:
先把线路规划好,然后熟能生巧。

网友Z:
嗯,熟能生巧

网友AA:
手工焊接的话不知道你的手会不会抖动狠厉害,如果手抖得很厉害的话估计可能需要适当的锻炼,尽量控制手的抖动,然后多练习焊接,关于技巧也是需要的,一般焊接时先用烙铁头靠近需要焊接的焊盘和引线,然后把焊锡丝靠近烙铁头、焊盘、引线,让焊锡丝熔化并适当的移动或转动烙铁头,并在焊锡丝熔化下来的量最合适的时候迅速抽离烙铁头,继续使用烙铁头将熔化的焊锡均匀光洁的熔融好焊盘、引线就迅速抽离烙铁头!!基本上这样了!!

网友AB:
熟能生巧吧 刚开始在洞洞板上练着做 然后多看看一些视频 其实这东西没有什么捷径

网友AC:
新手练习的话,尽量不要用锡走线,导线尽量拉直,注意全局的排版,联系多了熟悉后自然知道怎么焊接好看了(老手经常用锡走线)

网友AD:
多练练 熟练度很重要 用点助焊剂,温度要选好,焊接时候,不要开风扇

网友AE:
手要快,烙铁和焊锡同时离开焊点,烙铁时间不能留太久,焊点成型马上离开

网友AF:
用恒温烙铁,温度在350到400度,焊锡不要用快干型的,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多练习

网友AG:
多练习,焊点好看就可以

网友AH:
不同元器件对应不同烙铁,烙铁防止氧化,尽量用拖锡完成焊接,通过一些经验,甩锡、用美纹纸辅助

网友AI:
首先 你需要一个好的电烙铁

网友AJ:
基本功要好,多练习,学会总结

网友AK:
首先要有完善的工具:焊台,热风枪,质量好的焊锡丝,松香,焊膏,无水酒精,等;然后就是焊接手法,这个要自己联系,焊接东西,手肯定不能抖,否则干不了这个活,上锡量不多不少,注意焊接时间一般不超过3s,先拿着焊锡丝,再移走电烙铁等;焊接完后 插件减腿,使用焊膏和松香的地方用无水酒精清洗!

网友AL:
按原理图上的模块焊接,先贴片后直插

网友AM:
有提前的规划,直接焊太鲁莽了

网友AN:
温度,烙铁头,你的技术,加热时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锡丝的质量

网友AO:
用回流焊焊接

网友AP:
这个还是要多练吧

网友AQ:
用好的焊锡,不要舍不得钱,好的焊锡重要

网友AR:
如果是急需要焊板子的话   我就以排针为例   先把排针插在板子上 调好正斜角度之后 用手按住固定 再把先前熔到焊头的焊锡丝分别点到排针的两头以便固定住后续好操作,接下来关键,要把板子固定住之后 先在焊头上熔一点点焊锡丝,然后一手将焊头贴近针脚,另一手也将焊锡丝贴近针脚,焊锡头温度足够 焊锡丝自然就渗入铜洞,极速熔化会冒烟较大,可在刚刚开始冒烟时将焊头和焊锡丝挪开,挪开姿势是往上拔,两侧拔大可能会留有焊锡丝看的不美观,以上方法可以刚好填满焊板的铜洞溢出不多,使板子看着焊的比通常美观些。当然,若有专业焊板设备那就另说(嘻嘻~),建议尽量配着松香用。 买块洞洞板通常多加练习会使你练成一手独特的焊锡技术。加油!!

网友AS:
我个人建议拐一下直角真的好看

网友AT:
导线焊接前,应将绝缘外皮剥去,再经过上面两项处理,才能正式焊接。若是多股金属丝的导线,打光后应先拧在一起,然后再镀锡。
  电路板的名称有:线路板,PCB板,铝基板,高频板,厚铜板,阻抗板,PCB,超薄线路板,超薄电路板,印刷(铜刻蚀技术)电路板等。电路板使电路迷你化、直观化,对于固定电路的批量生产和优化用电器布局起重要作用。电路板可称为印刷线路板或印刷电路板,英文名称为(Printed Circuit Board)PCB、(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board)FPC线路板[1]  (FPC线路板又称柔性线路板柔性电路板是以聚酰亚胺或聚酯薄膜为基材制成的一种具有高度可靠性,绝佳的可挠性印刷电路板。具有配线密度高、重量轻、厚度薄、弯折性好的特点!)和软硬结合板(reechas,Soft and hard combination plate)-FPC与PCB的诞生与发展,催生了软硬结合板这一新产品。因此,软硬结合板,就是柔性线路板与硬性线路板,经过压合等工序,按相关工艺要求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具有FPC特性与PCB特性的线路板。

网友AU:
掌握速度

网友AV:
用好点的锡,会比较好焊,然后各种贴片的器件,可以先用烙铁先大概固定焊好,然后用热风枪从电路板背面吹,可以让贴片器件可以位置自动摆放地非常正,看起来也舒服很多,最后用洗板水洗电路板

网友AW:
多焊,多看看网上的视频,孰能生巧

网友AX:
唯手熟尔

网友AY:
合适焊接烙铁头跟温度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多焊,多练,总的来说是孰能生巧。

网友AZ:
多练多焊,掌握焊接技巧,自然而然就能就美观了!

网友BA:
尽量使得板子小而且美观,走线要简短,布局要合理

网友BB:
焊接电路,锡丝给少点,最后收笔时,记得向上快速提一下

网友BC:
焊接的操作方法: 1、 坐姿端正,左手拿焊锡丝,右手握(抓)烙铁,眼睛离焊点30cm左右; 2、 50W(含50W)以下的烙铁采用持笔式握姿,50W以上的烙铁采用抓式握姿;  3、 烙铁头尖端和线路板的夹角一般在35°~ 55°角之间; 4、 烙铁加热后,先把烙铁头放在焊件上稍许加热后再适量放锡丝,烙铁与锡丝的先后时间间隔为1~3(秒),具体情况凭经验,可谓熟能生巧; 5、 焊锡量不能过多,否则出现雍肿过饱,甚至漏至反面而造成相邻焊点短路,少则欠缺饱满,一般焊锡量为所焊焊孔体积的90~120%为宜。 6、 焊接时要均匀加热,就是烙铁对引脚和焊盘同时加热,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线状焊料,端头一般留出2~5CM的锡丝,借助中指往前推(送焊料)。 7、 焊拉时烙铁尖脚侧面和元件(烫锡电线)触脚侧面适度用轻力加以磨擦产生磨擦粗糙面(注意不可损坏元器件),使之充分溶锡。 8、 剪管脚(引线)时,线路板应斜于地面,尽量使管脚落在地板上或废品箱里(专用的),一般留焊点在1.5~2mm为宜,除元要求剪脚的外。 9、 焊接完毕后,元件与线路板要连接良好,绝不允许出现虚焊、脱焊等不良现象,每一个焊点的焊锡覆面率为80%以上。

网友BD:
一定要多练,多问,多吸收经验

网友BE:
这个焊接要凭经验吧,你可以控制加热的时间,火候好了就焊好了

网友BF:
多练,适当的用助焊剂

网友BG:
裙锥状最美观,我们老师说的

网友BH:
1.布局,先大概知道自己需要布什么元器件,将它们的位置大概排版好
2.元器件的紧凑性,不要将几个元器件的电路图布得太大,不然焊出来的电路板看着很空,很难看。
3.除非你对布局天生就比较敏感,不然还是建议你多练习吧,我也在练习。

网友BI:
前提是焊锡质量要好,电烙铁最好用恒温的。不然焊出来的也不光亮

网友BJ:
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J:
多练 熟能生巧

网友BK:
电烙铁要好的,锡线也要好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