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SM117-1.2制作恒流源,及其电路应用

楼主:
1.原料,1个ASM1117-1.2,1个10欧电阻,2个1欧电阻,1个2串18650电池盒。
2.电路和实物图片见附件。
3.输出并接到万用表的正负表笔上,万用表置200mv档或2v档。
4.应用:可以测小阻值电阻。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小阻值电阻读数误差很大,加上100mA恒流源后,1欧姆读数为100(mv),可精确到0.01欧姆。
可在线测小阻值电阻是否变质,半导体PN接是否正常,能屏蔽掉并联其它器件干扰。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19-09-04):
这。。。。。。。。没看懂是干啥的

网友B:
设计不错,因为1117的静态电流比较小,所以,恒流主要由OUT电压和其负载电阻决定。

网友C(2020-02-18):
引用 网友A:
这。。。。。。。。没看懂是干啥的

100mA直流恒流源,配合毫伏档测量阻值1欧姆以下的电阻。用万用表测小阻值电阻误差很大。

网友D(2020-05-05):
楼主你好,我想用来给灯珠供电,能不能串上个可调电阻做成恒流驱动?

网友C(2020-06-20):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想用来给灯珠供电,能不能串上个可调电阻做成恒流驱动?

这个就是恒流的,不过要算一下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