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时钟,12mhz晶振,怎样才能达到一秒精确定时,求解,非常感谢

楼主(2018-10-14):
各位大佬,如题

网友A:
51单片机用12M晶体,1个周期1微秒。用time0定时器自装入模式,定时100微秒,设置一个16位定时器标志,每次加1,加够10000次归零。你主程序检查这个标志就行了。

网友B:
采用定时器中断,定时50mS,然后用计数单元计数20次中断,正好1秒,误差为零

网友C:
运用定时器模式2 八位自动重装可以达到一秒精确定时。
#include "REG52.H"
sbit LED = P1^0;
sbit key = P1^1;
unsigned int i=0;
bit sign=0;
void Timer0Init()                //250微秒@12.000MHz
{
        TMOD= 0x02;                //设置定时器0模式2
        TL0 = 0x0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6;                //设置定时重载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1;
        ET0=1;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k;i>0;i--)
                for(j=120;j>0;j--);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key==0)&&(sign==0))
                {
                        delayms(10);
                        if(!key)
                        {
                                sign=1;
                                while(!key);
                        }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if(sign==1)
        {
                i++;
                LED=0;
                if(i>=4000)//1秒
                {
                        i=0;
                        LED=1;
                        sign=0;
                }
        }
}

网友D:
/********************************************************
*描述:定时器0点亮一个LED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左移和右移指令
#include "string.h"         //字符串
#include "stdio.h"         //标准输入输出

/*******************************************************************************
* 文件名:位定义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bit flag1s = 0;//1s翻转一次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0-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0-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0-65535*65535

/*******************************************************************************
* 文件名:函数前置声明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Bsp_Power_Init(void);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 文件名:主循环入口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main(void)
{
        uint8 i = 0;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while(1)
        {
                if(flag1s)
                {
                   P2 = 0XFE;//点亮最低位的小灯
                }
                else
                {
                   P2 = 0XFF;//灭掉最低位的小灯
                }
        }
}

/*******************************************************************************
* 文件名:void Timer0Init(void)
* 描  述: 定时器0配置
* 功  能:编程模块化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1111_
        TMOD |= 0X01;       //16位模式,不可重装

        TL0 = (65535 - 921) % 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535 - 921) / 256;                     //设置定时初值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使能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打开总中断使能
}

void Timer0_inte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16 tmr1s = 0;

    //自动重载,初值可以不需要写
        TL0 = (65535 - 921) % 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535 - 921) / 256;                     //设置定时初值

        tmr1s++;

        if(tmr1s >= 1000)
        {
                tmr1s = 0;

                flag1s = !flag1s;//1s标志位翻转一次
        }

}

网友E:
你需要补补定时器部分的课。

网友F:
若只需一次1秒定时,可用上述方法。若需多次不间断1秒定时,则须采用定时器方式2自动装填定时初值,置250us定时,然后在定时中断中计次4000,得到1s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