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C-SR505红外模块和51单片机进行控制

楼主(2018-10-14):
最近想利用HC-SR505红外模块和51单片机进行控制一个继电器的开关,当有人在HC-SR505红外模块的探测范围内活动时继电器就打开,想问一下HC-SR505红外模块外接的电路该如何连接,并想知道这个模块的实现代码,求大佬解答,谢谢!

网友A:
硬件连接:
传感器数据线连接至单片机INT0即可

软件代码网上挺多,手机回复不贴了

网友B(2018-12-01):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想用红外遥控继电器跳闸的话,你可以用红外连接单片机,再用单片机连接上继电器中控制跳闸的电磁铁的线路,当你想控制跳闸时你可以通过控制单片机放出一个适当的电流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