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实现温度警报

楼主(2018-10-14):
51单片机如何实现温度警报

网友A:
首先,你问的是实现温度报警,你要把温度先采集出来,这就是一个变量吧,命名为X
其次,你报警肯定有区间吧,那么你设定2个变量就好了啊,A是下限数值,B是上限数值
再次,假如你读取的温度数值变量是X,那么A<X<B,做判断就好了啊,超出数值,就给一个标志flag_beep,让蜂鸣器叫唤一声就好了啊,至于叫唤几秒,完全看你的心情了啊

在一般实际的应用中,会比较复杂些,会用读取时间配合上下限做判断,甚至会保存参数进EEPROM,开机读取,等等等等,如果你还有疑问,留言即可,来不及回复的话,加QQ597627977

网友B:
不是“51单片机如何实现温度警报”,而是你如何搭建一个系统,采于单片机主控,达成温度报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