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 FREERTOS + SD + FATFS通过cube生成问题

楼主(2018-10-14):
STM32F103 + FREERTOS + SD + FATFS通过cube生成,系统单独运行可以(不加sd和fatfs),但是加入sd和fatfs后系统就不工作了,不知道sd fafts还需要配置写什么?感觉像是消息队列有问题,请大神指导

网友A:
仔细研读各个部件的规格书。

网友B(2022-05-05):
估计是任务处理出了问题,可以串口输出查看程序停止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