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频率和幅值如何计算?

楼主(2018-10-14):
有人知道如何计算么

网友A:
采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再除以2是幅值,最大值与最近的一个最小值的采样间隔时间是周期的一半,推算出频率。

网友B:
正弦交流电正弦量三要素:频率、幅值、初相位
周期、频率与角频率
周期是正弦量变化一周所需要的时间,用符号T表示,单位是秒(s)。频率则是每秒钟内正弦量变化的次数,用符号f表示,单位是赫兹(Hz)。显然,周期与频率之间互为倒数,即:
我国电力系统采用的标准频率(简称工频)是50Hz,周期为0.02s
正弦量变化的快慢,用每秒变化多少次(频率f)来表示,而每变化一次,对正弦函数而言,正好变了360°电角度,或2π弧度,因而用每秒变化多少弧度(称为角频率ω)也是表示正弦量变化快慢的方法
幅值与有效值
正弦量随时间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最大数值称为幅值,也叫最大值,即为式前文中介绍的Im和Um。对于一个给定的正弦量,其幅值是恒定不变的,是表示正弦量的一个要素。然而,幅值只是特定瞬时出现的数值,它不能用来反映正弦量做功的效果,为此,引入了“有效值”的概念,用有效值来衡量交流电做功的能力。正弦交流电流、电压的有效值分别用符号U和I来表示。
正弦电流的有效值是根据电流的热效应来确定的。规定如果正弦电流i通过电阻R时,在一个周期内电阻R所消耗的电能与某直流电流I通过同一电阻R在同样长的时间内所消耗的电能相同,则该直流电流I的数值就是正弦电流i的有效值,如图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再除以2是幅值,最大值与最近的一个最小值的采样间隔时间是周期的一半,推算出频 ...

加你qq,指教如何计算

网友C:
x(t) = A sin(2 π f t + φ) = A sin(ω t + φ) (1) 其中: A--正弦波的振幅; φ--正弦波的初始相位角; f --正弦波的频率(Hz); ω--园频率,等于2 π f ; t--时间 正弦信号的数值随频率依(1)式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