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RGB LED跳变渐变定色 单片机源码与原理图

楼主(2018-10-14):
//============================================================================
//================翼芯科技 红外遥控LED========================================
//============================================================================
//  此源码版权属 翼芯科技 全权享有,如欲引用,敬请署名并告知
//          严禁随意用于商业目的,违者必究,后果自负
//程序说明:本程序用于实现红外遥控LED,IC插到U9位置.
//文件名称:main.C
//版本:    1.0
//C编译器:  keil 8.05
//   FFH    FEH   FDH   FCH
//   FBH    FAH   F9H   F8H
//   F7H    F6H   F5H   F4H
//   F3H    F2H   F1H   F0H
//   EFH    EEH   EDH   ECH
//   EBH    EAH   E9H   E8H
//=============================================================================
#include <STC12C5AX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IT_32   32

sbit  RED1   = P0^0;               //红色IO口定义
sbit  GREEN1 = P0^1;               //绿色IO口定义
sbit  BLUE1  = P0^2;               //蓝色IO口定义

sbit  IRIN   = P3^7;

bit   SYNOK,ADDROK,FLAGERR,LOK;
bit   FLAG_MODE;
bit   FLAG_ON;
unsigned long int   BYTE1;
uchar  LCOUNT,HCOUNT,HLCOUNT,BITCOUNT;

uchar code TAB1[7]={1,2,4,3,6,5,7};                       //跳变数据
uchar code TAB_RGB[3]={200,150,100};                      //单色红绿蓝白数据

uchar code TAB_DAT1[3][4]={{184,154,124, 94},
                                                   {138,118, 98, 78},
                                                   { 88, 74, 60, 46}};
uchar code TAB_DAT2[3][4]={{ 26, 50, 74, 98},
                                                   { 18, 36, 54, 72},
                                                   { 12, 24, 36, 48}};

uchar DPTR;
uchar PWM_HL;
uchar REPEAT;
uchar MODE;
uchar IR_CODE;
uint  T_DELAY;
uchar DIM1,DIM2;
uchar COL1;
uchar R_DAT,G_DAT;B_DAT;
uchar R_BUF,G_BUF,B_BUF;

/******************************************************************
- 功能描述:红外按键函数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KEY_SET()
   {
   IR_CODE=(BYTE1>>24);
   if(IR_CODE==0xF4)             // 跳变1
      {
           FLAG_MODE=1;
       MODE=0;
           T_DELAY=1000;
           return;
             }
   if(IR_CODE==0xF0)             // 跳变2
      {
           FLAG_MODE=1;
       MODE=0;
           T_DELAY=3000;
           return;
             }
   if(IR_CODE==0xEC)             // 渐变1
      {
           FLAG_MODE=1;
       MODE=1;
           REPEAT=4;
           return;
             }
   if(IR_CODE==0xE8)             // 渐变2
      {
           FLAG_MODE=1;
       MODE=1;
           REPEAT=12;
           return;
             }
   if(IR_CODE==0xFD)             //OFF
      {
           FLAG_ON=0;
           return;
             }
   if(IR_CODE==0xFC)             //ON
      {
           FLAG_ON=1;
             }

   if(IR_CODE==0xFB)             //红色
      {
           MODE=2;
           FLAG_MODE=1;
       R_DAT=250;G_DAT=0;B_DAT=0;
             }
   if(IR_CODE==0xFA)             //绿色
      {
           MODE=2;
           FLAG_MODE=1;
       R_DAT=0;G_DAT=250;B_DAT=0;
             }
   if(IR_CODE==0xF9)             //蓝色
      {
           MODE=2;
           FLAG_MODE=1;
       R_DAT=0;G_DAT=0;B_DAT=250;
             }
   if(IR_CODE==0xF8)             //白色
      {
           MODE=2;
           FLAG_MODE=1;
       R_DAT=250;G_DAT=250;B_DAT=250;
             }
   if(IR_CODE==0xF7)             //黄1
      {
           MODE=2;
           FLAG_MODE=1;
       R_DAT=200;G_DAT=200;B_DAT=0;
             }
   if(IR_CODE==0xF3)             //黄2
      {
           MODE=2;
           FLAG_MODE=1;
       R_DAT=200;G_DAT=100;B_DAT=0;
             }
   if(IR_CODE==0xEF)             //黄3
      {
           MODE=2;
           FLAG_MODE=1;
       R_DAT=200;G_DAT=150;B_DAT=0;
             }
   if(IR_CODE==0xEB)             //黄4
      {
           MODE=2;
           FLAG_MODE=1;
       R_DAT=200;G_DAT=200;B_DAT=0;
             }

   if(IR_CODE==0xF6)             //青1
      {
           MODE=2;
           FLAG_MODE=1;
       R_DAT=0;G_DAT=200;B_DAT=200;
             }
   if(IR_CODE==0xF2)             //青2
      {
           MODE=2;
           FLAG_MODE=1;
       R_DAT=0;G_DAT=200;B_DAT=100;
             }
   if(IR_CODE==0xEE)             //青3
      {
           MODE=2;
           FLAG_MODE=1;
       R_DAT=0;G_DAT=200;B_DAT=150;
             }
   if(IR_CODE==0xEA)             //青4
      {
           MODE=2;
           FLAG_MODE=1;
       R_DAT=0;G_DAT=200;B_DAT=200;
             }

   if(IR_CODE==0xF5)             //紫1
      {
           MODE=2;
           FLAG_MODE=1;
       R_DAT=200;G_DAT=0;B_DAT=200;
             }
   if(IR_CODE==0xF1)             //紫2
      {
           MODE=2;
           FLAG_MODE=1;
       R_DAT=100;G_DAT=0;B_DAT=200;
             }
   if(IR_CODE==0xED)             //紫3
      {
           MODE=2;
           FLAG_MODE=1;
       R_DAT=150;G_DAT=0;B_DAT=200;
             }
   if(IR_CODE==0xE9)             //紫4
      {
           MODE=2;
           FLAG_MODE=1;
       R_DAT=200;G_DAT=0;B_DAT=200;
             }
   }
/******************************************************************
- 功能描述:R G B输出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SET_RGB(uchar LED_REG)
{
    uchar LEDDATA;
        LEDDATA=LED_REG;
        if(LEDDATA&0X01)                                  //输出红色
            RED1=1;
        else
            RED1=0;
        if(LEDDATA&0X02)                                  //输出绿色
            GREEN1=1;
        else
            GREEN1=0;
        if(LEDDATA&0X04)                                  //输出蓝色
            BLUE1=1;
        else
            BLUE1=0;
}

/******************************************************************
- 功能描述:延时函数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delayms(uint x)
{
        uint t;
        while(x--)
        for(t=1500;t>0;t--)
          {
          while(FLAG_ON==0)
                     {RED1=0;GREEN1=0;BLUE1=0;}
           if(FLAG_MODE)return;
          }
}
/******************************************************************
- 功能描述:PWM_输出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SHADE()
    {
      uchar i,CNT;
      for(i=REPEAT;i>0;i--)
        {
                  while(FLAG_ON==0)
                     {RED1=0;GREEN1=0;BLUE1=0;}
          for(CNT=0;CNT<=PWM_HL;CNT++)
            {
             (R_DAT>CNT)? (RED1=1):  (RED1=0);
             (G_DAT>CNT)? (GREEN1=1):(GREEN1=0);
             (B_DAT>CNT)? (BLUE1=1):(BLUE1=0);
                         if(FLAG_MODE)return;
            }
        }
    }

/******************************************************************
- 功能描述:定时器0中断,中断时间为0.1MS,实现按键检测.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TH0  = (65535-200)/256;
        TL0  = (65535-200)%256;
//=====================检测高电平====================================================
     if(FLAGERR==1)       //解码失败,初始化参数
       {
         LCOUNT=0;
         HCOUNT=0;
             LOK=0;
         FLAGERR=0;
                 SYNOK=0;
         BITCOUNT=BIT_32;
       }
     if(IRIN==0)
        {
           LCOUNT++;                                                //高电平计数器++
           if(LOK==1)                                    //第一个高电平
             {
              LOK=0;
              if(SYNOK==1)                            //同步码   Ok
                {
                 HLCOUNT=LCOUNT+HCOUNT;                    //检测高低计数值判定
                 if((3<HLCOUNT)&&(HLCOUNT<40));   //高低电平小于2560,大于1152,ok;   18
                 else
                                        {
                                        FLAGERR=1;                        //错误退出
                    return;
                    }
                 if(12<HCOUNT)
                    BYTE1=(BYTE1>>1)|0x80000000;            //为1
                 else
                    BYTE1=(BYTE1>>1)|0x00000000;            //为0
                 LCOUNT=0;
                 HCOUNT=0;
                                 BITCOUNT--;
                 if(BITCOUNT==0)                             //解出了一次码
                   {
                    SYNOK=0;                                    //同步清零
                                    BITCOUNT=BIT_32;                    //码的位数
                                        KEY_SET();
                   }
                 }
             else
               {
                if((10<HCOUNT)&(HCOUNT<60))    //低电平大于6.4ms,小于12.8ms,同步码电平ok; 80-100,OK
                 {
                   SYNOK=1;
                   LCOUNT=0;
                   HCOUNT=0;
                 }
               else
                 {
                   FLAGERR=1;
                 }
              }
           }//end LOK
       }//END IRIN==0;
    else                                                     //检测高电平的宽度==低电平计数
     {
       HCOUNT++;
       if(LOK==1)
          return;
           if(SYNOK)
             {
             if((1<LCOUNT)&(LCOUNT<25))               //低电平大于256us,小于2048,高电平ok;
           {
            LOK=1;
           }
                 else
                   {
                    FLAGERR=1;
                   }
                  }
                else
                   {
           if((60<LCOUNT)&(LCOUNT<120))           //低电平大于6MS,小于9MS,        同步低电平ok;
            {
                         LOK=1;
            }
                   else
                        {
                         FLAGERR=1;
                        }
                   }   //END ELSE
                 } //EDN ELSE
}
/******************************************************************
- 功能描述:主函数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void  main()
    {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在16位的定时模式.
            TH0  = (65535-200)/256;   //定时器0高位设定
            TL0  = (65535-200)%256;   //定时器0低位设定
            IE   = 0x82;                          //开总中断和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开定时器0
                   P0M1=0x00;                      //设置P2输出口为推挽输出
        P0M0=0x07;
                P3M1=0X80;                                  //P3.7为输入
                P3M0=0X00;

        P0=0;
            PWM_HL=200;
        REPEAT=8;
                T_DELAY=2000;
                FLAG_ON=1;
                DIM1=1;
        while(1)
          {
                  switch  (MODE)
           {
                        case 0:
              for(DPTR=0;DPTR<7;DPTR++)            //跳变
                  {
                   SET_RGB(TAB1[DPTR]);
                   delayms(T_DELAY);                //延时1秒
                                   if(FLAG_MODE)
                     {
                      FLAG_MODE=0;
                      break;
                     }
                   }break;
                    case 1:
              R_DAT=PWM_HL;G_DAT=0;B_DAT=0;
              for(G_DAT=0;G_DAT<=PWM_HL;G_DAT++)         //红变黄
                  {
                    SHADE();
                  }if(FLAG_MODE){FLAG_MODE=0;break;}
              for(R_DAT=PWM_HL;R_DAT>0;R_DAT--)          //黄变绿
                  {
                    SHADE();
                  }if(FLAG_MODE){FLAG_MODE=0;break;}
              for(B_DAT=0;B_DAT<=PWM_HL;B_DAT++)          //绿变青
                  {
                    SHADE();
                  }if(FLAG_MODE){FLAG_MODE=0;break;}
              for(G_DAT=PWM_HL;G_DAT>0;G_DAT--)          //青变蓝
                  {
                    SHADE();
                  }if(FLAG_MODE){FLAG_MODE=0;break;}
              for(R_DAT=0;R_DAT<=PWM_HL;R_DAT++)          //蓝变紫
                  {
                    SHADE();
                  }if(FLAG_MODE){FLAG_MODE=0;break;}
              for(G_DAT=0;G_DAT<=PWM_HL;G_DAT++)          //紫变白
                  {
                    SHADE();
                  }if(FLAG_MODE){FLAG_MODE=0;break;}
              for(G_DAT=PWM_HL;G_DAT>0;G_DAT--)          //白变红
                  {
                    B_DAT--;
                    SHADE();
                  }if(FLAG_MODE){FLAG_MODE=0;break;}
                        case 2:
                           SHADE();if(FLAG_MODE){FLAG_MODE=0;break;}
                        default:break;
                        }//mode

            }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含原理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137471-1.html

网友A(2019-09-03):
少SFR位定义及亮度加,亮度减程序

网友B:
请问51单片机IO口怎样连接WS2811灯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51单片机IO口怎样连接WS2811灯条

单片机频率需大于27MHZ及以上,定义好单片机IO口,编好程序并下载,5V供电单片机及WS2811,直接接WS2811信号输入口就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