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led灯有点疑惑,找不到原因c51

楼主:
为什么我的这个代码,是开关起来灯才亮,不是开关按下灯亮!

网友A(2018-10-14):
因为这句while(!sw)

网友B:
改成这样试试

网友C:
谢谢解答,但是改了,还是不行,按下不亮,按键打开才亮,

网友C:
有什么办法吗?麻烦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D:
if(sw==0)
{
   delay(50000);
   if(sw==0)
  {
    sum++;
  }
  while((!sw);
}

网友D:
还有把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改为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把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改为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好的,一会我试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