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数模混合单片机PCB设计的朋友帮看一下

楼主(2018-10-14):
最近使用C8051F410单片机做了一个系统,系统的原理大概是通过MCU内置的(电流型)DAC输出一个电流经电阻转成电压输出,财时用MCU内置的ADC采集一个固定的输入。DAC输出一个固定电压时,用示波器看DAC输出波发现有相当于2~3个LSB的抖动。同理,DAC采集一个固定的直流信号(干电池)时,也有2~3个LSB的抖动。
MCU在PCB布局布线时已经按datasheet要求加了0.1uf+10uf的旁路电容且靠近MCU管脚,地线也做了大面积的铺地。就我个人来看,PCB已经没有太大的优化余地。从C8051f410这个MCU来说,只有一个GND管脚被模拟和数字共用,VDD也只有一个管脚供模拟和数字共样,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MCU内的数字电路通过VDD和GND管脚的binding线干扰模拟电路。
现在有点黔驴技穷了,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能否通过电路和PCB的优化进一步减少数字部分对模拟部分的干扰,提高ADC和DAC的精度。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DAC自己的抖动是多少?

网友B:
ADC,DAC处理有2~3个LSB的抖动很正常,ADC采集要软件滤波,DAC输出要硬件滤波。

网友C:
太难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DAC处理有2~3个LSB的抖动很正常,ADC采集要软件滤波,DAC输出要硬件滤波。

还有没有改善的余地了?
如果换成模数电源和地管脚分开的MCU会不会有明显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自己的抖动是多少?

2~3个LSB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没有改善的余地了?
如果换成模数电源和地管脚分开的MCU会不会有明显改善?

不会有明显改善,滤波处理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有明显改善,滤波处理很简单。

现在这个样子,想做过采样有意义吗?

网友D:
电源加电感,数电和模电都加电感。。

网友E:
参考源的稳定也很重要

网友F:
重新调试一下机器

网友F:
主要是dac的抖动 是多少 重新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加电感,数电和模电都加电感。。

系统里就MCU这一颗芯片,其他都是电阻电容和三端稳压,加电感意义不太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源的稳定也很重要

参考源是单片机集成的,已经按要求在其引出脚上加了0.1+10uf旁路电容。
因为单片机只有一根地管脚,内部模拟地必然因受数字地干扰而不稳,用外部参考源估计也不会有多大效果

网友G:
DAC输出一般需要加运放电路进行隔离,增加带负载能力;另,芯片模拟的基准电压是否存在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DAC输出一般需要加运放电路进行隔离,增加带负载能力;另,芯片模拟的基准电压是否存在波动?

目前调试电路,就没有带什么负载。
至于基准电压说到点子上了,从示波器的波形上看,基准电压是有数毫伏毛刺的,这也是我十分无奈的地方。
基准源是单片机集成的,有一个管脚引出。因为基准源和单片机共用一个地管脚,所以我量到的波形必然是不准的。至说谁基准源受到了干扰,因为整个电路里只有单片机这样一个数字器件,基准源也只能是受到了单片机本身的干扰,而这个干扰除非把单片机停掉否则很难消除。
曾经想过换成独立的基准源,可这也有问题。因为ADC和DAC都是单片机集成的且共用一个地管脚,这样一来独立的基准源其地和ADC/DAC也是有地干扰的,我不确定效果会变好还是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