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嵌套问题,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8-10-14):
我想做一个定时器和按键的中断程序,意思就是启动这个程序,每达到一个设定时间时led1状态翻转。在定时器计时过程中,按下按键K次,则led2状态翻转。但是我写出以下程序以后发现只有定时器中断工作有效。而按键中断工作无效。如何设置IP寄存器,使定时器工作时,按键中断仍然能工作???
求大神们回复。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M1=P2^0;
sbit M2=P2^1;
sbit k3=P3^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HHH()
{

        IT1=1;
        EX1=1;
        EA=1;
}

  void SSS()
{
        TMOD|=0X01;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
        EA=1;
        TR0=1;
}

void main()
{
        SSS();
        HHH();
        while(1);
}

void Int1()        interrupt 0
{
                  static u16 i;
        delay(1000);
        if(k3==0)
        {
                i++;

        if(i==3)
        {
        M1=~M1;
        i=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C;
                        TL0=0X18;
                        i++;
                           if(i==700)
           {
           i=0;
           M2=~M2;
           }
}

网友A:
中断程序里面不要有延时的,一般来说,一个中断是不会用你太多时间的.算是一千条指令也就是1mS的时间,这是不会错过的按键的扫描时间的,但你要是在中断中加入延时,那一个中断用上几mS甚至是几S的时间,按键是肯定扫描不到的了
总而言之,中断程序(函数)要小,时间要智短.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dpj-137513-1.html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程序  案件按下一次蜂鸣器响一次,案件控制小灯的反转

网友C:
中断函数设置问题,延时不能在执行中断函数的时候进行。

网友D:
同问,中断嵌套该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