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一个wifi热点?用wifi模块吗?

楼主(2018-10-14):
想做一个wifi热点,不知道怎么做,还请大神支教!跪谢!

网友A:
很多的WIFI模块支持的,像ESP8266原生的ROM是可以 的

~~~~~~~~~~~~~~~

网友B:
可以选择一个wifi模块 (串口砖wif如ESP8266),把WiFi连到单片机串口就可以,十几块钱

网友C:
你应该说的是wifi模块的STA模式吧,esp8266就可以,也不贵(十几二十块钱),至于开启STA模式百度一搜就有

网友D:
需要用wifi模块

网友E:
淘宝上一大堆啊

网友F:
利用wifi模块 做成热点,产品很多的。

网友G:
当然需要模块了

网友H:
可以使用esp8266这个模块

网友I:
用wifi模块可以的

网友J:
是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