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nt0和int1接2个开关控制一盏楼梯路灯

楼主(2018-10-14):
大哥们,初学者问个问题
用两个开关在两地控制一盏楼梯路灯,用单片机控制,两个开关分别接在int0和int1,采用中断方式编写控制程序,用c语言编写

网友A:
你需要的程序:#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uchar count;   //按键计数,每按一下,count 加1
//uchar a,b;           //定义字符型变量
//uchar temp;    //定义字符型变量

sbit BY0=P0^0; //

void Ext_Interrupt0() interrupt 0 using 1
{
  BY0 =!BY0;

}

void Ext_Interrupt1() interrupt 2 using 1
{
   BY0 =~BY0;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EX0=1;
        EX1=1;

  EA=1;

        while(1)
        {

        }
}

网友B:
这个可以不用单片机,两个单刀双掷开关就可以实现了